51单片机gsm-A6+lcd2864智能花盆程序代码

楼主(2017-09-01):
51单片机智能花盆程序代码,内有详细介绍,
此系统由51单片机,lcd2864 gsm-a6,各种传感器组成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long        u32;

#define Buf_Max                    50         //串口1缓存长度
#define STABLE_TIMES          15        //等待A6上电后稳定,再进行自适应波特率
#define SEND_AT_TIMES           30    //发送多少个AT指令进行自适应
#define SEND_AT_INTERVAL  2     //2代表的是2*20ms  自适应的时候,每个AT指令的间隔时间

//串口1发送回车换行
#define UART1_SendLR() UART1_SendData(0X0D);\
                                                                                         UART1_SendData(0X0A)

sbit ds   = P2^2;           //ds18b20位声明
sbit dula = P2^6;           //数码管位声明
sbit wei = P2^7;
sbit beep=P2^3;
sbit lcden=P3^4;           //液晶使能端声明
sbit lcdrs=P3^5;                 //寄存器使能端声明
sbit lcdrw=P3^6;                //读写端
sbit lcdPSB=P3^7;                //串并口位声明
sbit key1=P3^0;
sbit key2=P3^1;
sbit sda=P2^0;                         //I2C数据端口
sbit scl=P2^1;//I2C时钟
sbit LED0 = P1^0;
sbit LED1 = P1^1;
sbit LED3 = P1^3;
sbit p5 = P1^5;
sbit p6 = P1^6;
sbit p7= P1^7  ;
sbit p4=P1^4;
bit flag;

uint xdata aa,bb,q,w=10,w0=30,w1,w2,w3,w4,s=30,s0=60,s1,s2,s3,s4,g,g1,g2,temp,DP,k1=2,k2=2,a=0,b=0,c=0;
unsigned int code dofly_DuanMa[16]={0,1,2,3,4,5,6,7,8,9,45,46,66,47,88,99};// 显示段码值0~9
unsigned char  irtime;        //红外用全局变量

bit irpro_ok,irok;
unsigned char xdata IRcord[4];
unsigned char xdata irdata[33];

uchar temp1;

uchar xdata dis1[]={"温度:    C     " };
uchar xdata dis2[]={"湿度:   %      " };
uchar xdata dis3[]={"光强:         " };
uchar xdata dis4[]={"自动模式:   关 " };        //液晶显示部分
uchar xdata dis5[]={"温度: 10-30C   " };
uchar xdata dis6[]={"湿度:30-60%   " };
uchar xdata dis7[]={"补光:       关 "};
uchar  dis8[]={"自动模式:   开 "};
uchar  dis9[]={"补光:       开 "};

xdata u8 Uart1_Buf[Buf_Max];
//u8 Register_Flag=0;  //A6  注册标志位  1 :注册成功  3:注册失败   5:注册成功,但处于漫游状态下,无法拨打电话发短信
u8 First_Int = 0;
u8 xdata i,ret;
static u8  *phone_num = "AT+CMGS=\"***********\""; //拨打电话,修改这里可以修改拨打的电话。
const char *AT_CMGS="AT+CMGS=27";
const char *pdu_content0="0011000D91687158538312F70008AA0C4E3B4EBAFF0C62116E344E86" ;
const char *AT_CMG="AT+CMGS=31";
const char  *pdu_content1="0011000D91687158538312F70008AA104E3B4EBAFF0C62115FEB70ED6B7B4E86";
const char  *pdu_content2="0011000D91687158538312F70008AA104E3B4EBAFF0C62115FEB51BB6B7B4E86";
u8  receive_message_mode = 0;

u8  ledon_flag = 0;
/*************        本地函数声明        **************/
void delay_ms(u16 ms);   //延时ms个20ms  ms*20ms
void CLR_Buf(void);      //清串口接收缓存
u8          Find(u8 *a);        //查找字符串
void UART1_SendData(u8 dat);   //串口1发送 1字节
void UART1_SendString(char *s);//串口1发送 字符串
void UART1_Send_Command(char *s);
u8   UART1_Send_AT_Command(u8 *b,u8 *a,u8 wait_time,u16 interval_time);//a6 at命令发送
void Wait_CREG(void);

void adjust_A6_buadrate(void)
{
        u8 ret;

        ret = UART1_Send_AT_Command("AT","OK",SEND_AT_TIMES,SEND_AT_INTERVAL);
        if(ret == 1)
        {
                LED0 = 0;
        }
        else
        {
                LED0 = 1;
        }
}

/***************************************************************
注:当然你可以返回其他值,来确定到底是哪一步发送指令出现失败了。
****************************************************************/
u8 send_pdu_message0(char *content)
{
        u8 ret;
        char content_len[3];//计算字符串的长度,暂时支持的短信内容的字符数为2位,也就是99个字节,可以根据自己爱好进行修改
        u8 end_char[2];
        idata char *con;
        idata u8 i;

        end_char[0] = 0x1A;
        end_char[1] = '\0';

        ret = 0;

        con = content;
        i = 0;
ret = UART1_Send_AT_Command("AT+CMGF=0","OK",3,50);//配置为PDU模式
        if(ret == 0)
        {
                return 0;
        }

        ret = UART1_Send_AT_Command(AT_CMGS,">",3,50);//发送字符个数指令
        if(ret == 0)
        {
                return 0;
        }

        UART1_SendString(content);                                                 //发送具体的内容
        ret = UART1_Send_AT_Command(end_char,"OK",3,250);//发送结束符,等待返回ok,等待5S发一次,因为短信成功发送的状态时间比较长

        return ret;
}

u8 send_pdu_message1(char *content)
{
        u8 ret;
        char content_len[3];//计算字符串的长度,暂时支持的短信内容的字符数为2位,也就是99个字节,可以根据自己爱好进行修改
        u8 end_char[2];
        idata char *con;
        idata u8 i;

        end_char[0] = 0x1A;
        end_char[1] = '\0';

        ret = 0;

        con = content;
        i = 0;
ret = UART1_Send_AT_Command("AT+CMGF=0","OK",3,50);//配置为PDU模式
        if(ret == 0)
        {
                return 0;
        }

        ret = UART1_Send_AT_Command(AT_CMG,">",3,50);//发送字符个数指令
        if(ret == 0)
        {
                return 0;
        }

        UART1_SendString(content);                                                 //发送具体的内容
        ret = UART1_Send_AT_Command(end_char,"OK",3,250);//发送结束符,等待返回ok,等待5S发一次,因为短信成功发送的状态时间比较长

        return ret;
}

void Ir_work(void);

  void delay()  //5us
{;;}
void delay1(uint z)//1ms
{
        uint x,y;
        for(x=z;x>0;x--)
                for(y=120;y>0;y--);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写指令数据到液晶
{    lcdrs=0;
     lcdrw=0;
     lcden=0;
     P0=com;
     delay1(5);
     lcden=1;
    delay1(5);
     lcden=0;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                 //写显示数据到液晶
{
    lcdrs=1;
    lcdrw=0;
    lcden=0;
    P0=date;
    delay1(5);
    lcden=1;
    delay1(5);
    lcden=0;
}
void lcd_pos(uchar X,uchar Y)         //液晶位置选择
{
    uchar pos;
        if(X==0)
    {X=0x80;}
     else if(X==1)
    {X=0x90;  }
    else if(X==2)
    {X=0x88;}
    else if(X==3)
    {X=0x98;}
    pos=X+Y;
   write_com(pos);
}

   void init1()                                   //液晶初始化
{dula=0;
  wei=0;
lcdPSB=1;
write_com(0x30)          ;
delay1(5);
write_com(0x0C);
delay1(5);
write_com(0x01);
delay1(5);

}
   void start()                                  // PCF8591  起始信号
{
        scl=1;
        _nop_();
        sda=1;
        delay();
        sda=0;
        delay();
        scl=0;
        _nop_();
}
void stop()                                           //PCF8591终止信号
{
        scl=1;
        _nop_();
        sda=0;
        delay();
        sda=1;
        delay();
}
void respons()                           //应答信号
{
        scl=1;
        _nop_();
        sda=0;
        delay();
        scl=0;
        _nop_();
}
void norespons()
{
        scl=1;
        _nop_();
        sda=1;
        delay();
}
void init()                                  //PCF8591初始化
{
        scl=1;
        _nop_();
        sda=1;
        _nop_();
}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           //主机向从机发送数据
{
        uchar i,tem;
        tem=dat;
        for(i=0;i<8;i++)
        {
                scl=0;
                _nop_();
                if((tem&0x80)==0x80)
                        sda=1;          //写1
                else
                        sda=0;          //写0
                scl=1;
                _nop_();
                tem<<=1;
        }
        scl=0;
        _nop_();
}
uchar read_byte()        /*读一个字节(从机向主机)由高到低位*/
{
        uchar dat,i;
        sda=1;
        _nop_();
        scl=0;
        _nop_();
        for(i=0;i<8;i++)
        {
                scl=1;
                _nop_();
                if(sda)
                        dat|=0x01;
                if(i<7)
                         dat<<=1;
                scl=0;
                _nop_();
        }
        return dat;
}

uchar ADC_read(uchar com)        /*单片机读PCF8591的AD数据*/
{
        uchar dat;
        dat=com;
        start();
        write_byte(0x90);
        respons();
        write_byte(com);
        respons();
        start();
        write_byte(0x91);
        respons();
        dat=read_byte();

        norespons();
        stop();
        return dat;
}

void TempDelay(uchar us)
{
        while(us--); //6.51us
}

void ds_reset()          //DS18B20初始化
{
        ds=1;
        _nop_();
        ds=0;
        TempDelay(80);//520us
        ds=1;
        TempDelay(5);
        if(ds==0)
                flag=1;
        else
                flag=0;
        TempDelay(20);
        ds=1;
}
bit ds_read_bit()                //读一位数据
{
        bit dat;
        ds=0;
        _nop_();
        _nop_();
        ds=1;
        _nop_();
        dat=ds;
        TempDelay(12);
        return dat;
}
uchar ds_read_byte()           //读1个字节数据
{
        uchar i,j,value;
        for(i=0;i<8;i++)
        {
                j=ds_read_bit();
                value=(j<<7)|(value>>1);
        }
        return value;
}
void ds_write_byte(uchar dat)         //向DS18B20写数据
{
        uchar i,onebit;
        for(i=0;i<8;i++)
        {
                onebit=dat&0x01;
                if(onebit)           //写1
                {
                        ds=0;
                        TempDelay(1);
                        ds=1;
                        _nop_();
                }
                else  //写0
                {
                        ds=0;
                        TempDelay(11);
                        ds=1;
                        _nop_();
                }
                dat>>=1;
        }
}
void ds_change()         //温度获取和转换
{
        ds_reset();
        ds_write_byte(0xcc);
        ds_write_byte(0x44);
}

uint get_temperature()          //读取温度数据
{
        uchar a,b;
        float temperature;
        ds_reset();
        ds_write_byte(0xcc);
        ds_write_byte(0xbe);
        a=ds_read_byte();
        b=ds_read_byte();
        temp=b;
        temp<<=8;
        temp|=a;
        temperature=temp*0.0625;
        temp=temperature*10+0.5;
        temp=temperature+0.05;

        return temp;
}

void Ir_work(void);
void Ircordpro(void);

void tim0_isr (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irtime++;  //用于计数2个下降沿之间的时间
}

void EX0_ISR (void) interrupt 0 //外部中断0服务函数
{
        static unsigned char  i;             //接收红外信号处理
        static bit startflag;                //是否开始处理标志位

        if(startflag)
        {
                if(irtime<63&&irtime>=33)//引导码 TC9012的头码,9ms+4.5ms
            i=0;
                    irdata[i]=irtime;//存储每个电平的持续时间,用于以后判断是0还是1
                    irtime=0;
                    i++;
                           if(i==33)
                      {
                                  irok=1;
                                i=0;
                          }
        }
        else
        {
                irtime=0;
                startflag=1;
        }
}

void Uart1Init(void)                //9600bps@11.05926MHz
{
        PCON =0x80;                //
        SCON = 0x50;                //

TMOD=0x22;
        TL1 = 0xFA;                  //
        TH1 = 0xFA;                  //
                TH0=0x00; //重载值
        TL0=0x00; //初始化值

        IE = 0x90;
        ET1 = 0;                    //
        TI=1;
        TR1 = 1;                    //
        ES  = 1;                        //
}

void TIM0init(void)//定时器0初始化
{
        TMOD=0x22;//定时器0工作方式2,TH0是重装值,TL0是初值
        TH0=0x00; //重载值
        TL0=0x00; //初始化值
        ET0=1;    //开中断
        TR0=1;
}
void EX0init(void)
{
IT0 = 1;   //指定外部中断0下降沿触发,INT0 (P3.2)
EX0 = 1;   //使能外部中断
EA = 1;    //开总中断
}

void Ir_work(void)//红外键值散转程序
{
       switch(IRcord[2])//判断第三个数码值
                 {
                         case 0x45:DP=dofly_DuanMa[1];break;//1 显示相应的按键值
                         case 0x46:DP=dofly_DuanMa[2];break;//2
                         case 0x47:DP=dofly_DuanMa[3];break;//3
                         case 0x44:DP=dofly_DuanMa[4];break;//4
                         case 0x40:DP=dofly_DuanMa[5];break;//5
                         case 0x43:DP=dofly_DuanMa[6];break;//6
                         case 0x07:DP=dofly_DuanMa[7];break;//7
                         case 0x15:DP=dofly_DuanMa[8];break;//8
                         case 0x09:DP=dofly_DuanMa[9];break;//9
                         case 0x19:DP=dofly_DuanMa[0];break;//0
                          case 0x18:DP=dofly_DuanMa[15];break;//上
                         case 0x08:DP=dofly_DuanMa[10];break;//左
                         case 0x5a:DP=dofly_DuanMa[11];break;//右
                     case 0x16:DP=dofly_DuanMa[12];break;//*
                     case 0x52:DP=dofly_DuanMa[13];break;//下
                         case 0x0d:DP=dofly_DuanMa[14];break;//#

             default:break;

                         }

                  irpro_ok=0;//处理完成标志

}
void Ircordpro(void)//红外码值处理函数
{
        unsigned char i, j, k,cord,value;
        k=1;
        for(i=0;i<4;i++)      //处理4个字节
        {
                for(j=1;j<=8;j++) //处理1个字节8位
                {
                        cord=irdata[k];
                        if(cord>7)//大于某值为1,这个和晶振有绝对关系,这里使用12M计算,此值可以有一定误差
                        value=value|0x80;
                        if(j<8)
                        {
                                value>>=1;
                        }
                        k++;
                }
                IRcord[i]=value;
                value=0;
        }
        irpro_ok=1;//处理完毕标志位置1
}

    void fk()
{if(irok)
                {
                        Ircordpro();
                        irok=0;
                }
                if(irpro_ok)

        Ir_work();}

/**********************************************/
/*设计思路:
(0)进行串口、定时器初始化工作。
(1)开机等待15秒,等待模块准备好。
(2)发送AT指令,让模块进行自适应波特率为9600
(3)发送相应的指令。
************************************************/
void main(void)
{
uchar dat,dat1,dat2;
aa=p5=p6=p7=0;
                  delay1(5);
  init();
    init1();

        ds_change();

         Uart1Init();
                 TIM0init();//初始化定时器
                         EX0init(); //初始化外部中断
         delay1(1000);
           for(i = 0;i < STABLE_TIMES;i++)//等待网络稳定
        {
                delay_ms(50);
        }

        //自适应波特率
        adjust_A6_buadrate();
        //等待GSM注册成功
        Wait_CREG();
        //设置存储位置,不做返回值判断了
        ret = UART1_Send_AT_Command("AT+CPMS=\"SM\",\"ME\",\"SM\"","OK",3,100);//AT+CPMS="SM","ME","SM"

        while(1)
        {                     delay1(5);

                   if(k1==2)
for(i=0;i<15;i++)
        write_data(dis4[i]);

if(k1==1)
for(i=0;i<15;i++)
write_data(dis8[i]);
delay1(5) ;

                        temp1=temp;
                        if((temp1!=255)&&(temp1!=85))
                                     dat1=temp1;
                                //温度显示模块
                        dis1[6]=(uint) (0x30+dat1/100)        ;
                        dis1[7]=(uint)(0x30+dat1%100/10);
                        dis1[8]=(uint)(0x30+dat1%100%10);

            lcd_pos(1,0);
                        for(i=0;i<15;i++)
                        {write_data(dis1[i]);         }
                  delay1(100);
                ds_change();

                get_temperature();

                                    dat2=-ADC_read(0x02);                 //湿度显示模块

                        dis2[7]=(uint)(0x30+dat2/2%100/10);
                        dis2[8]=(uint)(0x30+dat2/2%100%10);
                        lcd_pos(2,0);
                        for(i=0;i<15;i++)
                        {write_data(dis2[i]);         }

                         delay1(5);
                          dat=0;
                 dat=-ADC_read(0x03);        //光强显示模块
                     dis3[6]=(uint) (0x30+dat/100)        ;
                     dis3[7]=(uint)(0x30+dat%100/10);
                         dis3[8]=(uint)(0x30+dat%100%10);
             lcd_pos(3,0);
                         for(i=0;i<15;i++)
                         {write_data(dis3[i]);         }

  //控制界面

                     fk();

     if (DP==66)

{

lcd_pos(0,0);
           if(k1==2)
for(i=0;i<15;i++)
        write_data(dis4[i]);

if(k1==1)
for(i=0;i<15;i++)
write_data(dis8[i]);
delay1(5) ;

lcd_pos(1,0);
                        for(i=0;i<15;i++)
                        {write_data(dis5[i]);         }
                                delay1(5);

lcd_pos(2,0);
        for(i=0;i<15;i++)
                        {write_data(dis6[i]);         }
                                delay1(5)  ;

lcd_pos(3,0);
        if(k2==2)        {
for(i=0;i<14;i++)
        write_data(dis7[i]);        }

if(k2==1)  {
for(i=0;i<14;i++)
write_data(dis9[i]);

                                 }
                                delay1(5) ;

  do{
         do{
      fk();
                        }while(DP==66);

if(DP==45)
        {
        while(DP==45)
        fk();
        w1=DP;
                lcd_pos(1,0);

                dis5[6]=(0x30+DP);
                for(i=0;i<15;i++)
           write_data(dis5[i]);
                 delay1(5) ;

             while(DP==w1)
                fk();
                w2=DP ;
                lcd_pos(1,0);
                        dis5[7]=(0x30+DP);
                for(i=0;i<15;i++)
           write_data(dis5[i]);
                   w=w1*10+w2;
                delay1(5) ;

                        while(DP==w2)
                fk();
                w3=DP ;
                lcd_pos(1,0);
                        dis5[9]=(0x30+DP);
                for(i=0;i<15;i++)
           write_data(dis5[i]);
           delay1(5) ;

                   while(DP==w3)
                fk();
                w4=DP ;
                lcd_pos(1,0);
                        dis5[10]=(0x30+DP);
                for(i=0;i<15;i++)
           write_data(dis5[i]);
                   w0=w3*10+w4;
                delay1(5) ;

                          }

if(DP==46)
        {
        while(DP==46)
        fk();
        s1=DP;
                lcd_pos(2,0);

                dis6[6]=(0x30+DP);
                for(i=0;i<10;i++)
           write_data(dis6[i]);
                 delay1(5) ;

             while(DP==s1)
                fk();
                s2=DP ;
                lcd_pos(2,0);
                        dis6[7]=(0x30+DP);
                for(i=0;i<10;i++)
           write_data(dis6[i]);
                    s=s1*10+s2;
                delay1(5) ;

                           while(DP==s2)
                fk();
                s3=DP ;
                lcd_pos(2,0);
                        dis6[9]=(0x30+DP);
                for(i=0;i<15;i++)
           write_data(dis6[i]);
           delay1(5) ;

                   while(DP==s3)
                fk();
                s4=DP ;
                lcd_pos(2,0);
                        dis6[10]=(0x30+DP);
                for(i=0;i<15;i++)
           write_data(dis6[i]);
           s0=s3*10+s4;
                delay1(5) ;

                          }
if(DP==47)
        {
while(DP==47)
        fk();
        k2=DP;
                lcd_pos(3,0);
         if(k2==1)
        for(i=0;i<14;i++)
         write_data(dis9[i]);
         if(k2==2)
        for(i=0;i<14;i++)
         write_data(dis7[i]);
                 delay1(5) ;}

if(DP==99)
        {
        while(DP==99)
        fk();
        k1=DP;
                lcd_pos(0,0);
         if(k1==1)
        for(i=0;i<15;i++)
         write_data(dis8[i]);
         if(k1==2)
        for(i=0;i<15;i++)
         write_data(dis4[i]);
                 delay1(5) ;
                                         }

fk();
                          }while(DP!=88);

                }

if(dat1>w)
a=0;

if(dat1<w0)
b=0;
if(dat>70)
p6=0;

if(dat2/2>s)
{c=0;
  p5=0;}

aa++;

if(aa>15)
{

if(k1==2)
{

   if(dat2/2<s)
          {if(c==0){
           ret = send_pdu_message0(pdu_content0);//发送pdu短信

                                if(ret == 1)
                                {
                                        LED3 = 0;
                                        c=1;
                                }

         }

          }

   if(dat1<w)

   { if(a==0)
   { delay1(1000);
           ret = send_pdu_message1(pdu_content2);//发送pdu短信

                                if(ret == 1)
                                {
                                        LED3 = 0;
                                        a=1;
                                }

        delay1(1000);
        LED3=1; }              }

   if(dat1>w0)
   {if(b==0){
           ret = send_pdu_message1(pdu_content1);//发送pdu短信

                                if(ret == 1)
                                {
                                        LED3 = 0;
                                        b=1;
                                }

        delay1(1000);
        LED3=1; }            }

}

  //自动模式
if(k1==1)
{
if(dat1<w)

   {

    if(a==0)
        { delay1(3000);
           ret = send_pdu_message1(pdu_content2);//发送pdu短信

                                if(ret == 1)
                                {
                                        LED3 = 0;
                                        a=1;
                                }

        delay1(1000);
        LED3=1; }
                      }

   if(dat1>w0)
   {if(b==0)
   { delay1(3000);
           ret = send_pdu_message1(pdu_content1);//发送pdu短信

                                if(ret == 1)
                                {
                                        LED3 = 0;
                                        b=1;
                                }

        delay1(1000);
        LED3=1; }            }

   if(dat2<s)
          {if(c==0)
          {
           ret = send_pdu_message0(pdu_content0);//发送pdu短信

                                if(ret == 1)
                                {

                                        c=1;
                                }

        }  p5=1;  }
if(k2==1)
{
if(dat<70)
p6=1;
        }
if(k2==2)
{
p6=0;
        }

                                         }

                         }

                }}

/*******************************************************************************
* 函数名 : Timer0_ISR
* 描述   : 定时器0中断服务入口函数,1ms中断一次
* 输入   :
* 输出   :
* 返回   :
* 注意   :
*******************************************************************************/

/********************* UART1中断函数************************/
void UART1_ISR (void) interrupt 4
{
        if (RI)
        {
                RI = 0;                           //清除RI位
                Uart1_Buf[First_Int] = SBUF;            //将接收到的字符串存到缓存中
                First_Int++;                          //缓存指针向后移动
                if(First_Int > Buf_Max)                 //如果缓存满,将缓存指针指向缓存的首地址
                {
                        First_Int = 0;
                }
                /*
                if(First_Int >=6)
                {
                        if(Find("RING"))
                        {
                                LED7 = 0;
                        }
                        else
                        {
                                LED7 = 1;
                        }
                }
                */
                if(receive_message_mode == 1)//说明进入接收短信的模式,
                {
                        if(First_Int >=22)//这里的22是根据情况进行判断设定的
                        {
                                ledon_flag = 1;
                        }
                }

        }
        if (TI)
        {
                TI = 0;                          //清除TI位
        }
}

/*******************************************************************************
* 函数名 : CLR_Buf
* 描述   : 清除串口2缓存数据
* 输入   :
* 输出   :
* 返回   :
* 注意   :
*******************************************************************************/
void CLR_Buf(void)
{
        u8 k;
        for(k=0;k<Buf_Max;k++)      //将缓存内容清零
        {
                Uart1_Buf[k] = 0x00;
        }
    First_Int = 0;              //接收字符串的起始存储位置
}

/*******************************************************************************
* 函数名 : Find
* 描述   : 判断缓存中是否含有指定的字符串
* 输入   :
* 输出   :
* 返回   : unsigned char:1 找到指定字符,0 未找到指定字符
* 注意   :
*******************************************************************************/

u8 Find(u8 *a)
{
        ES = 0;  //改进程序
        if(strstr(Uart1_Buf,a)!=NULL)
        {
                ES = 1;
                return 1;
        }
        else
        {
                ES = 1;
                return 0;
        }

}

/*******************************************************************************
* 函数名 : Wait_CREG
* 描述   : 等待模块注册成功
* 输入   :
* 输出   :
* 返回   :
* 注意   :
*******************************************************************************/
void Wait_CREG(void)
{
        u8 i;
        u8 k;
        i = 0;
        CLR_Buf();
        while(i == 0)
        {

                UART1_Send_Command("AT+CREG?");
                delay_ms(100);

                for(k=0;k<Buf_Max;k++)
                {
                        if((Uart1_Buf[k] == '+')&&(Uart1_Buf[k+1] == 'C')&&(Uart1_Buf[k+2] == 'R')&&(Uart1_Buf[k+3] == 'E')&&(Uart1_Buf[k+4] == 'G')&&(Uart1_Buf[k+5] == ':'))
                        {

                                if((Uart1_Buf[k+7] == '1')&&((Uart1_Buf[k+9] == '1')||(Uart1_Buf[k+9] == '5')))
                                {
                                        i = 1;
                                        LED1 =0;
                                        break;
                                }

                        }
                }

        }
}

/*----------------------------
UART1 发送串口数据
-----------------------------*/
void UART1_SendData(u8 dat)
{
        ES=0;                        //关串口中断
        SBUF=dat;
        while(TI!=1);        //等待发送成功
        TI=0;                        //清除发送中断标志
        ES=1;                        //开串口中断
}
/*----------------------------
UART1 发送字符串
-----------------------------*/
void UART1_SendString(char *s)
{
        while(*s)//检测字符串结束符
        {
                UART1_SendData(*s++);//发送当前字符
        }
}

/**********************************
发送命令
**********************************/
void UART1_Send_Command(char *s)
{
        CLR_Buf();
        while(*s)//检测字符串结束符
        {
                UART1_SendData(*s++);//发送当前字符
        }
        UART1_SendLR();
}

/*******************************************************************************
* 函数名 : Second_AT_Command
* 描述   : 发送AT指令函数
* 输入   : 发送数据的指针、希望收到的应答、发送等待时间(单位:interval_time*20 ms)
* 输出   :
* 返回   :
* 注意   :
*******************************************************************************/

u8 UART1_Send_AT_Command(u8 *b,u8 *a,u8 wait_time,u16 interval_time)
{
        u8 i;

        CLR_Buf();
        i = 0;
        while(i < wait_time)
        {
                UART1_Send_Command(b);
                delay_ms(interval_time);
                if(Find(a))            //查找需要应答的字符
                {
                        return 1;
                }
                i++;
        }

        return 0;
}

void delay_ms(u16 ms)
{
        u16 i,j;

        for (i=ms*20;i>0;i--)
        for (j=110;j>0;j--)        ;

}

全部资料下载地址:

网友A(2018-04-24):
此帖仅作者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