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谢谢大家。

楼主(2017-09-01):
请大家检查检查
错误

各部分程序

/******************************************************************/
1602显示程序
/*****************************************************************/
//以下是1602头文件
#ifndef __1602LCD_H__
#define __1602LCD_H__

//--包含头文件--//
#include <pic.h>

//---重定义关键词---//
#ifndef uchar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endif

#ifndef uint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endif

//--定义1602的IO口--//
#define E_1602  RA5                //液晶使能
#define RW_1602 RA4                //读/写选择端(H/L)
#define RS_1602 RA3                //数据/命令选择端(H/L)

void write_com_1602(uchar com);         //写命令
void write_data_1602(uchar _data);//写数据
void Display_1602(uchar x,unsigned char y,uchar *p,uchar count);//指定位置显示
void write_oneline_1602(uchar add_1602,uint date_1602);
void write_twoline_1602(uchar add_1602,uint date_1602);
void lcdinit_1602();        //1602初始化
#endif

//以下是1602 C程序
/****************************
*1602模块未检忙                                *
*****************************/
#include <pic.h>
#include "1602lcd.h"
#include "delay.h"

/*******写命令*******/
void write_com_1602(uchar com)
{
        E_1602=0;
        RW_1602=0;
        RS_1602=0;        //写命令
        PORTD=com;
        E_1602=1;        //上升沿有效
        delay1ms(1);
        E_1602=0;
}

        /*******写数据******/
void write_data_1602(uchar _data)
        {
                E_1602=0;
                RW_1602=0;
                RS_1602=1;        //写数据
                PORTD=_data;
                E_1602=1;        //上升沿有效
                delay1ms(1);
                E_1602=0;
        }
/**********************************************************
*功能:指定位置显示数据                                                                                    *
*           x:列显示地址(1~16)                                                                            *
*           y:行显示地址(1~2)                                                                                    *
*           count:显示字符个数                                                                            *
*           *p:指定字符串指针                                                                                    *
*           Display_1602(1,1,"sgy",3)                                                            *
***********************************************************/
void Display_1602(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p,unsigned char count)
        {
                unsigned char i;
                for(i=0;i<count;i++)
                {
                        if(1==y)        //显示第一行
                        {
                                x|=0x80;        //x=x|0x80 当要显示第一行时地址码+0x80
                        }
                        else
                        {
                                x|=0xc0;        ////在第二行显示是地址码+0xC0;
                        }
                        write_com_1602(x-1);
        write_data_1602(*p);
                                x++;
                                p++;
                        }
        }
//在1602上写时间函数  即在1602第一行指定位
void write_oneline_1602(uchar add_1602,uint date_1602)
        {
                uchar ge,shi;
                shi=date_1602/10; //取整
            ge=date_1602%10;         //取余
                write_com_1602(0x80+add_1602);
            write_data_1602(0x30+ge);
                write_com_1602(0x80+add_1602-1);
            write_data_1602(0x30+shi);
        }
//在1602上写时间函数  即在1602第二行指定位
void write_twoline_1602(uchar add_1602,uint date_1602)
        {
                uchar shi,ge;
            shi=date_1602/10;
            ge=date_1602%10;
            write_com_1602(0x80+0x40+add_1602-1);
            write_data_1602(0x30+shi);
            write_com_1602(0x80+0x40+add_1602);
            write_data_1602(0x30+ge);                     在1602第二行指定位
        }

void lcdinit_1602()                //1602初始化函数
        {
                E_1602=0;
                //write_byte_74hc595(0X02);//关流水灯使能 关蜂鸣器 光继电器 打开1602背光打开
                write_com_1602(0x38);        //设置16x2显示,5x7点阵,8位数据接口
        //        write_com_1602(0x0e);        //开显示、显示光标、光标不闪烁
                write_com_1602(0x0c);         //开显示 不显示光标
                write_com_1602(0x06);        //当写一个字符是,地址指针加 1、光标加1 整屏左移
                write_com_1602(0x01);        //显示清屏
        }
/******************************************************************/
Ds1302显示程序
/*****************************************************************/
//以下是ds1302头文件
#ifndef __DS1302_H_
#define __DS1302_H_

//---包含头文件---//
#include<pic.h>

//---重定义关键词---//
#ifndef uchar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endif

#ifndef uint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endif

//---定义ds1302使用的IO口---//
#define IO RA2
#define RST RA0
#define SCLK RA1

#define IO_IN        TRISA2=1        //输入
#define IO_OUT        TRISA2=0        //输出

#define RST_IN        TRISA0=1        //输入
#define RST_OUT        TRISA0=0        //输出

#define SCLK_IN                TRISA1=1        //输入
#define SCLK_OUT        TRISA1=0        //输入

//---定义全局函数---//
void delay1();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        //写入一字节数据
uchar read_byte(void);        //读一字节数据
void write_ds1302(uchar addr,uchar data);        //指定命令写数据
uchar read_ds1302(uchar addr);        //读指定地址的数据
void ds1302_init();                        //ds1302初始化
uchar BCD_10(uchar BCD);        //BCD转换为十进制
uchar D_BCD(uchar D);        //十进制转BCD
void get_time();        //显示时间
void set_time();//设置时间

extern uchar shi,fen,miao,year,month,day,week;
#endif
//以下是ds1302c文件
#include"ds1302.h"
#include "1602lcd.h"
void delay1()
{
        int i;
        for(i=100;i--;);
}
/*******从ds1302读一个字节数据*****/
uchar read_byte(void)
{
        uchar i,dat=0;
        IO_IN;                                //置为输入
        IO=0;                                //不带上拉电阻
        for(i=0;i<7;i++)        //读7位
        {
                SCLK=0;
                if(IO)                        //读取数据端口状态
                {dat=dat|0x80;}        //1
                else
                        {dat=dat&0x7f;}        //0
                SCLK=1;                                //上升沿读数据
                dat=dat>>1;
        }
        IO_OUT;                                        //恢复输出
        SCLK=0;
        return dat;                                //返回读取的数据
}

/*****向ds1302写一个字节数据******/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        //写入一字节数据
{
        uchar i;
        for(i=0;i<8;i++)
        {
                IO=0;
                SCLK=0;
                if(dat&0x01)        //写数据
                {
                        IO=1;
                }
                else
                {
                        IO=0;
                }
                SCLK=1;
                dat>>=1;                //数据右移1位
        }
        SCLK=0;
}
/*******从ds1302指定地址读一个字节数据*****/
uchar read_ds1302(uchar addr)
{
        char data;
        RST=0;
        SCLK=0;
        delay1();
        RST=1;
        delay1();
        write_byte(addr);
        //delay1();
        data=read_byte();
        SCLK=0;
        RST=0;
        return data;
}

void write_ds1302(uchar addr,uchar data)
{
        RST=0;
        SCLK=0;
        delay1();
        RST=1;
        //delay1();
        write_byte(addr);        //写入命令地址
        SCLK=0;
        write_byte(data);        //写入命令地址
        SCLK=0;
        RST=0;
}
void ds1302_init()
{
        RST=0;
        SCLK=0;
        RST_OUT;
        SCLK_OUT;
        write_ds1302(0x8e,0x00);        //允许写
        //write_ds1302(0x80,0x80);        //停止
        /*write_ds1302(0x80,0x11);        //设置秒
        write_ds1302(0x82,0x30);        //设置fen
        write_ds1302(0x84,0x11);        //设置shi
        write_ds1302(0x86,0x05);        //设day
        write_ds1302(0x88,0x12);        //设yue
        write_ds1302(0x8c,0x15);        //设置nian
        write_ds1302(0x8a,0x06);        //设置秒
        write_ds1302(0x80,0x00);*/
        write_ds1302(0x90,0xab);        //写充电器
        write_ds1302(0x8e,0x80);        //写保护、禁止写
        RST=1;
}
uchar BCD_10(uchar BCD)        //BCD转换为十进制
{
        BCD=BCD/16*10+BCD%16;
        return BCD;
}
uchar D_BCD(uchar D)        //十进制转BCD
{
        D=D/10*16+D%10;
        return D;
}
/*void set_time(uchar Time[])//设置时间
{
        write_ds1302(0x8e,0x00);        //WP=0 允许写
        write_ds1302(0x80,0x80);        //停止
        write_ds1302(0x80,Time[0]);        //设置秒
        write_ds1302(0x82,Time[1]);        //设置fen
        write_ds1302(0x84,Time[2]);        //设置shi
        write_ds1302(0x86,Time);        //设day
        write_ds1302(0x88,month);        //设yue
        write_ds1302(0x8c,year);        //设置nian
        write_ds1302(0x8a,week);        //设置秒
        write_ds1302(0x8e,0x80);        //WP=1 禁止写

}*/
void get_time()
{

//*********读时间、显示时间************************
                miao=BCD_10(read_ds1302(0x81));                //读秒*
                fen=BCD_10(read_ds1302(0x83));                 //读分*
                shi=BCD_10(read_ds1302(0x85));                 //读时*
                write_twoline_1602(10,miao);           //显示秒*
                write_twoline_1602(7,fen);                   //显示分*
                write_twoline_1602(4,shi);                   //显示时*
//*************************************************
//****************读日历、显示日历*****************
                day=BCD_10(read_ds1302(0x87));                 //读日  *
                month=BCD_10(read_ds1302(0x89));          //读月  *
                year=BCD_10(read_ds1302(0x8D));                 //读年  *
                write_oneline_1602(11,day);                  //显示日  *
                write_oneline_1602(8,month);      //显示月  *
                write_oneline_1602(5,year);              //显示年  *
//**************************************************
//**************显示星期****************************************
                week=BCD_10(read_ds1302(0x8B));        //读星期          *
                //write_oneline_1602(15,week);//显示星期          *
                switch(week)
                {
                        case(1):Display_1602(14,1,"MON",3); // 星期一*
                                        break;
                        case(2):Display_1602(14,1,"TUE",3);        //星期二*
                                        break;
                        case(3):Display_1602(14,1,"WED",3);        //星期三*
                                        break;
                        case(4):Display_1602(14,1,"THU",3);        //星期四*
                                        break;
                        case(5):Display_1602(14,1,"FRI",3);        //星期五*
                                        break;
                        case(6):Display_1602(14,1,"SAT",3);        //星期六*
                                        break;
                        case(7):Display_1602(14,1,"SUN",3);        //星期日*
                                        break;
//*************************************************************
                }
        }
/******************************************************************/
键盘扫描程序/*****************************************************************/
//以下是键盘扫描的头文件
#ifndef __KEY_SCAN_H__
#define __KEY_SCAN_H__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extern         uchar shi,fen,miao,day,month,year,week;
void key_scan();
extern uchar start,flag;

#endif
//以下是键盘扫描的c文件
/****************************************
*函数:key_scan()                       *
*功能:k1:闹钟/时间(1闹钟 2时间)     *
*           k2:模式(年月日、时分秒、星期)   *
           k3:时间加                                                          *
*           k4:时间减                                                          *
*****************************************/
#include <pic.h>
#include "key_scan.h"
#include "1602lc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ds1302.h"
#define k1 RC0
#define k2 RC1
#define k3 RC2
#define k4 RC3
uchar moshi=0;
uchar Time[7];        //缓冲时间 秒 分 时 日 月 年 星期
void key_scan()
{
        TRISC=0B00001111;        //RC0~3 按键
/********************
*        k2下时间界面          *
*                设置时间          *
********************/
                if(!k2)
                {
                        delay1ms(10);
                        if(!k2)
                        {
                                while(!k2);
                                moshi++;
                                start=1;
                                flag=0;
                                write_ds1302(0x8e,0x00);        //WP=0 允许写
                                        //write_ds1302(0x80,0x80);        //停止运行
                        }
                }
if(moshi==1)   //秒
{
        write_com_1602(0x80+0x40+0x0a);                //指定位置显示光标、光标闪烁
        write_com_1602(0x0f);
}
if(moshi==2)         //分
{
        write_com_1602(0x80+0x40+0x07);                //指定位置显示光标、光标闪烁        write_com_1602(0x0f);
}
if(moshi==3)        //时
{
        write_com_1602(0x80+0x40+0x04);                //指定位置显示光标、光标闪烁        write_com_1602(0x0f);
}
if(moshi==4)        //星期
{
        write_com_1602(0x80+0x0f);                //指定位置显示光标、光标闪烁
        write_com_1602(0x0f);
}
if(moshi==5)        //日
{
        write_com_1602(0x80+0x0b);                //指定位置显示光标、光标闪烁
        write_com_1602(0x0f);
}
if(moshi==6)        //月
{
        write_com_1602(0x80+0x08);                //指定位置显示光标、光标闪烁
        write_com_1602(0x0f);
}
if(moshi==7)        //年
{
        write_com_1602(0x80+0x05);                //指定位置显示光标、光标闪烁
        write_com_1602(0x0f);
}

if(moshi==8)
{
        moshi=0;
        write_com_1602(0x0c);        //设置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write_ds1302(0x80,Time[0]);        //刷新秒
        write_ds1302(0x82,Time[1]);        //刷新fen
        write_ds1302(0x84,Time[2]);        //刷新时
        write_ds1302(0x86,Time[3]);        //刷新天
        write_ds1302(0x88,Time[4]);        //刷新月
        write_ds1302(0x8c,Time[5]);        //刷新年
        write_ds1302(0x8a,Time[6]);        //刷新星期
        //write_ds1302(0x80,0x00);        //开钟
        write_ds1302(0x8e,0x80);        //禁止写
        start=0;
}
//****模式1下
if(moshi==1)
{
        if(!k3)
        {
                delay1ms(10);
                if(!k3)
                {
                        while(!k3);
                        miao++;
                        if(miao>=60)
                        {
                                miao=0;
                        }
                write_twoline_1602(10,miao);        //设置秒++
                write_com_1602(0x80+0x40+0x0a);//防止初始化后显示地址发生变化
                Time[0]=D_BCD(miao);        //转换为BCD码
                }
        }

        if(!k4)
        {
                delay1ms(10);
                if(!k4)
                {
                        while(!k4);
                        if(miao==0)
                        {
                                miao=60;
                        }
                miao--;
                write_twoline_1602(10,miao);        //设置秒--
                write_com_1602(0x80+0x40+0x0a);//防止初始化后显示地址发生变化
                Time[0]=D_BCD(miao);        //转换为BCD码
                }
        }
}

//****模式2下设置分
if(moshi==2)
{
        if(!k3)
        {
                delay1ms(10);
                if(!k3)
                {
                        while(!k3);
                        fen++;
                        if(fen>=60)
                        {
                                fen=0;
                        }
                Time[1]=D_BCD(fen);        //转换为BCD码
                write_twoline_1602(7,fen);        //设置秒++
                write_com_1602(0x80+0x40+0x07);//防止初始化后显示地址发生变化
                }
        }
        if(!k4)
        {
                delay1ms(10);
                if(!k4)
                {
                        while(!k4);
                        if(fen==0)
                        {
                                fen=60;
                        }
                                fen--;
                Time[1]=D_BCD(fen);        //转换为BCD码
                write_twoline_1602(7,fen);        //设置秒--
                write_com_1602(0x80+0x40+0x07);//防止初始化后显示地址发生变化
                }
        }

}

//****模式3下设置时
if(moshi==3)
{
        if(!k3)
        {
                delay1ms(10);
                if(!k3)
                {
                        while(!k3);
                        shi++;
                        if(shi>=24)
                        {
                                shi=0;
                        }
                        Time[2]=D_BCD(shi);        //转换为BCD码
                        write_twoline_1602(4,shi);        //设置时++
                        write_com_1602(0x80+0x40+0x04);//防止初始化后显示地址发生变化
                }
        }

        if(!k4)
        {
                delay1ms(10);
                if(!k4)
                {
                        while(!k4);
                        if(shi==0)
                        {
                                shi=24;
                        }
                shi--;
                Time[2]=D_BCD(shi);        //转换为BCD码
                write_twoline_1602(4,shi);        //设置时--
                write_com_1602(0x80+0x40+0x04);//防止初始化后显示地址发生变化
                }
        }
}
//****模式4下设置星期
if(moshi==4)
{
        if(!k3)
        {
                delay1ms(10);
                if(!k3)
                {
                        while(!k3);
                        week++;
                        if(week>=8)
                        {
                                week=1;
                        }
                        Time[6]=D_BCD(week);        //转换为BCD码
                        write_oneline_1602(15,week);        //设置周++
                        write_com_1602(0x80+0x0f);//防止初始化后显示地址发生变化
                }
        }
        if(!k4)
        {
                delay1ms(10);
                if(!k4)
                {
                        while(!k4);
                        week--;
                        if(week==0)
                        {
                                week=7;
                        }
                        Time[6]=D_BCD(week);        //转换为BCD码
                        write_oneline_1602(15,week);        //设置周--
                        write_com_1602(0x80+0x0f);//防止初始化后显示地址发生变化
                }
        }

}

//****模式5下设置日
if(moshi==5)
{
        if(!k3)
        {
                delay1ms(10);
                if(!k3)
                {
                        while(!k3);
                        day++;
                        if(day>31)
                        {
                                day=0;
                        }
                        Time[3]=D_BCD(day);        //转换为BCD码
                        write_oneline_1602(11,day);        //设置日++
                        write_com_1602(0x80+0x0b);//防止初始化后显示地址发生变化
                }
        }
        if(!k4)
        {
                delay1ms(10);
                if(!k4)
                {
                        while(!k4);

                        if(day==0)
                        {
                                day=32;
                        }
                        day--;
                        Time[3]=D_BCD(day);        //转换为BCD码
                        write_oneline_1602(11,day);        //设置日--
                        write_com_1602(0x80+0x0b);//防止初始化后显示地址发生变化
                }
        }
}

//****模式6下设置月
if(moshi==6)
{
        if(!k3)
        {
                delay1ms(10);
                if(!k3)
                {
                        while(!k3);
                        month++;
                        if(month>=13)
                        {
                                month=1;
                        }
                        Time[4]=D_BCD(month);        //转换为BCD码
                        write_oneline_1602(8,month);        //设置月++
                        write_com_1602(0x80+0x08);//防止初始化后显示地址发生变化
                }
        }
        if(!k4)
        {
                delay1ms(10);
                if(!k4)
                {
                        while(!k4);
                        if(month==0)
                        {
                                month=13;
                        }
                        month--;
                        Time[4]=D_BCD(month);        //转换为BCD码
                        write_oneline_1602(8,month);        //设置月--
                        write_com_1602(0x80+0x08);//防止初始化后显示地址发生变化
                }
        }

}

//****模式7下设置年
if(moshi==7)
{
        if(!k3)
        {
                delay1ms(10);
                if(!k3)
                {
                        while(!k3);
                        year++;
                        if(year==100)
                        {
                                year=0;
                        }
                        Time[5]=D_BCD(year);        //转换为BCD码
                        write_oneline_1602(5,year);        //设置年++
                        write_com_1602(0x80+0x05);//防止初始化后显示地址发生变化
                }
        }
        if(!k4)
        {
                delay1ms(10);
                if(!k4)
                {
                        while(!k4);
                        if(year==0)
                        {
                                year=100;
                        }
                        year--;
                        Time[5]=D_BCD(year);        //转换为BCD码
                        write_oneline_1602(5,year);        //设置年--
                        write_com_1602(0x80+0x05);//防止初始化后显示地址发生变化
                }
        }

}

}
/******************************************************************/
主程序/*****************************************************************/
#include <pic.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1602lcd.h"
#include "ds1302.h"
#include "key_scan.h"
#define BEEP RC4
#define k1 RC0        //设置闹钟
#define k2 RC1        //设置时间
#define k3 RC2        //时间+
#define k4 RC3        //时间-
void beep ();
void clock();
void set_clock();
__CONFIG(XT & WDTDIS & LVPDIS & BORDIS);
uchar Time[7]={0x01,0x03,0x05,0x05,0x12,0x15,0x06};        //缓冲时间 秒 分 时 日 月 年 星期
uchar miao,fen,shi,day,month,year,week;
uchar amiao=1,afen=1,ashi=1;
uchar start=0,flag=0,moshi1,FLAG=0,naozhong;
void main()
{
        ADCON1=0x07;        //RA端口设为普通端口
        TRISD=0;        //全输出
        TRISA=0;
        TRISB=0b00000001;
        TRISC=0B00001111;        //RC0~3 按键
        lcdinit_1602();        //1602初始化
        ds1302_init();
        Display_1602(1,1,"  2015-12-05    ",16);
        Display_1602(1,2,"   14:44:31     ",16);
        while(1)
        {
                key_scan();
                set_clock();
                if(start==0)
                {
                        get_time();//时钟界面
                }
                if(flag==1)        //闹钟界面
                {
                        clock();
                }
                if((amiao==miao)&&(ashi==shi)&&(afen==fen))
                {
                        naozhong=1;        //标志位
                }
                if(naozhong==1)        //闹钟响
                {
                        beep();
                        if(!RB0)
                        {
                                delay1ms(10);
                                while(!RB0);
                                naozhong=0;
                        }
                }
        }

}
void set_clock()
{
        if(!k1)
        {
                if(FLAG==0)
                {
                        FLAG=0;
                        moshi1++;
                        write_com_1602(0x01);        //显示清屏
                        Display_1602(1,2,"     :  :       ",16);
                        Display_1602(1,1,"     clock      ",16);
                        start=1;        //关闭时钟界面
                        flag=1;                //开启闹钟界面
                }
        }
                else
                        FLAG=0;
        if(moshi1==1)   //秒
        {
                write_com_1602(0x80+0x40+0x0a);                //指定位置显示光标、光标闪烁
                write_com_1602(0x0f);
        }
        if(moshi1==2)         //分
        {
                write_com_1602(0x80+0x40+0x07);                //指定位置显示光标、光标闪烁
                write_com_1602(0x0f);
        }
        if(moshi1==3)        //时
        {
                write_com_1602(0x80+0x40+0x04);                //指定位置显示光标、光标闪烁
                write_com_1602(0x0f);
        }
        if(moshi1==4)
        {
                moshi1=0;
                flag=0;        //关闹钟
                write_com_1602(0x01);        //显示清屏
                write_com_1602(0x0c);        //设置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Display_1602(1,1,"  2015-  -      ",16);
                Display_1602(1,2,"     :  :       ",16);
                start=0;        //开时钟显示

        }
//****模式1下
if(moshi1==1)
{
        if(!k3)
        {
                delay1ms(10);
                if(!k3)
                {
                        while(!k3);
                        amiao++;
                        if(amiao>=60)
                        {
                                amiao=0;
                        }
                        write_twoline_1602(10,amiao);        //设置秒++
                        write_com_1602(0x80+0x40+0x0a);//防止初始化后显示地址发生变化
                }
        }

        if(!k4)
        {
                delay1ms(10);
                if(!k4)
                {
                        while(!k4);
                        if(amiao==0)
                        {
                                amiao=60;
                        }
                        amiao--;
                        write_twoline_1602(10,amiao);        //设置秒--
                        write_com_1602(0x80+0x40+0x0a);//防止初始化后显示地址发生变化
                }
        }
}

//****模式2下设置分
if(moshi1==2)
{
        if(!k3)
        {
                delay1ms(10);
                if(!k3)
                {
                        while(!k3);
                        afen++;
                        if(afen>=60)
                        {
                                afen=0;
                        }
                        write_twoline_1602(7,afen);        //设置秒++
                        write_com_1602(0x80+0x40+0x07);//防止初始化后显示地址发生变化
                }
        }
        if(!k4)
        {
                delay1ms(10);
                if(!k4)
                {
                        while(!k4);
                        //fen--;
                        if(afen==0)
                        {
                                afen=60;
                        }
                                afen--;
                        write_twoline_1602(7,afen);        //设置秒--
                        write_com_1602(0x80+0x40+0x07);//防止初始化后显示地址发生变化
                }
        }

}

//****模式3下设置时
if(moshi1==3)
{
        if(!k3)
        {
                delay1ms(10);
                if(!k3)
                {
                        while(!k3);
                        ashi++;
                        if(ashi>=24)
                        {
                                ashi=0;
                        }
                        write_twoline_1602(4,ashi);        //设置时++
                        write_com_1602(0x80+0x40+0x04);//防止初始化后显示地址发生变化
                }
        }

        if(!k4)
        {
                delay1ms(10);
                if(!k4)
                {
                        while(!k4);

                        if(ashi==0)
                        {
                                ashi=24;
                        }
                        ashi--;
                        write_twoline_1602(4,ashi);        //设置时--
                        write_com_1602(0x80+0x40+0x04);//防止初始化后显示地址发生变化
                }
        }
        }
}
void clock()
{
        write_twoline_1602(4,ashi);
        write_twoline_1602(7,afen);
        write_twoline_1602(10,amiao);
}
void beep()
        {

                        BEEP=0;
                        delay1ms(1);
                        BEEP=1;
                        delay1ms(100);

        }
/******************************************************************/
/*****************************************************************/
//delay.h
#ifndef __DELAY_H_
#define __DELAY_H_
/******重定义关键字**********/
#ifndef uint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endif
#ifndef uchar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endif
//delay.c
void delay1ms(uint x);        //延时1ms
#endif

#include"delay.h"

void delay1ms(uint x)
{
    uchar a,b;
    for(x;x>0;x--)
        for(b=142;b>0;b--)
            for(a=2;a>0;a--);
}

网友A:
冗长程序没空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