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 传感器选择思路

楼主:
如上图,现有一捣锤插入圆孔中 压缩东西。左轮手枪式的圆柱体可旋转(用57步进电机和齿轮控制)。大的圆柱体内部是空心的,但底部封住。

用什么传感器 能实现 捣锤对孔的精确定位???

网友A(2017-09-01):
对于这种定位,最廉价的方法就是在它对面那个孔插条杆下去定位。我们设备就是用这种方法定位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于这种定位,最廉价的方法就是在它对面那个孔插条杆下去定位。我们设备就是用这种方法定位的

不好意思朋友,没太听明白。能有个图示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于这种定位,最廉价的方法就是在它对面那个孔插条杆下去定位。我们设备就是用这种方法定位的

小圆柱体 插进去一次再出来后,大圆柱体就要旋转60度到下个孔

网友C:
有机械方式定位即可,无需传感器。

网友D:
同意楼上说的,你用步进电机控制步数已经可以了,如果怕有意外,可以加上红外对射。比如在转轮外加一圈遮光片,遮光片上开6个孔,对应转轮的6个孔,遮光片是随转轮一起转动的,当转到正确位置时,红外光刚好射过遮光片上的定位孔。还是感觉用机械的方式更简单。

网友E:
用编码器反馈位置就能定准位。装个接近开关也能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