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3MHz的无线模块的引脚接口类型是什么?向老师求助,先谢谢老师了。

楼主(2017-09-01):
得到几块433MHz的无线模块,无线模块引脚上如下:
1,RF_CS
2,RF_SCK
3,RF_SDI TMDI
4,RF_SDO_TMDO
5,RF_IRQ

就是如上引脚,希望老师能告诉我这是什么类型接口,每脚的意思,谢谢老师了,在百度里搜了一个下午也没有搞明白意思。

网友A:
这此都是要与CPU的IO引脚相连的。你想想看?比如,接个LED灯。

网友B:
片选、时钟、下载调试脚2、中断

楼主:
谢谢老师们解答,谢谢!

网友C:
这个应该是SPI总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