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密码锁仿真电路和源代码

楼主(2017-09-01):
#include "config.h"

void main()
{
        LCD_Initial();                                                 //lcd初始化
        init_sys();                                                         //硬件系统初始化
        setpsw();                                                         //密码设置
        while(1)
        {
                time=3;                                                           //限定尝试3次
                while(1)
                {
                        inputpsw();                                                          //输入密码
                        checkpsw();                                                        //密码验证
                        checksuper();                                                //验证是否是超级密码
                        if(error_flag==0)          {right();break;}
                        else if(time>1)                error();                //允许2次尝试错误
                        else                                {lock();break;}        //3次错误,系统锁定
                }

……………………

网友A(2018-11-17):
请问这是几位密码的密码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