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m32对AD719系列控制进行光和距离测量-完整工程源码

楼主(2017-09-02):
是基于stm32f4的工程代码,用的是ad7195传感器,参考手册连接好电路后,直接可以下载使用。
本实验将实现如下功能:通过KEY1按键来控制24C02的写入,通过另外一个按键KEY0来控制24C02的读取。并在LCD模块上面显示相关信息。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ed.h"
#include "lcd.h"
#include "24cxx.h"
#include "key.h"

int main(void)
{
    //u8 key;
    u16 i=0;
    //u8 value=0;
    unsigned int valu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系统中断优先级分组2
    delay_init(168);    //初始化延时函数
    uart_init(115200);    //初始化串口波特率为115200

    LED_Init();                    //初始化LED
     LCD_Init();                    //LCD初始化
    KEY_Init();                 //按键初始化

    AT24CXX_Init();            //IIC初始化

    PS_INIT();
    delay_ms(100);
    ALS_INIT();
    delay_ms(100);
    while(1)
    {

        delay_ms(10);
        i++;
        printf("%d    ",i);
        //delay_ms(20);

//        value=AT24CXX_ReadOneByte(ID_addr);
//        printf("%X   ", value);
//        delay_ms(30);

        value=AT24CXX_ReadOneByte(C0DATAH_addr);
        printf("%X", value);
        delay_ms(10);

        value=AT24CXX_ReadOneByte(C0DATA_addr);
        printf("%X  ", value);
        delay_ms(10);

        value=AT24CXX_ReadOneByte(C1DATAH_addr);
        printf("%X", value);
        delay_ms(10);

        value=AT24CXX_ReadOneByte(C1DATA_addr);
        printf("%X   ", value);
        delay_ms(10);

        value=AT24CXX_ReadOneByte(PDATAH_addr);
        printf("%X", value);
        delay_ms(10);

        value=AT24CXX_ReadOneByte(PDATA_addr);
        printf("%X\n", value);
        delay_ms(10);

    }
}

以上代码下载,资料不完整,目前还在调试中,错误很多,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A(2021-05-23):
你的ad7195程序呢???有吗??下载下来没有任何ad7195的东西,扯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