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多级菜单实现STM32源程序,可方便实现无限级菜单

楼主(2017-09-02):
分享一个lcd12864液晶屏的多级菜单实现方法,可方便实现无限级菜单
这是移植别人,加以修改的,支持从第一行菜单直接跳转到最后一行,反之如此
由于不知道怎么通过函数指针传递参数,所以在结构体里另定义了一个变,用来传
递参数量,如各位有更好的改法,,请在贴里贴出

多级菜单

#include "muti_menu.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Menu Menu_main={
        3,0,
        "    主菜单",
        {
                "显示",
                "设置",
                "更多"
        }
};

Menu Menu_set={
        2, 0,
        "    设置",
        {
                "运行参数",
                "参数2"
        }
};

Menu Menu_more={
        8,0,
        "    更多",
        {
                "菜单1",
                "菜单2",
                "菜单3",
                "菜单4",
                "菜单5",
                "菜单6",
                "菜单7",
                "菜单8"
        }
};

Menu Interface_showData={
        0,0
};
Menu Interface_setRunningData={
        0,0
};
Menu Interface_showTest={
        0,0
};

struct currMenu
{
        Menu *menu;                           //指向的菜单指针
        //u8 selectRow;      //当前选择的是哪一项

}CurrMenu;

void keyEvent_menuUP(void);
void keyEvent_menuDOWN(void);
void keyEvent_menuENTER(void);
void keyEvent_menuBACK(void);
void keyEvent_Empty(void);
void GUIfunc_showTest(void);
void GUIfunc_setRunningData(void);
void GUIfunc_showData(void);

void initMenu(void)
{
        u8 i;
        Menu_main.submenuPtr=malloc(sizeof(&Menu_main)*Menu_main.num);
        Menu_main.submenuPtr[0]=&Interface_showData;
        Menu_main.submenuPtr[1]=&Menu_set;
        Menu_main.submenuPtr[2]=&Menu_more;
        Menu_main.parent=NULL;
        Menu_main.funcKeyUP=&keyEvent_menuUP;
        Menu_main.funcKeyDOWN=&keyEvent_menuDOWN;
        Menu_main.funcKeyLEFT=&keyEvent_Empty;
        Menu_main.funcKeyRIGHT=&keyEvent_menuENTER;

        Menu_set.submenuPtr=malloc(sizeof(&Menu_set)*Menu_set.num);
        Menu_set.submenuPtr[0]=&Interface_setRunningData;
        Menu_set.submenuPtr[1]=&Interface_showTest;
        Menu_set.parent=&Menu_main;
        Menu_set.funcKeyUP=&keyEvent_menuUP;
        Menu_set.funcKeyDOWN=&keyEvent_menuDOWN;
        Menu_set.funcKeyLEFT=&keyEvent_menuBACK;
        Menu_set.funcKeyRIGHT=&keyEvent_menuENTER;

        Menu_more.submenuPtr=malloc(sizeof(&Menu_more)*Menu_more.num);
        for(i=0;i<Menu_more.num;i++) Menu_more.submenuPtr[i]=&Interface_showTest;
        Menu_more.parent=&Menu_main;
        Menu_more.funcKeyUP=&keyEvent_menuUP;
        Menu_more.funcKeyDOWN=&keyEvent_menuDOWN;
        Menu_more.funcKeyLEFT=&keyEvent_menuBACK;
        Menu_more.funcKeyRIGHT=&keyEvent_menuENTER;

        Interface_showData.func=&GUIfunc_showData;
        Interface_showData.parent=&Menu_main;
        Interface_showData.funcKeyUP=&keyEvent_Empty;
        Interface_showData.funcKeyDOWN=&keyEvent_Empty;
        Interface_showData.funcKeyLEFT=&keyEvent_menuBACK;
        Interface_showData.funcKeyRIGHT=&keyEvent_Empty;

        Interface_setRunningData.func=&GUIfunc_setRunningData;
        Interface_setRunningData.parent=&Menu_set;
        Interface_setRunningData.funcKeyUP=&keyEvent_Empty;
        Interface_setRunningData.funcKeyDOWN=&keyEvent_Empty;
        Interface_setRunningData.funcKeyLEFT=&keyEvent_menuBACK;
        Interface_setRunningData.funcKeyRIGHT=&keyEvent_Empty;

        Interface_showTest.func=&GUIfunc_showTest;
        Interface_showTest.parent=&Menu_more;
        Interface_showTest.funcKeyUP=&keyEvent_Empty;
        Interface_showTest.funcKeyDOWN=&keyEvent_Empty;
        Interface_showTest.funcKeyLEFT=&keyEvent_menuBACK;
        Interface_showTest.funcKeyRIGHT=&keyEvent_Empty;

        CurrMenu.menu=&Menu_main;
        //CurrMenu.selectRow=0;

}

void displayCurrentMenu(void)
{
        u8 i,j;
        u8 page;
        char tempstr[16]={0};
        if (CurrMenu.menu->num > 0)
        {
                displayString(0,0,CurrMenu.menu->menuName);
                CurrMenu.menu->recordSubNum<3?(page=1):(page=CurrMenu.menu->recordSubNum/3+1);
                //printf("%d",CurrMenu.menu->recordSubNum);
                for(i=0;i<3;i++)
                {
                        j=(page-1)*3+i;
                        if (j<CurrMenu.menu->num)
                        {
                                sprintf(tempstr,"%d",j+1);
                                displayString(i+1,0,tempstr);
                                displayString(i+1,1,CurrMenu.menu->submenuName[j]);
                                if ((CurrMenu.menu->submenuPtr[j])->num != 0) displayString(i+1,7,"\x10");
                        }else
                        {
                                displayString(i+1,0,"        ");
                        }
                }
                writeWhiteLine(CurrMenu.menu->recordSubNum%3+2);
        }
        else
        {
                CurrMenu.menu->func();
        }
}

void GUIfunc_showTest(void)
{
        displayString(0,0,"测试  ");
        displayString(1,0,"                ");
        displayString(2,0,"        ");
        displayString(3,0,"返回        确认");
}
void GUIfunc_showData(void)
{
        displayString(0,0,"主速度=   ");
        displayString(1,0,"转速=");
        displayString(2,0,"        ");
        displayString(3,0,"        ");
}
void GUIfunc_setRunningData(void)
{
        displayString(0,0,"设置选项");
        displayString(1,0,"最大转速");
        displayString(2,0,"是否启用自动控制");
        displayString(3,0,"        ");
}

void keyEvent_menuUP(void)
{
        if (CurrMenu.menu->recordSubNum<(CurrMenu.menu->num-1))
        {
                CurrMenu.menu->recordSubNum++;
                //CurrMenu.menu->recordSubNum=CurrMenu.selectRow;
        }
}

void keyEvent_menuDOWN(void)
{
        if (CurrMenu.menu->recordSubNum>0)
        {
                CurrMenu.menu->recordSubNum--;
                //CurrMenu.menu->recordSubNum=CurrMenu.selectRow;
        }
}

void keyEvent_menuENTER(void)
{
        clearLcd();
        CurrMenu.menu=CurrMenu.menu->submenuPtr[CurrMenu.menu->recordSubNum];
        CurrMenu.menu->recordSubNum=0;
}

void keyEvent_menuBACK(void)
{

        if (CurrMenu.menu->parent != NULL)
        {
                clearLcd();
                CurrMenu.menu=CurrMenu.menu->parent;
        }
}

void keyEvent_Empty(void){}

void KeyProc(void)
{

        if (Trg>0)
        {
                if(Trg&(1<<UP_Press))
                {
                        CurrMenu.menu->funcKeyUP();
                }
                else if(Trg&(1<<DOWN_Press))
                {
                        CurrMenu.menu->funcKeyDOWN();
                }
                else if(Trg&(1<<LEFT_Press))
……………………

网友A(2018-03-06):
请问#define RW_READ PBout(1)什么意思

网友A:
请问我想改引脚,应该改哪里

网友B(2018-04-06):
请问 这引脚 怎么接啊??。。。

网友C:
最近因为液晶的原因,头很大,这个可以支持。感谢

网友D(2018-05-06):
楼主能私发一份嘛。。。没黑币。。。1290382834@qq.com

网友E:
能不能给我发一份289444124@qq.com

网友F:
请问有stm32f103的源码吗

网友G(2018-06-14):
哇塞,好好玩儿。

网友H:
能在proteus 下仿真吗

网友I(2018-09-04):
大牛出品必须学习

网友J:
能给点注释就更棒了

网友K(2018-10-22):
不是下载过了吗,怎么还要扣费

网友L(2018-11-25):
下载下来试试效果。

网友L:
主要是没有演示图片不好评估菜单效果。如果可以iyou图片看看就好了 。

网友M:
学习一下载下来试试效果

网友N(2019-06-20):
先看看,目前用不着

网友O:
刚好需要

网友N(2019-09-04):
下来来看看,与其他有什么不同

网友P:
楼主这是32的什么板子呀mini还是f4

网友Q(2019-11-07):
引用 网友A:
请问#define RW_READ PBout(1)什么意思

定义RW_READ宏为 PBout(1)

网友R:
楼主能发发实物不?

网友S(2021-12-01):
lcd12864液晶屏的多级菜单实现

网友T(2023-01-02):
看起来好复杂

网友U(2025-06-17):
怎么用在STM32F407ZGT6啊 兄弟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