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水平仪项目邀请(可以同时显示3个位置的水平倾角情况)

楼主(2017-09-03):
需要测定并显示一个钢片的3个位置的水平倾角情况,最好能将传感器的数据通过蓝牙通讯显示在终端

网友A:
如果考虑到成本问题的话,楼主可以选择6050,在使用上也比较方便,当然精度也是可以接受的!主核芯片的话,51当然也可以上任,像stc的一些系列速度还是可以接受的!主要还是楼主需要用到蓝牙模块,那就是把采集到的倾角信息通过蓝牙发送给PAD或者笔记本了,那这里有个问题,发送端用的是蓝牙模块,同理接受端也需要有蓝牙模块,这样通信才能进行下去!楼主有兴趣的话,可以加本人的Q1019967446

楼主:
其他方案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传感器你选好了吗?单片机用51的吗?可以加我好友

精度0.01,单片机51

网友C:
0.01是度数的精度?

楼主:
是倾角度数的精度

网友D(2018-07-18):
用倾角传感器,我这里有成熟的倾角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