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控制接线图 和程序 有人有现成的吗?

楼主(2017-09-03):
接线图 和程序 有人有现成的吗?

网友A:
什么样的舵机啊?我只会SG90!
程序示例:
void DJZD (void)//舵机转动子函数
{
        unsigned char i;//舵机信号脉冲次数
        for (i=0;i<75;i++)
        {
                DJ=1;
                Delay50us(GT);
                DJ=0;
                Delay50us(DT);
        }
        DJ=0;
}

GT、DT取值为:
GT=10;DT=390;//转动到0度
GT=30;DT=370;//转动到90度
GT=50;DT=350;//转动到180度

其它的角度,可以自己按照说明资料设置。

这些资料网上是很容易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