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内部usb模块如何调试

楼主(2017-09-04):
如题, 有些单片机内置usb外设模块, 如何调试代码,需要连接上位机像串口那样用调试工具 还是其他方式调试?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首先要了解USB协议,然后找一个USB主控来发数据,从机就收数据再显示出来,是否 正确

USB不是一两句话就说得完的,好好研究一下吧

网友B:
usb有些复杂。用上位机的最好是组态软件之类的,自己开发需要设备驱动方面的知识。有usb控件的话方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