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图片bin文件的制作和采用Jlink烧写外部Nor Flash的方法

楼主(2017-09-04):
一、图片制作

1.     先用PS等制图工具将图片制作好

2.     打卡Imag2Lcd.exe软件

3.     设置好红色框中的项  ->  保存即可

注 : 1.不可以直接用图片转换*.bin的软件,因为那软件不能设置RGB的顺序,可能导致图片显示的颜色不对

2.颜色数据排列,用鼠标按着拖动即可改变顺序

二、图片的烧入(以烧入NOR FLASH 为例)

使用STM32-5I开发板测试:

1.     开始 -> 所有程序 -> SEGGER,打开安装Jlink的驱动SEGGER下的J-Flash

2.     File ->Open Project…      ->      打开STM32F103ZE_ST_MB672_CFI_1x16.jflash(根据自己的CPU型

号选择)

STM32F103ZE_ST_MB672_CFI_1x16.jflash在Jlink驱动的安装目录下的Samples\JFlash\ProjectFiles\ST中

3.     File ->Open data File… 打开要写入的文件,设置Nor Flash的地址,地址是十六进制数,不需要输入0x。

4.     Target-> Auto

5.     等待编程完成.

网友A(2019-12-13):
Auto    这个我找不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