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飞行器stc单片机程序

楼主(2017-09-04):
stc也可以做四轴

//========================================================================
//        作者:xiaoliu
//        邮箱:1042763631
//        版本V1.0
//========================================================================
//                                 爱好者电子工作室
//特别声明:此程序
//
//
//
//                                 MCU工作频率12MHz
//=========================================================================
//1、如果需要更改工作频率,请修改本工程中的config.h头文件中 MAIN_Fosc的宏定义,
//   延时函数都会保持一致,无需更改延迟的参数。
//2、波特率为2400,如果需要更改,必须和STC-ISP最低波特率保持一致才能实现自动下载
//3、IO口已被重新定义,IAP15W4K58S4最大封装为64脚,具有62个IO口,其中有8个模拟口,
//   当然模拟口也可用作数字口,数字用D表示,模拟用A来表示,此定义专门为STC15W4K系列
//   定义的IO,方便方便以后大家日后的使用,此定义方法类似arduino。
//   使用数字IO口时,定义如下:
//   P3.0-P3.7--->D0-D7   也可以直接使用0-7
//   P2.0-P2.7--->D8-D15  也可以直接使用8-15
//   P4.0-P4.7--->D16-D23 也可以直接使用16-23
//   P5.0-P5.7--->D24-D31 也可以直接使用24-31
//   P6.0-P6.7--->D32-D39 也可以直接使用32-39
//   P7.0-P7.7--->D40-D47 也可以直接使用40-47
//   P0.0-P0.7--->D48-D55 也可以直接使用48-55
//   P1.0-P1.7--->D56-D63 也可以直接使用56-63 也可以使用A0-A7
//   使用模拟IO口时,定义如下:
//   P1.0-P1.7--->0-7
//4、pinMode、digitalWrite必须使用数字IO定义方法,analogRead必须使用模拟IO定义方法
//=============================================================================
#include "config.h"
#include "GPIO.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epwm.h"
#include "eInterrupt.h"
#include "IMU.h"
#include "nrf24l01.h"
#include "MPU6050.h"
#include "eeprom.h"
#define Q15(X) \
   ((X < 0.0) ? (int)(32768*(X) - 0.5) : (int)(32767*(X) + 0.5))
#define        EAXSFR()                P_SW2 |=  0x80        /* MOVX A,@DPTR/MOVX @DPTR,A指令的操作对象为扩展SFR(XSFR) */
//PWM定义
#define PWM_L 11 //左边的电机
#define PWM_R 7  //右边的电机
#define PWM_F 10 //前面的电机
#define PWM_B 9  //后面的电机
//mpu6050定义
#define SDA         22         //定义mpu6050的SDA的数字io
#define SCL   48         //定义mpu6050的SCL的数字io

#define CE    23
#define CSN   57
#define SCK   56
#define MOSI  34
#define MISO  33
#define IRQ   32

#define LED_4   18
#define LED_2   55
#define LED_3   25
#define LED_1   28

u8 SW2_tmp;
bit        B_8ms;
u8 count;
//******************************************************************************************************
u8        xdata        TxBuf[20]={0};
u8        xdata        RxBuf[20]={0};
u8  xdata RxBuf_temp[20]={0};
u8        xdata        tp[16];
//******************************************************************************************************
u8        YM=0;              //油门变化速度控制,不这样做的话快速变化油门时四轴会失速翻转

int                data speed2=0,speed3=0,speed4=0,speed5=0;           //电机速度参数
int                data PWM2=0,PWM3=0,PWM4=0,PWM5=0;        //加载至PWM模块的参数
int                xdata g_x=0,g_y=0,g_z=0;                        //陀螺仪矫正参数
int                xdata a_x,a_y;                                                //角度矫正参数

long  xdata g_x_aver=0;
long  xdata g_y_aver=0;
long  xdata g_z_aver=0;
int   delta_rc_x=0;
int   delta_rc_y=0;
int   delta_rc_z=0;

u8 YM_last;
int delta_Ax;
int delta_Ay;
int delta_Az;

int Ax_real;
int Ay_real;
int Az_real;

int delta_Ax_last;
int delta_Ay_last;
int delta_Az_last;
//*****************角度参数*************************************************
int xdata Angle_ax=0,Angle_ay=0,Angle_az=0;        //由加速度计算的加速度(弧度制)
int idata Angle_gy=0,Angle_gx=0,Angle_gz=0;        //由角速度计算的角速率(角度制)
int data  AngleX=0,AngleY=0,AngleZ=0;                                //四元数解算出的欧拉角
float xdata  Anglezlate=0;                                //Z轴相关
float xdata IMU_gz;
int xdata  Ax=0,Ay=0;                                        //加入遥控器控制量后的角度
int xdata  gx=0,gy=0;                                        //加入遥控器控制量后的角?
u8 data lastR0=0,ZT=0; //上一次RxBuf[0]数据(RxBuf[0]数据在不断变动的)   状态标识
//****************姿态处理和PID*********************************************
int        data PID_Output;        //PID最终输出量

float        xdata Last_Angle_gx=0;        //外环PI输出量  上一次陀螺仪数据
long        xdata ERRORX_Out=0;        //外环P  外环I  外环误差积分
long        xdata ERRORX_In=0;        //内环P  内环I   内环D  内环误差积分

float        xdata Last_Angle_gy=0;
long        xdata ERRORY_Out=0;
long        xdata ERRORY_In=0;
long        xdata ERRORZ_Out=0;

int xdata Last_Ax=0;
int xdata Last_Ay=0;

unsigned int LED_num=0;

int xdata Last_gx=0;
int xdata Last_gy=0;
long idata PID_P;
long idata PID_I;
long idata PID_D;
#define        Out_XP        18.0f            //外环P
#define        Out_XI        Q15(0.024)        //外环I                Q15(0.024)
#define        Out_XD        3.0f            //外环D

#define        In_XP        Q15(0.3) //内环P 720        0.3                                0.3                 0.5
#define        In_XI        Q15(0.00)//内环I                0.024                   0                  0
#define        In_XD        7.5f                 //内环D 720   5                  7.5                   8.0

#define        In_YP        In_XP
#define        In_YI        In_XI
#define        In_YD        In_XD

#define        Out_YP        Out_XP
#define        Out_YI        Out_XI
#define        Out_YD        Out_XD

#define        ZP        5.0f                          //  5
#define        ZD        8.0f        //自旋控制的PID                 8
#define ZI  Q15(0.24)                        //  0.24

#define        ERR_MAX        8000
#define KALMAN_Q        Q15(0.20)
#define KALMAN_R        Q15(0.80)

int KalmanFilter_ax( int ResrcData,int ProcessNiose_Q,int MeasureNoise_R);
int KalmanFilter_ay( int ResrcData,int ProcessNiose_Q,int MeasureNoise_R);
int KalmanFilter_az( int ResrcData,int ProcessNiose_Q,int MeasureNoise_R);
int KalmanFilter_gyrox( int ResrcData,int ProcessNiose_Q,int MeasureNoise_R);
int KalmanFilter_gyroy( int ResrcData,int ProcessNiose_Q,int MeasureNoise_R);
int KalmanFilter_gyroz( int ResrcData,int ProcessNiose_Q,int MeasureNoise_R);
void main()
{
                int i=1;
                u8 j;
                Serialbegin(2400,1,COM1);//设置COM1的波特率为2400,将“最低波特率”的值设为2400即可实现自动下载
                pinMode(SDA,pullup);//设置为内部上拉模式
                pinMode(SCL,pullup);//设置为内部上拉模式

                pinMode(PWM_L,OUTPP);//设置成推挽模式
                pinMode(PWM_R,OUTPP);//设置成推挽模式
                pinMode(PWM_F,OUTPP);//设置成推挽模式
                pinMode(PWM_B,OUTPP);//设置成推挽模式

                pinMode(LED_4,OUTPP);//设置成推挽模式
                pinMode(LED_2,OUTPP);//设置成推挽模式
                pinMode(LED_3,OUTPP);//设置成推挽模式
                pinMode(LED_1,OUTPP);//设置成推挽模式

                pinMode(CE,pullup);//设置为内部上拉模式
                pinMode(CSN,pullup);//设置为内部上拉模式
                pinMode(SCK,pullup);//设置为内部上拉模式
                pinMode(MOSI,pullup);//设置为内部上拉模式
                pinMode(MISO,pullup);//设置为内部上拉模式
                pinMode(IRQ,pullup);//设置为内部上拉模式

                //以下为PWM初始化
              epwmnTcolck(12);//系统时钟,不分频
                epwmTwide(20000);//设置PWM宽度为1001
                epwmStartADC(0);//不触发AD
                epwmFirstSignalLevel(PWM_L,0);//设置初始电平为低
                epwmFirstSignalLevel(PWM_R,0);//设置初始电平为低
                epwmFirstSignalLevel(PWM_F,0);//设置初始电平为低
                epwmFirstSignalLevel(PWM_B,0);//设置初始电平为低

                epwmSetValue(PWM_L,19300,20000);//设置翻转值,第1次翻转为1000,第2次翻转为1001
                epwmSetValue(PWM_R,19300,20000);//设置翻转值,第1次翻转为1000,第2次翻转为1001
                epwmSetValue(PWM_F,19300,20000);//设置翻转值,第1次翻转为1000,第2次翻转为1001
                epwmSetValue(PWM_B,19300,20000);//设置翻转值,第1次翻转为1000,第2次翻转为1001
                epwmCRbegin();//启动PWM计数器
                init_NRF24L01();//初始化无线模块
                RxBuf[1] = 128;
                RxBuf[2] = 128;
                RxBuf[3] = 128;
                RxBuf[4] = 0;
                IAPRead();                //读取陀螺仪静差
                InitMPU6050();        //初始化MPU-6050
                Timer0_attachInterrupt(10000);//定时器0以10ms定时中断
                Timer3_attachInterrupt(4000);//
                  loop()
                {
                        YM = RxBuf[4];        //油门

                        if((RxBuf[5] == 1)||(RxBuf[6] == 1))        //校准时,请按2次,第1次清除角速度,第2次清除角度
                        {
                                RxBuf[5] = 0;
                                RxBuf[6] = 0;
                                RxBuf_temp[5] = 0;
                                RxBuf_temp[6] = 0;
                                if(RxBuf[4] < 20)
                                {

                                        EA = 0;
                                        TR0=0;
                                        g_x_aver=0;
                                        g_y_aver=0;
                                        g_z_aver=0;
                                        for(j=0;j<64;j++)
                                        {
                                                        Read_MPU6050(tp);
                                                        g_x_aver=g_x_aver+(((int *)&tp)[4]);
                                                        g_y_aver=g_y_aver+(((int *)&tp)[5]);
                                                        g_z_aver=g_z_aver+(((int *)&tp)[6]);
                                        }
                                        g_x_aver=g_x_aver>>6;
                                        g_y_aver=g_y_aver>>6;
                                        g_z_aver=g_z_aver>>6;

                                        IAP_Gyro();

                                        epwmSetValue(PWM_L,19300,20000);//设置翻转值,第1次翻转为960,第2次翻转为1001
                                        epwmSetValue(PWM_R,19300,20000);//设置翻转值,第1次翻转为960,第2次翻转为1001
                                        epwmSetValue(PWM_F,19300,20000);//设置翻转值,第1次翻转为960,第2次翻转为1001
                                        epwmSetValue(PWM_B,19300,20000);//设置翻转值,第1次翻转为960,第2次翻转为1001
                                        delay_ms(100); //校准完毕滴一声

                                        epwmSetValue(PWM_L,19300,20000);//设置翻转值,第1次翻转为1000,第2次翻转为1001
                                        epwmSetValue(PWM_R,19300,20000);//设置翻转值,第1次翻转为1000,第2次翻转为1001
                                        epwmSetValue(PWM_F,19300,20000);//设置翻转值,第1次翻转为1000,第2次翻转为1001
                                        epwmSetValue(PWM_B,19300,20000);//设置翻转值,第1次翻转为1000,第2次翻转为1001
                                        TR0=1;
                                        EA = 1;
                                }
                        }

                }
}

void timer0_int (void) interrupt TIMER0_VECTOR
{
        B_8ms = 1;
        P52=1;

         LED_num++;
        if(LED_num>200)
        {
           LED_num=0;
//           P51=1;
//           P42=1;
//           P07=1;
//           P54=1;
        }
        if(LED_num==50)
        {
//           P51=0;
//           P42=0;
//           P07=0;
//           P54=0;
        }

        if(RxBuf[0] == lastR0)        //如果RxBuf[0]的数据没有收到 即失联
        {
                if(++ZT >= 128)
                {
                        ZT = 120;        //状态标识大于128即1秒没有收到数据,失控保护

                        RxBuf[1] = 128;
                        RxBuf_temp[1] = 128;
                        RxBuf[2] = 128; //触发失控保护 ,缓慢下降,俯仰横滚方向舵归中
                        RxBuf_temp[2]=128;
                        RxBuf[3] = 128;
                        RxBuf_temp[3]=128;
                        if(RxBuf[4] != 0)
                        {
                                RxBuf[4]--;        //油门在原值逐渐减小
                                RxBuf_temp[4]=RxBuf[4];
                        }
                }
        }
        else        ZT = 0;
        lastR0 = RxBuf[0];

        Read_MPU6050(tp);
    Angle_ax=KalmanFilter_ax( ((int *)&tp)[0],KALMAN_Q,KALMAN_R);
        Angle_ay=KalmanFilter_ay( ((int *)&tp)[1],KALMAN_Q,KALMAN_R);
        Angle_az=KalmanFilter_az( ((int *)&tp)[2],KALMAN_Q,KALMAN_R);

        Angle_gx = ((float)(((int *)&tp)[4] - g_x)) / 65.5;        //陀螺仪处理        结果单位是 +-度
        Angle_gy = ((float)(((int *)&tp)[5] - g_y)) / 65.5;        //陀螺仪量程 +-500度/S, 1度/秒 对应读数 65.536
        Angle_gz=KalmanFilter_gyroz( ((int *)&tp)[6],Q15(0.2),Q15(0.8))- g_z;
        IMU_gz=Angle_gz/65.5;
        Last_Angle_gx = Angle_gx;                //储存上一次角速度数据
        Last_Angle_gy = Angle_gy;

//*********************************** 四元数解算 ***********************************
        IMUupdate(Angle_gx*0.0174533f, Angle_gy*0.0174533f, IMU_gz*0.0174533f, Angle_ax,Angle_ay,Angle_az);//姿态解算,精度0.1度
//将四轴飞行器的所有数据发到遥控上
        TxBuf[0]=AngleX-a_x;
        TxBuf[1]=(AngleX-a_x)>>8;
        TxBuf[2]=Angle_ax;
        TxBuf[3]=Angle_ax>>8;
        TxBuf[4]=((int *)&tp)[4]-g_x;
        TxBuf[5]=(((int *)&tp)[4]-g_x)>>8;
        TxBuf[6]=AngleY-a_y;
        TxBuf[7]=(AngleY-a_y)>>8;
        TxBuf[8]=Angle_ay;
        TxBuf[9]=Angle_ay>>8;
        TxBuf[10]=((int *)&tp)[5]-g_y;
        TxBuf[11]=(((int *)&tp)[5]-g_y)>>8;
        TxBuf[12]=AngleZ;//z轴角度始终为0,因为不能从IMU中获取
        TxBuf[13]=(AngleZ)>>8;
        TxBuf[14]=Angle_az;
        TxBuf[15]=Angle_az>>8;
        TxBuf[16]=Angle_gz;
        TxBuf[17]=Angle_gz>>8;
        //0.174533为PI/180 目的是将角度转弧度        四元数计算出 俯仰(X轴): AngleX, 横滚(Y轴): AngleY
//************** MPU6050 Y轴与水平倾角 ***********************************************************
        if((RxBuf[2] > 113) && (RxBuf[2] < 143))        RxBuf[2] = 128;                 //113 143 128
        delta_rc_y=128-RxBuf[2] ;
        delta_rc_y=delta_rc_y*10/7;
        //        Ay为误差,delta_rc_y为遥控给的角度作为基准,RxBuf[8]为微调量,a_y为偏差角度,AngleY为采样的角度
        //一般的,在不考虑微调、偏移量,误差=基准-测量值
        Ay  = delta_rc_y -(char)RxBuf[8]*2+a_y-AngleY;
        if(YM > 20)                ERRORY_Out += Ay;                                //外环积分(油门小于某个值时不积分)
        else                        ERRORY_Out = 0;                                        //油门小于定值时清除积分值
        if(ERRORY_Out >  ERR_MAX)        ERRORY_Out =  ERR_MAX;
        else if(ERRORY_Out < -ERR_MAX)        ERRORY_Out = -ERR_MAX;        //积分限幅
        PID_P=(long)Ay*Out_YP;
        PID_I=((long)ERRORY_Out*Out_YI)>>15;
        PID_D=((Angle_gx+Last_Angle_gx)/2)*Out_YD;
        PID_Output = (PID_P +PID_I+PID_D+5)/10;        //外环PID,“+5”为了四舍五入?
        Last_Ay=Ay;

        gy=PID_Output - Angle_gx;
        if(YM > 20)ERRORY_In +=gy;//内环积分(油门小于某个值时不积分)
        else                        ERRORY_In = 0;                                                        //油门小于定值时清除积分值
        if(ERRORY_In >  ERR_MAX)        ERRORY_In =  ERR_MAX;
        else if(ERRORY_In < -ERR_MAX)        ERRORY_In = -ERR_MAX;        //积分限幅
        PID_P=((long)gy*In_YP)>>15;
        PID_I=((long)ERRORY_In*In_YI)>>15;
        PID_D=((long)gy - Last_gy)*In_YD;
        PID_Output =PID_P+PID_I+PID_D;
        Last_gy=gy;
        if(PID_Output >  19300)        PID_Output =  19300;  //输出量限幅
        if(PID_Output < -19300)        PID_Output = -19300;
        speed5 =  PID_Output,        speed2 =   -PID_Output;//加载到速度参数
//**************MPU6050 X轴与水平倾角**************************************************
        if((RxBuf[1] > 113) && (RxBuf[1] < 143))        RxBuf[1] = 128;
        delta_rc_x=RxBuf[1] - 128;
        delta_rc_x=delta_rc_x*10/7;
        //        Ax为误差,delta_rc_x为遥控给的角度作为基准,RxBuf[7]为微调量,a_x为偏差角度,AngleX为采样的角度
        //一般的,在不考虑微调、偏移量,误差=基准-测量值
        Ax = delta_rc_x+(char)RxBuf[7]*2+a_x-AngleX;
        if(YM > 20)        ERRORX_Out += Ax;        //外环积分(油门小于某个值时不积分)
        else                ERRORX_Out = 0;                //油门小于定值时清除积分值
        if(ERRORX_Out >  ERR_MAX)        ERRORX_Out =  ERR_MAX;        //积分限幅
        else if(ERRORX_Out < -ERR_MAX)        ERRORX_Out = -ERR_MAX;        //积分限幅
        PID_P=(long)Ax*Out_YP;
        PID_I=((long)ERRORX_Out*Out_XI)>>15;
        PID_D=((Angle_gy+Last_Angle_gy)/2)*Out_XD;
        PID_Output = (PID_P+PID_I+PID_D+5)/10;        //外环PID
        Last_Ax=Ax;
        gx=PID_Output - Angle_gy;
        if(YM > 20)        ERRORX_In += gx;        //内环积分(油门小于某个值时不积分)
        else                ERRORX_In  = 0; //油门小于定值时清除积分值
        if(ERRORX_In >  ERR_MAX)        ERRORX_In =  ERR_MAX;
        else if(ERRORX_In < -ERR_MAX)        ERRORX_In = -ERR_MAX;        //积分限幅

        PID_P=((long)gx*In_XP)>>15;
        PID_I=((long)ERRORX_In*In_XI)>>15;
        PID_D=((long)gx - Last_gx)*In_XD;
        PID_Output =PID_P+PID_I+PID_D;

        Last_gx=gx;
        if(PID_Output >  19300)        PID_Output =  19300;  //输出量限幅
        if(PID_Output < -19300)        PID_Output = -19300;

                                                                                speed4 = 0 - PID_Output;

                                                                                speed3 = 0 + PID_Output;

//************** MPU6050 Z轴指向 *****************************
//只做速度环即可
        if((RxBuf[3] > 113) && (RxBuf[3] < 143))        RxBuf[3] = 128;
        delta_rc_z = (RxBuf[3] - 128)-Angle_gz;        //操作量
        delta_rc_z = ((int)RxBuf[3] - 128)*64-Angle_gz;        //本来是乘与65.5的系数,乘与64也可以
        if(YM > 20)                ERRORZ_Out += delta_rc_z;
        else                        ERRORZ_Out  = 0;
        if(ERRORZ_Out >  50000)        ERRORZ_Out =  50000;
        else if(ERRORZ_Out < -50000)        ERRORZ_Out = -50000;        //积分限幅
        PID_P=((long)delta_rc_z)*ZP;
        PID_I=((long)ERRORZ_Out * ZI)>>15;
        PID_D=((long)delta_rc_z - Anglezlate) * ZD;

        PID_Output =( PID_P + PID_I + PID_D)>>6;

        Anglezlate = delta_rc_z;
        if(PID_Output >  19300)        PID_Output =  19300;  //输出量限幅
        if(PID_Output < -19300)        PID_Output = -19300;
                speed4 = speed4 + PID_Output;
                speed5 = speed5 - PID_Output;speed2 = speed2 - PID_Output;
                speed3 = speed3 + PID_Output;

//**************将速度参数加载至PWM模块*************************************************
        if(YM < 20)                PWM2 = 19300,        PWM3 = 19300,        PWM4 = 19300,        PWM5 = 19300;
        else
        {
                PWM2 = 19300 - (int)YM*4 - speed2;
                         if(PWM2 > 19300)        PWM2 = 19300;        //速度参数控制,防止超过PWM参数范围0-1000
                else if(PWM2 < 0)                PWM2 = 0;

                PWM3 = 19300 - (int)YM*4 - speed3;
                         if(PWM3 > 19300)        PWM3 = 19300;
                else if(PWM3 < 0)                PWM3 = 0;

                PWM4 = 19300 - (int)YM*4 - speed4;
                         if(PWM4 > 19300)        PWM4 = 19300;
                else if(PWM4 < 0)                PWM4 = 0;

                PWM5 = 19300 - (int)YM*4 - speed5;
                         if(PWM5 > 19300)        PWM5 = 19300;
                else if(PWM5 < 0)                PWM5 = 0;
        }
        epwmSetValue(PWM_L,PWM5,20000);//设置翻转值,第1次翻转为PWM5,第2次翻转为1001
        epwmSetValue(PWM_R,PWM2,20000);//设置翻转值,第1次翻转为PWM2,第2次翻转为1001
        epwmSetValue(PWM_F,PWM4,20000);//设置翻转值,第1次翻转为PWM4,第2次翻转为1001
        epwmSetValue(PWM_B,PWM3,20000);//设置翻转值,第1次翻转为PWM3,第2次翻转为1001
        P52=0;
        }
void timer3_int (void) interrupt 19
{
                 count++;
                        if(count==1)
                        {
                                nRF24L01_TxPacket(TxBuf);//发射数据
                        }
                        else if(count==3)
                        {
                                SetRX_Mode();
                        }
                        else if(count==4)
                        {
                                nRF24L01_RxPacket(RxBuf_temp);//接收数据
                                if((RxBuf_temp[9]-RxBuf_temp[8]-RxBuf_temp[7]-RxBuf_temp[6]-RxBuf_temp[5]-RxBuf_temp[4]-RxBuf_temp[3]-RxBuf_temp[2]-RxBuf_temp[1]-RxBuf_temp[0])==0)
                                {
                                        RxBuf[8]=RxBuf_temp[8];//左右微调
                                        RxBuf[7]=RxBuf_temp[7];//前后微调
                                        RxBuf[6]=RxBuf_temp[6];
                                        RxBuf[5]=RxBuf_temp[5];
                                        RxBuf[4]=RxBuf_temp[4];
                                        RxBuf[3]=RxBuf_temp[3];
                                        RxBuf[2]=RxBuf_temp[2];
                                        RxBuf[1]=RxBuf_temp[1];
                                        RxBuf[0]=RxBuf_temp[0];
                                }
                                count=0;
                        }
}
int KalmanFilter_ax( int ResrcData,int ProcessNiose_Q,int MeasureNoise_R)
{
   int R = MeasureNoise_R;
   int Q = ProcessNiose_Q;
   static int ax_last;
   int ax_mid = ax_last;
   long ax_now;
   static int ax_p_last;
   long p_mid ;
   long p_now;
   int kg;
         long temp;
   ax_mid=ax_last;
   p_mid=ax_p_last+Q;
         temp=p_mid<<15;
         kg=(temp/((long)p_mid+R));
   ax_now= ax_mid+(((long)kg*(ResrcData-ax_mid))>>15);
   p_now=((long)p_mid*(32768-kg))>>15;
   ax_p_last = p_now;
   ax_last = ax_now;
   return ax_now;
}
int KalmanFilter_ay( int ResrcData,int ProcessNiose_Q,int MeasureNoise_R)
{
   int R = MeasureNoise_R;
   int Q = ProcessNiose_Q;
   static int ay_last;
   int ay_mid = ay_last;
   long ay_now;
   static int ay_p_last;
   long p_mid ;
   long p_now;
   int kg;
         long temp;
   ay_mid=ay_last;
   p_mid=ay_p_last+Q;
   temp=p_mid<<15;
        kg=(temp/((long)p_mid+R));

   ay_now= ay_mid+(((long)kg*(ResrcData-ay_mid))>>15);
   p_now=((long)p_mid*(32768-kg))>>15;
   ay_p_last = p_now;
   ay_last = ay_now;
   return ay_now;
}
int KalmanFilter_az( int ResrcData,int ProcessNiose_Q,int MeasureNoise_R)
{
   int R = MeasureNoise_R;
   int Q = ProcessNiose_Q;
   static int az_last;
   int az_mid = az_last;
   long az_now;
   static int az_p_last;
   long p_mid ;
   long p_now;
   int kg;
        long temp;
   az_mid=az_last;
   p_mid=az_p_last+Q;
        temp=p_mid<<15;
        kg=(temp/((long)p_mid+R));

   az_now= az_mid+(((long)kg*(ResrcData-az_mid))>>15);
   p_now=((long)p_mid*(32768-kg))>>15;
   az_p_last = p_now;
   az_last = az_now;
   return az_now;
}
int KalmanFilter_gyrox( int ResrcData,int ProcessNiose_Q,int MeasureNoise_R)
{
   int R = MeasureNoise_R;
……………………

网友A:
黑币不够下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