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源的频率,周期和脉宽的测量 请单片机大神帮帮忙啊!

楼主(2017-09-04):
信号源的频率,周期和脉宽的测量采用51汇编语言编程,实现实时分别检测信号源的频率,周期和脉宽数据,并在4位数码管上显示。系统硬件由555电路组成。
系统分为频率检测模块,周期测量模块和脉宽测量3种模式,通过按键s7循环切换3种模式。
1.频率检测模式,以发光二极管L1点亮指示
   信号源频率显示格式如图所示
2.周期测量模式,以发光二极管L2点亮指示
   信号源周期显示格式如图所示
3.脉宽测量模式,以发光二极管L3点亮指示
   信号源脉宽显示格式如图所示

网友A:
555电路做信号源 单片机型号89c52rc 必须是汇编 有实物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系统硬件由555电路组成?作用是什么?
单片机采用什么型号?
数码管要怎么驱动?

555电路做信号源 单片机型号89c52rc 必须是汇编 有实物

网友C:
实例73  测量脉冲频率

实例73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单片机实验实训100例》 ISBN 978-7-5124-1603-1,北航社出版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仿真电路和Hex文件能在清华出版社网站免费下载,程序源代码只能到书上看了。到图书馆借,或到新华书店翻阅,或到网上书店打折购买。

网友C:
实例72  测量脉冲宽度
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
实例72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单片机实验实训100例》 ISBN 978-7-5124-1603-1,北航社出版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仿真电路和Hex文件能在清华出版社网站免费下载,程序源代码只能到书上看了。到图书馆借,或到新华书店翻阅,或到网上书店打折购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理图发一下吧,看看是不是可以完成程序

频率测量满满摸索出来了,但是周期和脉宽测出来是错的。

网友D:
知道测量原理就简单了,外部中断捕捉信号边沿,启动定时器计数

楼主:
引用 网友D:
知道测量原理就简单了,外部中断捕捉信号边沿,启动定时器计数

我频率用的是定时器p3.4做的,外部中断得用p3.2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