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ULN2003接负载问题

楼主:
我这里有一个单片机板子,单片机后面接的是ULN2003芯片,ULN2003后面接有负载,其中一个负载时三极管,他是做开关使用,用来控制气泵工作,另两个负载是合金丝,当直接三极管气泵负载时,气泵能正常工作,但只要一把合金丝的负载也连上去,气泵就不工作了,求大神解释一下原因?图中,p1,p2接合金丝负载

网友A(2017-09-12):
你的12v电源是多大功率的,还有就是看看单片机输出了吗

网友B:
估计是功率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