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ISP (v6.86D)中IRC频率设置,影响DS18B20温度数值 的显示,是什么原因?

楼主:
STC-ISP (v6.86D)中IRC频率设置,影响DS18B20温度数值 的显示,是什么原因?

用的12864 显示 温度数值,温度DS18B20的程序里,

//#define MAIN_Fosc                22118400L                //主时钟
#define baud_rate                115200L                        //波特率
#define        Timer1_Reload        (65536UL -(MAIN_Fosc / 4 / baud_rate))                //Timer1重装值

剩下的函数是正常的温度DS18B20初始化函数,  写函数,读函数,读的数值处理函数,延时用的也是 22.1184M        //主时钟,可是下载时 选择STC-ISP 中IRC 为22.1184M,温度数值显示的不准,用 11.0592M温度数值就准确,这是什么原因?如何修改?十分感谢!

IRC频率为11.0592

IRC频率为11.0592

网友A(2017-09-04):
#define MAIN_Fosc                22118400L                //主时钟
#define baud_rate                115200L                        //波特率
#define        Timer1_Reload        (65536UL -(MAIN_Fosc / 4 / baud_rate))                //Timer1重装值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晶振频率不同,延时时间就会改变,传感器对时序有要求

首先谢谢你的回答。
我开始也是这么 怀疑的,检查程序了, 程序用的都是 22.1184M晶振精确延时多少微秒。可是选择STC-ISP 中IRC 为22.1184M,显示数值就不准,不对,是什么原因? 反而选择11.0592M温度数值就准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首先谢谢你的回答。
我开始也是这么 怀疑的,检查程序了, 程序用的都是 22.1184M晶振精确延时多少微秒 ...

用波特率计算器检查定时器1的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A(2017-10-20):
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