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rnipBit开发板掷骰子小游戏DIY教程实例

楼主:
  0x00前言

  下面带大家用TurnipBit开发板实现一个简单的小游戏-掷骰子。TurnipBit是一款口袋式可视化编程开发板,拖拖拽拽零基础也能玩编程!

  0x01实现过程

  1.        当我们按下A后,显示屏不停切换显示1-6之间的数,模拟骰子的滚动

  2.        然后我们按下B,显示屏定住显示B按下时的数字

  0x02开发步骤

  打开我们的TurnipBit在线图形编辑器。

  www点turnipbit点com/PythonEditor/editor.html#

  1、我们创建一个变量用来存储显示的数字。

  选择[变量]->[创建变量]->输入变量名num(可自拟)。

  2、我们给num设置一个初始值1(num=1)。

  选择[变量]->[赋值num到](默认值0)。

  选择[数学]-> ,和[赋值num到]拼插起来,修改数值为1。

  3、根据上面的步骤,我们再创建一个新标量flag=1,它用来判断屏幕是不断切换数字显示,还是定住显示一个数字。

  4、接下来我们写整个程序的主体,先放入一个循环,条件永远真,让程序一直运行。

  选择[循坏]->[重复当[]执行]。

  选择[逻辑]->[真],与循环拼插对接起来。

  5、在循坏体内添加执行的内容。逻辑判断flag的值。

  选择[逻辑]->[如果xx执行xx]放到循坏体内。

  6、将判断条件[flag==1]添加到逻辑if判断体中。

  7、[flag==1]为真时,给num赋值1-6的随机数并显示。

  选择[变量]->[赋值num到xx]放到逻辑执行体中。

  选择[数学]->[从1到100之间的随机整数],与[赋值num到xx]拼接起来,并修改为从1到6之间的随机数。

  8、显示num的值。

  在显示之前,我们先将显示内容清除。

  选择[显示]->[清除显示内容]放到逻辑执行体的下面与其对接。

  选择[显示]->[显示图像]放到[清除显示内容]下面与其对接。

  选择[变量]->[num],与[显示图像]拼插一起。

  9、接下来我们来判断按键A是否被按下。

  根据上面的步骤,添加1个逻辑判断块,在显示图像的下方与其对接。

  选择[按键]->[按键A被按下],放到刚才新添加的逻辑判断的条件中。

  当按键A被按下时,我们赋值flag=1,即不断的动态改变num的值并显示,相当于骰子正在滚动。

  10、根据上一步,我们再下方添加判断按键B是否被按下,赋值flag=0,即定住显示num的值,相当于骰子停住的那一刻。

  11、接下来我们添加一个延时,不要让数字切换的那么快。

  选择[TurnipBit]->[睡眠1000毫秒]放到显示图像的下面,内部数字修改为150。

  12、基本的代码已构建完毕,大家先别急着下载hex执行,里面还有一个小问题需要解决。

  大家可以看到代码区内的[display.show(num)]这句代码,display.show()方法内的参数必须是String(字符串)类型的变量,而我们的num是int类型的,需要转换。

  图像编辑区没有提供类型转换的块,所以我们需要切换到代码编辑区,手动添加。

  (注意:一旦切换到编辑区,将无法撤回到原先的图像逻辑区)

  点击右上角菜单栏[可视化编程]。

  将[display.show(num)]修改为[display.show(str(num))]

  13、接下来下载hex文件到TurnipBit中,一起掷骰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