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HT11调试实验(亲测通过 串口显示数据)

楼主(2017-09-04):
DHT11调试实验资料(程序+原理图)(亲测通过 串口显示数据),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如有不足,请提出,大家共同进步,谢谢。

//****************************************************************//
//DHT21使用范例
//单片机 AT89S52 或 STC89C52RC
//功能   串口发送温湿度数据 晶振 11.0592M 波特率 9600
//硬件   P3.3口为通讯口连接DHT11,DHT11的电源和地连接单片机的电源和地
//公司  华蕊电子淘宝店;旺旺ID:狼人yhb
//****************************************************************//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 defined for unsigned 8-bits integer variable           无符号8位整型变量  */
typedef signed   char  S8;       /* defined for signed 8-bits integer variable                  有符号8位整型变量  */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 defined for unsigned 16-bits integer variable           无符号16位整型变量 */
typedef signed   int   S16;      /* defined for signed 16-bits integer variable           有符号16位整型变量 */
typedef unsigned long  U32;      /* defined for unsigned 32-bits integer variable           无符号32位整型变量 */
typedef signed   long  S32;      /* defined for signed 32-bits integer variable           有符号32位整型变量 */
typedef float          F32;      /* single precision floating point variable (32bits) 单精度浮点数(32位长度) */
typedef double         F64;      /* double precision floating point variable (64bits) 双精度浮点数(64位长度) */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ata_0_time    4

//----------------------------------------------//
//----------------IO口定义区--------------------//
//----------------------------------------------//
sbit  RT_IO  = P3^3 ;

//----------------------------------------------//
//----------------定义区--------------------//
//----------------------------------------------//
U8  U8FLAG,k;
U8  U8count,U8temp;
U8  U8T_data_H,U8T_data_L,U8RH_data_H,U8RH_data_L,U8checkdata;
U8  U8T_data_H_temp,U8T_data_L_temp,U8RH_data_H_temp,U8RH_data_L_temp,U8checkdata_temp;
U8  U8comdata;
U8  outdata[5];  //定义发送的字节数
U8  indata[5];
U8  count, count_r=0;
U8  str[5]={"RS232"};
U16 U16temp1,U16temp2;

SendData(U8 *a)
{
        outdata[0] = a[0];
        outdata[1] = a[1];
        outdata[2] = a[2];
        outdata[3] = a[3];
        outdata[4] = a[4];
        count = 1;
        SBUF=outdata[0];
}

void Delay(U16 j)
{
        U8 i;
        for(;j>0;j--)
        {
                for(i=0;i<27;i++);
        }
}

void  Delay_10us(void)
{
        U8 i;
        i--;
        i--;
        i--;
        i--;
        i--;
        i--;
}

void  COM(void)
{
        U8 i;
        for(i=0;i<8;i++)
        {
                U8FLAG=2;
                while((!RT_IO)&&U8FLAG++);
                Delay_1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U8temp=0;
                if(RT_IO)U8temp=1;
                U8FLAG=2;
                while((RT_IO)&&U8FLAG++);
                //超时则跳出for循环
                if(U8FLAG==1)break;
                //判断数据位是0还是1

                // 如果高电平高过预定0高电平值则数据位为 1

                U8comdata<<=1;
                U8comdata|=U8temp;        //0
        }//rof
}

//--------------------------------
//-----湿度读取子程序 ------------
//--------------------------------
//----以下变量均为全局变量--------
//----温度高8位== U8T_data_H------
//----温度低8位== U8T_data_L------
//----湿度高8位== U8RH_data_H-----
//----湿度低8位== U8RH_data_L-----
//----校验 8位 == U8checkdata-----
//----调用相关子程序如下----------
//---- Delay();, Delay_10us();,COM();
//--------------------------------

void RH(void)
{
        //主机拉低18ms
        RT_IO=0;
        Delay(180);
        RT_IO=1;
        //总线由上拉电阻拉高 主机延时2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主机设为输入 判断从机响应信号
        RT_IO=1;
        //判断从机是否有低电平响应信号 如不响应则跳出,响应则向下运行
        if(!RT_IO)                 //T !
        {
                U8FLAG=2;
                //判断从机是否发出 80us 的低电平响应信号是否结束
                while((!RT_IO)&&U8FLAG++);
                U8FLAG=2;
                //判断从机是否发出 80us 的高电平,如发出则进入数据接收状态
                while((RT_IO)&&U8FLAG++);
                //数据接收状态
                COM();
                U8RH_data_H_temp=U8comdata;
                COM();
                U8RH_data_L_temp=U8comdata;
                COM();
                U8T_data_H_temp=U8comdata;
                COM();
                U8T_data_L_temp=U8comdata;
                COM();
                U8checkdata_temp=U8comdata;
                RT_IO=1;
                //数据校验

                U8temp=(U8T_data_H_temp+U8T_data_L_temp+U8RH_data_H_temp+U8RH_data_L_temp);
                if(U8temp==U8checkdata_temp)
                {
                        U8RH_data_H=U8RH_data_H_temp;
                        U8RH_data_L=U8RH_data_L_temp;
                        U8T_data_H=U8T_data_H_temp;
                        U8T_data_L=U8T_data_L_temp;
                        U8checkdata=U8checkdata_temp;
                }//fi
        }//fi
}

//----------------------------------------------
//main()功能描述:  AT89C51  11.0592MHz         串口发
//送温湿度数据,波特率 9600
//----------------------------------------------
void main()
{
        U8  i,j;
        //uchar str[6]={"RS232"};
        /* 系统初始化 */
        TMOD = 0x20;          //定时器T1使用工作方式2
        TH1 = 253;        // 设置初值
        TL1 = 253;
        TR1 = 1;          // 开始计时
        SCON = 0x50;          //工作方式1,波特率9600bps,允许接收
        ES = 1;
        EA = 1;           // 打开所以中断
        TI = 0;
        RI = 0;
        SendData(str) ;   //发送到串口
        Delay(1);         //延时100US(12M晶振)
        while(1)
        {
           //------------------------
           //调用温湿度读取子程序
           RH();
           //串口显示程序
           //--------------------------
           str[0]=U8RH_data_H;
           str[1]=U8RH_data_L;
           str[2]=U8T_data_H;
           str[3]=U8T_data_L;
           str[4]=U8checkdata;
           SendData(str) ;  //发送到串口
           //读取模块数据周期不易小于 2S
           Delay(10000);
        }//elihw
}// main

void RSINTR() interrupt 4 using 2
{
        U8 InPut3;
        if(TI==1) //发送中断
        {
                TI=0;
                if(count!=5) //发送完5位数据
                {
……………………

DHT11调试实验(亲测通过

网友A(2018-01-22):
非常需要这么好的资料,可惜黑币不够。

网友B(2018-03-12):
感谢分享!!!!!!值得尊敬

网友C:
资料很好

网友D:
请问,为什么通过串口助手看,是一堆字母呢,晶振:11.0592,单片机 stc89c52RC,波特率9600,data接3.3

网友D:
你好,请问为什么通过串口看,是一堆字母呢,比如UUYYY,波特率9600,晶振:11.0592,单片机89c52和89c52RC都试过

网友E(2018-05-21):
我是萌新

网友E:
回答楼上,下载需要黑币

网友F:
串口还是显示0000 0000  难受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串口还是显示0000 0000  难受

你用的不是51吧  如果使用别的芯片的话就会返回0000   这是和芯片之间延时的不同导致的

网友H:
可惜黑币不够

网友I:
你好我想我问一下想要改变当温度达到30度的时候开始转风扇,怎么设置这个30度呢

网友I:
怎么设置到达某一温度就就会去做其他动作

网友J(2018-07-19):
剩余的代码有人能贴出来吗

网友K(2018-08-22):
黑币不够

网友L(2018-12-02):
为什么很少有stc12c5a的程序

网友M(2019-04-28):
正好用到,弄来试试

网友M:
想问DHT11和DHT21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N:
大家用了好用吗?

网友O:
好用吗,大家

网友P:
要是画出proteus的仿真图就好了  就可以直接仿真了   。这么复杂的图自己画 也是够了

网友Q(2019-06-19):
能不能发个邮箱,急用

网友R:
感谢分享!正好用得到

网友S(2019-07-22):
必须赞一个。

网友S:
真心赞一个。

网友T:
效果不明显,传输数据不整齐

网友F(2019-09-20):
引用 网友G:
你用的不是51吧  如果使用别的芯片的话就会返回0000   这是和芯片之间延时的不同导致的

一年没上,谢谢大佬哈  最后搞出来了

网友U:
这个程序从串口输出是不是要通过MAX232来输出

网友U:
引用 网友D:
你好,请问为什么通过串口看,是一堆字母呢,比如UUYYY,波特率9600,晶振:11.0592,单片机89c52和89c52RC ...

得接MAX232的转接口

网友V(2020-05-06):
非常棒值得学习

网友W:
正好需要,赞一个

网友X:
引用 网友M:
想问DHT11和DHT21有什么区别吗

用的传感器不一样,DHT是模块名,温湿度传感器型号不一样

网友Y:
正好想用DHT11模块测量温度和湿度,楼主的贴子很有帮助,感谢分享!

网友Z(2020-11-04):
还是 显示不出来,000000,不只是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