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可不可以实现几个项目的联合?

楼主(2017-09-04):
各位大神。我想请教一下。如果我想将测速。测距。安全警报。以及智能灯光结合在一起,然后通过51单片机来总体实现,这个设想能达到么?

网友A:
好好规划,一定可以。

网友B:
可以呀,几个功能先单独实验出来然后整合到一起

网友B:
可以得,将几个功能单独实验出来,然后整合到一起就应该可以了。

网友C:
可以,将几个功能先单独完成,在组合到一起。

网友D:
肯定可以的

网友E:
没有试过,大多数都是独立完成

网友F:
不知道呢 亲

网友G:
可以的,放心做,做好优先级处理就行啦,

网友H:
外围电路设计好,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H:
问题在软件

网友I:
必须能啊,不过建议stm32,功能更强大

网友J:
应该做好优先级处理就行了

网友K:
任何一款单片机都可以做到,采用统一的通讯协议就可以了。

网友L:
可以的,把各个模块写成头文件,处理好相互逻辑关系就行了,

网友M:
选速度快,引脚多,功能丰富的单片机。

网友N: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O:
当然可以,将程序单独写好,整合就行。

网友P:
没有问题。测速用一个外部中断和一个定时器;测距离使用超声波模块?那一个通讯口就够了;安全警报几个IO口搞定;彩色LED灯几个IO口搞定。测速在中断里面,实时性高,可以调整测速为50mS一个周期,其余的任务就放到死循环里面不断去执行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