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单片机控制超声波测距模块SR04,带温度矫正,存储内部EEPROM,显示在数码管上

楼主(2017-09-05):
本代码基于QH - 5A平台,测试通过,适用于51系列单片机平台,不同的型号只需要移植一下即可,SR04超声波模块是一个精度较高的测距模块,本人测试精度1cm,模块可直接与开发板连接,具体连接请参考本贴下面的内容,连接模块时一定要断电连接,不要带电操作,容易损坏并且工作可能不正常。模块实物如下图所示:

开发板图片:
1、SR04模块主要技术参数:
1.使用电压:DC5V
2.静态电流:小于2mA
3:电平输出:高5V
4:电平输出:低0V
5:感应角度:不大于15度
6:探测距离:2cm-450cm
7:高精度:可达3mm

2、接线方式:VCC、trig(控制端)、 echo(接收端)、 GND地线(若采用QH-5A开发板直接插上即可)
3、使用方法:      一个控制口trig发一个10US以上的高电平,就可以在接收口echo等待高电平输出.一有输出就可以开定时器计时,当echo此口变为低电平时就可以读定时器的值,此时就为此次测距的时间,方可算出距离.如此不断的周期测,就可以达到你移动测量的值了~~
4、模块工作原理:
   (1)采用IO触发测距,给至少10us的高电平信号;
   (2)模块自动发送8个40khz的方波,自动检测是否有信号返回;
   (3)有信号返回,通过IO输出一高电平,高电平持续的时间就是超声波从发射到返回的时间.测试距离=(高电平时间*声速(340M/S))/2或距离=(331.4+0.61*当前温度)*定时器时间/2000000 CM;

5、程序功能:
本程序是采用第二公式编写的,显然有温度矫正的超声波测距更加准确,同时本程序还带有内部存储功能,可设定报警距离,程序有详细注释
水平有限,本程序只供学习,欢迎大家一起交流

/*-----------------------------------------------
  说明:
        功能:超声波测距,DS18b20矫正;数码管显示
        晶振:12MHz
        测量范围:1CM - 500CM
        温度显示:0.0 C - 99.9 C
        警报范围设置:5CM - 400CM(可以永久存储设定值)
------------------------------------------------*/
#include "reg5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include "18b20.h"
#include "eeprom.h"
#include "delay.h"

#define DataPort P0 //定义数据端口 程序中遇到DataPort 则用P1 替换
sbit DUAN=P2^6;//定义锁存使能端口 段锁存
sbit WEI=P2^7;//                 位锁存

/***************超声波引脚定义******************/
sbit Echo = P3 ^ 3;         //回波引脚
sbit Trig = P1 ^ 5;         //触发引脚

sbit buzzer = P1 ^ 0;    //蜂鸣器引脚
/*****************按键定义**********************/
uchar bdata key,key1,lastkey;
bit key1Mark;//设置键标志

/*****************测距变量**********************/
uchar EchoTimeH,EchoTimeL;  //自定义寄存器存储8位回波时间
uint Distance,EchoTime;            //测量距离,回波总时间
uint Distance_Alarm;                                //报警距离通过自己设定(初始为0)
bit succeed_flag;                              //测量成功标志

uchar code Table[18] = //段码表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显示段码值0~9
uchar code WeiMa[4]={0xfe,0xfd,0xfb,0xf7};         //分别对应相应的数码管点亮,即位码

uint Temperature,temp;//读取温度
bit flag200ms,flag300ms;//获取时间标志

/*****************显示变量**********************/
uint DispData;
uchar TempData[4]; //存储显示值的全局变量
uchar mod;//显示模式切换

/*****************函数声明**********************/
void delay_20us();                                                                //20us延迟
void CountDat(uint ShowData);                        //显示数据处理
void readkey();                                                                                //按键读取
void CountKey();                                                                        //显示散转
void CSBFunction();                                                                //超声波测距
void Display();                                                                                //数码管显示函数
void Init_Timer0(void);                                                //定时器0初始化

/*------------------------------------------------
                    主函数
------------------------------------------------*/
void main (void)
{
        float speed = 0;

        buzzer=1;     //初始化蜂鸣器引脚
        Trig=0;       //首先拉低脉冲输入引脚
        TMOD|=0x11;    //定时器0,定时器1,16位工作方式
  IT1=0;        //低电平触发外部中断
        EX1=0;        //关闭外部中断
  Init_Timer0();
        ISP_IAP_readData(0x2ff0,ReadBuf,2);
        Distance_Alarm = ReadBuf[0] | (ReadBuf[1] << 8);//读取警报距离值
        while (1)         //主循环
  {
                CSBFunction();        //开始测距
                if(succeed_flag)
    {
                        succeed_flag=0; //清测量成功标志
                   EchoTime = (EchoTimeH << 8) | EchoTimeL;                //与低8位合并成为16位结果数据
                        //公式说明: 1、V=(331.4+0.61*T)*D/2000000 CM;2、回波时间D是us单位,最终
                        //距离以CM单位要除以20000,这里为了减小计算量转成uchar,先/200,再/100;
                        speed = (331.4 + 0.61 * (TempData[0]*10+TempData[1])) / 200;
                         Distance = (EchoTime * speed) / 100;     //算出来是CM
                        CountDat(DispData);//计算需要显示数据的各个位
    }
                if(mod != 2)
                        readkey();//按键读取,警报时显示温度不能设定
                CountKey();//报警距离设置
                if(flag200ms)
                {
                        flag200ms = 0;
                        temp = ReadTemperature();//
                        Temperature = temp * 6;//小数近似处理,采用中间变量temp是防止中断导致最终温度值异常
                        if(Distance < Distance_Alarm)
                        {
                                buzzer = 0;mod = 2;
                        }
                        else
                        {
                                buzzer = 1;
                                if(!key1Mark)
                                        mod = 0;
                        }
                }                                                 //蜂鸣器产生300Hz频率
                if(flag300ms)
                {
                        flag300ms = 0;
                        if(Distance < Distance_Alarm)
                        {
                                buzzer = 1;
                        }
                }
        }
}

/*------------------------------------------------

显示函数,用于动态扫描数码管

------------------------------------------------*/
void Display()
{
        static unsigned char i=0;

        DataPort=0;   //清空数据,防止有交替重影
        DUAN=1;     //段锁存
        DUAN=0;

        DataPort=WeiMa[i]; //取位码
        WEI=1;     //位锁存
        WEI=0;

        if((i == 1) && (mod == 2))
        {
                DataPort = Table[TempData[i]] & 0xef;//温度显示点
        }
        else
        {
                DataPort = Table[TempData[i]] ; //取显示数据,段码
        }
        DUAN=1;     //段锁存
        DUAN=0;

        i ++;
        if(i == 4)
                i = 0;
}
//******************************************************************
//20us短延时
void delay_20us()
{
        uchar bt;
        for(bt=0;bt<20;bt++);
}
/*
处理需要显示的数据
入口参数:ShowData
*/
void CountDat(uint ShowData)
{
        EA=0;
        TempData[0] =  ShowData / 1000 % 10;
        TempData[1] =  ShowData / 100 % 10;
        TempData[2] =  ShowData / 10 % 10;
        TempData[3] =  ShowData % 10;
        EA=1;
}
/*扫描K1 - K3*/
void readkey()
{
        static uchar keycnt = 0;
        uchar R0,R1;

        P3 |= 0x07;                                                         //51单片机作为输入时先置相应位位1
        R0 = (P3 ^ 0x07) & 0x07; //将键值转换成正逻辑
        keycnt ++;
        if(R0)
        {
                if(keycnt > 1) //用做延迟,根据MCU速度进行调整
                {
                        keycnt = 0;
                         key1 = R0;
                }
                else
                {
                        key1 = key;
                }
        }
        else
        {
                key1 = 0;                //无按键按下都为0
                keycnt = 0;
        }
        R1 = key1;
        key1 = key1 & (key ^ key1);//key^key1判断键值有0变1,或1变0;再&key1若key1不为0则有按键按下(由0变1)
        key = R1;
}
/*读取按键后,根据键值处理数据*/
void CountKey()
{
        switch(key1)
        {
                case 0x01:if(!key1Mark){mod = 1;key1Mark = 1;}
                                                        else
                                                        {
                                                                mod = 0;key1Mark = 0;
                                                                WriteBuf[0] = Distance_Alarm & 0xff; WriteBuf[1] = (Distance_Alarm >> 8) & 0xff;
                                                                ISP_IAP_sectorErase(0x2e00);//扇区擦除,一块512字节
                                                    ISP_IAP_writeData(0x2ff0,WriteBuf,2);  //写警报值到 EEPROM
                                                        }
                        break;
                case 0x02:if(mod == 1){Distance_Alarm += 5;if(Distance_Alarm > 400)Distance_Alarm=400;}
                        break;
                case 0x04:if(mod == 1){Distance_Alarm -= 5;if(Distance_Alarm < 5)Distance_Alarm=5;}
                        break;
                default : break;
        }
        switch(0)                 //数据显示模式散转
        {
                case 0:DispData = Distance;        //正常默认下显示测得的距离
                        break;
                case 1:DispData =  Distance_Alarm;        //设置模式下显示警报距离
                        break;
                case 2:DispData = Temperature;        //警报下显示当前温度值
                        break;
                default : break;
        }
}
/*超声波测距*/
void CSBFunction()
{
        EA=0;
        Trig=1;
        delay_20us();
        Trig=0;         //产生一个20us的脉冲,在Trig引脚
        while(Echo==0); //等待Echo回波引脚变高电平,高电平持续的时间就是超声波从发射到返回的时间
        {
          EX1=1;          //打开外部中断
                TH1=0;          //定时器1清零
          TL1=0;          //定时器1清零
          TF1=0;
          TR1=1;          //启动定时器1
                EA=1;
        }
        while(TH1 < 255);//等待测量的结果,周期65.535毫秒(可用中断实现),在这段时间内等待外部中断
        {
                TR1=0;          //关闭定时器1
          EX1=0;          //关闭外部中断
        }
}
/*------------------------------------------------
            定时器初始化子程序
------------------------------------------------*/
void Init_Timer0(void)
{
        TMOD |= 0x01;          //使用模式1,16位定时器,使用"|"符号可以在使用多个定时器时不受影响
        TH0=(65536-2000)/256;                  //给定初值 2ms
        TL0=(65536-2000)%256;
        EA=1;            //总中断打开
        ET0=1;           //定时器中断打开
        TR0=1;           //定时器开关打开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