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用硬件怎么实现,求教各位大神!

楼主(2017-09-05):
PWM用硬件怎么实现,求教各位大神!

网友A:
有的单片机有专门的陪我们、

网友A:
开一个定时器计数,设置一个比较值,定义一个io口输出pwm,当定时器计数值大于比较值输出一个电平,else输出另一个电平。

网友B:
滞回比较器  你试试

网友C:
用锯齿波发生器和比较器一起来用就可以了。

网友D:
LM358 可以实现PWM.

网友E:
555占空比实验

网友F:
集成芯片

网友G:
555就可以实现

网友H:
有单片机自带pwm通道,也有fpga来实现,都算硬件的

网友I:
有点怀疑你是不是问错了问题,你是说用硬件实现,那和单片机无关了哦。
494,3842都可以。便宜、电路简单、可控可调。

网友J:
用定时器

网友K:
用555定时芯片就可以。

网友L:
SG3525,可实现,PWM占空比可调,频率也可以设置,纯硬件完成

网友M:
去网上找一个H桥电路就可以了

网友N:
555就可以

网友O:
你应该说一下你用的单片机型号是什么。增强型51单片机硬件支持PWM,频率可调,占空比可调,STM32的单片机也有,功能也很强大。如果你想搭个电路实现,楼上很多朋友已经有解释了。

网友P:
用TL494芯片可以实现,直接在网上百度TL494产生PWM波的图

网友Q:
这个要用555数字芯片定时器吧

网友R(2019-05-13):
引用 网友A:
开一个定时器计数,设置一个比较值,定义一个io口输出pwm,当定时器计数值大于比较值输出一个电平,else输 ...

这是软件实现啊

网友S(2019-11-16):
STC15和STC8系列都有硬件PWM的,配置专门的寄存器。很方便实现频率和占空比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