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敏电阻故障的缘由

楼主(2017-09-05):
压敏电阻在预备状态时,相对于受保护的电子组件而言,具有很高的阻抗而且不会影响原设计电路的特性。但当瞬间突波电压出现,该突波吸收器的阻抗会变低并造成线路短路。这个很好理解,如果一款产品的工作电压为220V你用的压敏电阻却是180V或者更小的,那肯定会击穿会损坏了。

所以在知道工作电压的情况下要选择耐压超过工作电压为50V左右的压敏电阻,如工作电压22V我们可以选择82V与56V的压敏电阻,还有一种就是还是在知道工作电压的情况下但是电流比较高,我们可换个大芯片的来尝试,因为一般压敏电阻的片径越大,它的能量耐量越大,耐冲击的电流也就越大,所以选用压敏电阻时还应当考虑经常遇到能量较小但出现频率次数较高的过电压,如几十秒、出现一次或多次的过电压,这时就应该考虑压敏电阻所能吸收的平均功率了

还有一种是电流与浪涌大过MYG05K规定通过的电流为0.1mA,MYG07K、MYG10K、MYG14K、MYG20K标称电压是指通过1mA直流电流时,压敏电阻两端的电压值在产品中使用特别是需要插拔的器件这样会更快促使压敏电阻损坏,因为产品在插拔时候的浪涌比较大,这时候压敏耐压就会造成产品本身和TVS防护能力减弱,从而产生损坏率较高。

对于这种插拔产品可使用长短针,保证每次插拔地先接触,然后是信号线,最后或选择电源。或者采用其它插拔方式。

只有找出问题的根源,所有的问题都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