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定时器LCD显示加音乐程序

楼主(2017-09-05):
51单片机定时器LCD显示加音乐

#include<reg51.h>       //调用51单片机的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1602液晶相关I/O设置
//sbit E=P2^3;               //1602液晶的E脚接在P2.3口上
//sbit RW=P2^4;              //1602液晶的RW脚接在P2.4口上
//sbit RS=P2^5;              //1602液晶的RS脚接在P2.5口上
sbit E=P2^7;               //1602液晶的E脚接在P2.3口上
sbit RW=P2^5;              //1602液晶的RW脚接在P2.4口上
sbit RS=P2^6;              //1602液晶的RS脚接在P2.5口上
sbit Busy=P0^7;

//按键相关I/O设置
sbit key1=P3^0;
sbit key2=P3^1;
sbit key3=P3^2;

//sbit beep = P1^3;
sbit beep = P1^5;

uchar code word1[]={"   TIME  STOP   "};
uchar code word2[]={"   TIME  SET!   "};
uchar code word3[]={"   TIME  START  "};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menu;
signed int Time_bai,Time_ge;
bit Adjust;
//---------------------------------------
//1602液晶寄存器设置
unsigned int  DISbuf_ge,DISbuf_bai;     //设置16位的unsigend int型寄存器用来暂存1602要显示的内容
//---------------------------------------
uchar code SONG_TONE[]={212,212,190,212,159,169,212,212,190,212,142,159,

212,212,106,126,159,169,190,119,119,126,159,142,159,0};

uchar code SONG_LONG[]={9,3,12,12,12,24,9,3,12,12,12,24,

9,3,12,12,12,12,12,9,3,12,12,12,24,0};
void Display();
void DelayMS(uint ms)
{
        uchar t;
        while(ms--)
        {
                 for(t=0;t<120;t++);
        }
}
void PlayMusic()

{

        uint i=0,j,k;

        while(SONG_LONG[i]!=0||SONG_TONE[i]!=0)

        { //播放各个音符,SONG_LONG 为拍子长度

                for(j=0;j<SONG_LONG[i]*20;j++)

                {

                        beep=~beep;
                        if(Adjust==1)
                                break;

                        //SONG_TONE 延时表决定了每个音符的频率

                        for(k=0;k<SONG_TONE[i]/3;k++);

                }

                 DelayMS(70);
                 i++;

        }

}
void led()
{
        P2 = P2 << 1;           //第一次循环,led1亮,其他都不亮
        if(P2 == 0x00)     //全部移出
        P2 = 0x01;
}
//---------------------------------------
//名称:1602液晶用延时函数
//---------------------------------------
void Delay1602(unsigned int t)
{
     unsigned int k;      //定义一个16位寄存器用来做延时用
     for(k=0;k<t;k++);    //延时
}

//---------------------------------------
//名称:1602液晶忙检测函数
//---------------------------------------
void LCD1602_busy(void)
{
     Busy=1;              //将P0.7置1,为读状态做准备
     RS=0;                //RS=0、RW=1、E=1时,忙信号输出到DB7,由P0.7读入
     RW=1;                //RS=0、RW=1、E=1时,忙信号输出到DB7,由P0.7读入
     E=1;                 //RS=0、RW=1、E=1时,忙信号输出到DB7,由P0.7读入
     while(Busy==1);      //由P0.7读入1,表示1602液晶忙,需要等待
     E=0;                 //读完以后,恢复E的电平
}

//---------------------------------------
//名称:1600写命令函数
//适用:给力者GL9单片机开发学习系统
//公司:宁波芯动电子有限公司
//网址:www.MovingChip.com
//日期:20120914
//---------------------------------------
void LCD1602_Write_com(unsigned char combuf)
{
     RS=0;                //选择指令寄存器
     RW=0;                //选择写状态
     P0=combuf;           //将命令字通过P0口送至DB
     E=1;                 //E高电平将命令字写入1602液晶
     E=0;                 //写完以后,恢复E的电平
}

//---------------------------------------
//名称:1602写命令函数(带忙检测)
//---------------------------------------
void LCD1602_Write_com_busy(unsigned char combuf)
{
     LCD1602_busy();            //调用忙检测函数
     LCD1602_Write_com(combuf); //调用忙检测函数
}

//---------------------------------------
//名称:1602写数据函数(带忙检测)
//---------------------------------------
void LCD1602_Write_data_busy(unsigned char databuf)
{
     LCD1602_busy();      //调用忙检测函数
     RS=1;                //选择数据寄存器
     RW=0;                //选择写状态
     P0=databuf;          //将命令字通过P0口送至DB
     E=1;                 //E高电平将命令字写入1602液晶
     E=0;                 //写完以后,恢复E的电平
}

//---------------------------------------
//名称:1602液晶显示地址写函数
//适用:给力者GL9单片机开发学习系统
//公司:宁波芯动电子有限公司
//网址:www.MovingChip.com
//日期:20120914
//---------------------------------------
void LCD1602_Write_address(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
     x&=0x0f;             //列地址限制在0-15间
     y&=0x01;             //行地址限制在0-1间
     if(y==0)             //如果是第一行
         LCD1602_Write_com_busy(x|0x80);        //将列地址写入
     else                 //如果是第二行
         LCD1602_Write_com_busy((x+0x40)|0x80); //将列地址写入
}

//---------------------------------------
//名称:1602液晶初始化函数
//---------------------------------------
void LCD1602_init(void)
{
     Delay1602(1500);               //调用延时函数
     LCD1602_Write_com(0x38);       //8位数据总线,两行显示模式,5*7点阵显示
     Delay1602(500);                //调用延时函数
     LCD1602_Write_com(0x38);       //8位数据总线,两行显示模式,5*7点阵显示
     Delay1602(500);                //调用延时函数
     LCD1602_Write_com(0x38);       //8位数据总线,两行显示模式,5*7点阵显示
     LCD1602_Write_com_busy(0x38);  //8位数据总线,两行显示模式,5*7点阵显示
     LCD1602_Write_com_busy(0x08);  //显示功能关,无光标
     LCD1602_Write_com_busy(0x01);  //清屏
     //LCD1602_Write_com_busy(0x06);  //写入新的数据后,光标右移,显示屏不移动
     LCD1602_Write_com_busy(0x0C);  //显示功能开,无光标
}

//---------------------------------------
//名称:1602液晶指定地址显示函数
//---------------------------------------
void LCD1602_Disp(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buf)
{
     LCD1602_Write_address(x,y);    //先将地址信息写入
     LCD1602_Write_data_busy(buf);  //再写入要显示的数据
}

//---------------------------------------
//名称:1602液晶将字符输出到液晶显示
//---------------------------------------
void Print(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tr)
{
    LCD1602_Write_address(x,y);
        while(*str!='\0')
    {
        LCD1602_Write_data_busy(*str);
        str++;
    }
}
//---------------------------------------
//名称:Delay10ms延时10毫秒函数
//---------------------------------------
void Delay10ms(void)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c;
    for(c=1;c>0;c--)
        for(b=38;b>0;b--)
            for(a=130;a>0;a--);
}
void keyscan()
{
        if(key1==0)                //检测按键K1是否按下
        {
                Delay10ms();        //消除抖动
                while(key1==0);
                menu++;
                if(menu==3)
                        menu=1;
                Adjust=1;
        }
        if(menu==1)
        {
                Print(0,0,word2);
                DISbuf_bai=0;
                DISbuf_ge=0;
                LCD1602_Disp(2,1,DISbuf_bai/1000+'0');       //在第1行的第1列显示千位
              LCD1602_Disp(3,1,(DISbuf_bai%1000)/100+'0'); //在第1行的第2列显示百位
                  LCD1602_Disp(4,1,':');
              LCD1602_Disp(5,1,(DISbuf_ge%100)/10+'0');   //在第1行的第3列显示十位
               LCD1602_Disp(6,1,DISbuf_ge%10+'0');         //在第1行的第4列显示个位
                if(key2==0)                //检测按键K1是否按下
                {
                        Delay10ms();        //消除抖动
                        while(key2==0);
                        Time_ge++;
                        if(Time_ge>59)
                        {
                                Time_ge=0;
                                Time_bai++;
                        }
                }
                if(key3==0)                //检测按键K1是否按下
                {
                        Delay10ms();        //消除抖动
                        while(key3==0);
                        Time_ge--;
                        if(Time_ge<0)
                        {
                                Time_ge=59;
                                Time_bai--;
                        }

                }
        }
        if(menu==2)
        {
                if(key2==0)                //检测按键K1是否按下
                {
                        Delay10ms();        //消除抖动
                        while(key2==0);
                        Print(0,0,word3);
                        Adjust=0;
                }
                if(key3==0)                //检测按键K1是否按下
                {
                        Delay10ms();        //消除抖动
                        while(key3==0);
                        Print(0,0,word1);
                        Adjust=1;

                }
                if(Adjust==0)
                {
                        Print(0,0,word3);
                }
                else
                {
                        Print(0,0,word1);
                }
        }
        LCD1602_Disp(9,1,Time_bai/10+'0');       //在第1行的第1列显示千位
    LCD1602_Disp(10,1,Time_bai%10+'0'); //在第1行的第2列显示百位
          LCD1602_Disp(11,1,':');
    LCD1602_Disp(12,1,Time_ge/10+'0');   //在第1行的第3列显示十位
    LCD1602_Disp(13,1,Time_ge%10+'0');         //在第1行的第4列显示个位
}
void Display()
{
        LCD1602_Disp(2,1,DISbuf_bai/10+'0');       //在第1行的第1列显示千位
           LCD1602_Disp(3,1,DISbuf_bai%10+'0'); //在第1行的第2列显示百位
        LCD1602_Disp(4,1,':');
           LCD1602_Disp(5,1,DISbuf_ge/10+'0');   //在第1行的第3列显示十位
           LCD1602_Disp(6,1,DISbuf_ge%10+'0');         //在第1行的第4列显示个位
        if(DISbuf_ge==Time_ge && DISbuf_bai==Time_bai)
                                Adjust=1;
}
//---------------------------------------
//名称: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主函数,单片机开机后就是从这个函数开始运行
{

    LCD1602_init();        //调用1602液晶初始化函数

    //***定时器Timer0初始化***
    TMOD&=0xF0;            //将TMOD的低4位定时器0控制部分清零
    TMOD|=0x01;            //设置定时器0为方式1
    TL0=0xFF;              //设置定时器0初值低8位
    TH0=0x4B;              //设置定时器0初值高8位
    TR0=1;                 //启动定时器0
    ET0=1;                 //Timer0中断允许
    //**********************

    //***开全局中断设置****
    //定时器Timer0设置了中断允许,此处要开全局中断
    EA=1;                  //开全局中断
    //*********************
        menu=2;
        Adjust=1;
        Time_bai=1;
        Time_ge=0;
        DISbuf_bai=0;
        DISbuf_ge=0;
        Print(0,0,word1);
        LCD1602_Disp(2,1,DISbuf_bai/10+'0');       //在第1行的第1列显示千位
           LCD1602_Disp(3,1,DISbuf_bai%10+'0'); //在第1行的第2列显示百位
        LCD1602_Disp(4,1,':');
    LCD1602_Disp(5,1,DISbuf_ge/10+'0');   //在第1行的第3列显示十位
    LCD1602_Disp(6,1,DISbuf_ge%10+'0');         //在第1行的第4列显示个位
        beep=1;
        P0 = 0x01;
    while(1)               //死循环,单片机初始化后,将一直运行这个死循环
    {

            if(Adjust==0)                         //非调节模式下显示时间和控制灯
                {
                Display();
                         PlayMusic(); //播放生日快乐

                        //DelayMS(500); //播放完后暂停一段时间
                }
                else
                {
                        beep =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