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逆变SPWM波产生和双向DCDC的stm32源程序

楼主(2017-09-05):
三相逆变SPWM波产生和双向DCDC
/**********************************************************************************
** 实验名:ADC外设的使用
** 使用编译环境:MDK4.72A
** 固件库(ST) Version: STM32F10x_StdPeriph_Driver V3.50
** 使用外设:
**********************************************************************************/
测试说明:
编译并下载程序。

测试结果:
下载完程序后,完成ADC的配置,并将ADC采样值通过串口显示在串口调试助手的窗口界面上和在OLED上显示。

硬件连接:
LED1--->PC13
LED3--->PG15
USART1:PA9--MCU_TX    PA10---MCU_RX

OLED屏
TP_NCS(CS)----------PA4
TP_SCK(D0_SCK)------PA5
TP_MISO(D/C)--------PA6
TP_MOSI(D1_SDIN)----PA7
VCC-----------------3.3
GND-----------------GND

ADC Channel_0-->PA0

/******************** (C) COPYRIGHT  源地工作室 ********************************
* 文件名  :main.c
* 描述    :完成ADC的配置,并将ADC采样值通过串口显示在串口调试助手的窗口界面上和在OLED上显示。
* 库版本  :V3.50
* 作者    :zhuoyingxingyu
* 版本更新: 2017-04-20
* 调试方式:J-Link-OB
**********************************************************************************/

//头文件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ed.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ystick.h"
#include "OLED.h"
#include "fonts.h"
#include "ADC.h"

/**
  * @file   main
  * @brief  Main program.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OLED_Showf(  char a )

{
     int AH;
     float AL;
     char ADC_V=a;
         if(ADC_V>=0)
                {
                AH=ADC_V/1;
        AL=(int)(ADC_V*100)%100;
            OLED_ShowNum (42,6,AH,3,16);//显示ASCII字符
                OLED_ShowChar(66,6,46,16);//显示ASCII字符        .
                if(AL==0)
                OLED_ShowNum (70,6,AL,1,16);
            if(AL!=0)
                OLED_ShowNum (70,6,AL,2,16);//显示ASCII字符
                }
     if(ADC_V<0)
         {
         OLED_ShowChar(30,6,45,16);//显示ASCII字符
         OLED_Showf(0-ADC_V);

         }
                    OLED_ShowChar(90,6,37,16);//显示ASCII字符  %
}

int main(void)
{
        uint16_t Temp_Value;
        float ADC_Value=0.000;
         char S;
           DAC_Configuration();//初始化DAC模块
                  SYSTICK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Configuration();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LED_Init();                             //LED端口初始化
        //                delay_1ms(8000);
                OLED_Init();                        //初始化OLED
                OLED_Clear()          ;
        OLED_ShowString(4,3,"Vo=",16);
        OLED_ShowString(85,3,"V",16);
        OLED_ShowString(4,6,"S=",16);
        ADC_Configuration();
        LED_GPIO_Config();//初始化LED
        USART1_Config();

        while (1)
        {         float i;
         float b,dac_data;
            int AH;
                float AL;
                Temp_Value = 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
                ADC_Value = (3.3/4096)*Temp_Value;                            /*将AD值转换为电压值*/
                printf("\r\n The Temp_Value is %d \r\n",Temp_Value);
                printf("\r\n The Value is %f \r\n",ADC_Value);
                AH=ADC_Value/1;
            S=(ADC_Value-3.3)/3.3*100;

                AL=(int)(ADC_Value*1000)%1000;
            OLED_ShowNum (32,3,AH,2,16);//显示ASCII字符
                OLED_ShowChar(50,3,46,16);//显示ASCII字符
                if(AL==0) OLED_ShowNum (52,6,AL,1,16);
            OLED_ShowNum (52,3,AL,3,16);//显示ASCII字符
                OLED_Showf(S);

                delay_ms(500);
                dac_data=0;
                i=0.151;
                 dac_data=i/3.30*4096;
        DAC_SetChannel1Data(DAC_Align_12b_R,dac_data);//设置输出的电压
……………………

网友A(2022-12-19):
不错,有原理图更好了

网友B(2023-02-07):
解压密码链接无效,打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