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c89c51单片机的频率计设计

楼主:
请哪位大神教一下,在做基于单片机的频率计设计中用LT1358做的放大电路和整形用74LS132做整形电路的电路图如何设计

网友A(2017-09-05):
用一个六反向器CD4069即可,它即可以整形,也可以做放大器。

网友B:
可以用晶振直接设计,很稳定;

网友B:
也可以采用RC谐振电路来设计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好!你的设计要求发一下,必须要用到这两个芯片吗,可以加我好友

我有一块stc89c51,就是想通过那两个芯片来做点外部电路,要求就是范围是10hz~2khz的频率计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也可以采用RC谐振电路来设计

不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一个六反向器CD4069即可,它即可以整形,也可以做放大器。

我上网查过,没找到类似的电路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也可以采用RC谐振电路来设计

我不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1、采用 STC51 单片机
2、采用 ST7920(含字库) 液晶
3、通过外部中断,完成脉冲采集

程序呢?太高级的我不会

网友E(2022-11-27):
期待作者出一期相关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