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琴程序

楼主(2017-09-06):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allsong 4  //歌曲总数 按实际写

sbit P1_0 = P1^0;
sbit P1_1 = P1^1;
sbit P1_2 = P1^2;
sbit P1_3 = P1^3;
sbit P1_4 = P1^4;
sbit P1_5 = P1^5;
sbit P1_6 = P1^6;
sbit P1_7 = P1^7;
sbit beep = P3^0;
sbit key_play = P3^1;

uchar x = 0;                 /*矩阵键盘横坐标 从1开始 0为未按下的标志 */
uchar y = 0;                 /*矩阵键盘纵坐标 从1开始 0为未按下的标志 */
uchar flash = 0;        //控制led灯显示        的变量 */
uchar f_l;                   /*按键发出音调的初值(低位)*/
uchar f_h;                         //高位
uchar song_l;                /*歌曲音调的初值(低位)*/
uchar song_h;                //高位

uchar out = 0;                /*声音输出变量 1表示有输出 0表示无输出 */
uchar yindiao;                /*音调         定义为全局变量 为了在播放时数码管能显示当前音调*/
uchar yindiao_h;        //音调的高四位
uchar yindiao_l;        //音调的低四位
uchar jiepai;                /*节拍(简而言之就是一个音调响的时间长度)*/
uchar song_id = 1;        //歌曲序号变量
uchar temp_id = 1;        //歌曲临时序号
uint which = 2;                /*简谱表里的第几个音 从第2个开始  第0个用来存曲速,第1个占位*/
uchar same = 0;         /*在暂停时选了同一首歌曲,用于跳出暂停循环*/

uchar key_x();          //获取键盘横坐标 函数
uchar key_y();                //获取键盘纵坐标 函数
void play();                 //播放歌曲 函数
void delayms(uint ms);//延时xx ms 函数
void delay(uint pai);//节拍延时 函数
void key_check();         //检查按键状态 函数
void display();                 //数码管显示对应音调 函数
void speak();                /*按键后 给定时器0赋对应音调的初值 从而发出声音*/
uchar choose();                /*播放状态下 选歌函数 释放按键后才跳出函数,返回歌曲序号*/
uchar choose2();        /*暂停状态下 选歌函数 不用释放按键即可跳出函数,返回歌曲序号 */
void play();                //播放歌曲 函数

uchar code num[]={0x00,        //数码管段选码
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x3d,         //a - g
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1 - 7
0x86,0xdb,0xcf,0xe6,0xed,0xfd,0x87         //1. - 7.
};

uchar code led_table[]={0xff,0x7f,0x3f,0x1f,0x0f,0x07,0x03,0x01,0x00};/*发光二极管闪烁表*/

uchar code chuzhi[]={  //音调对应的计数初值
         0xff,0xff,//占0位
         0xf8,0x8c,//低1 (0x01)        a -数码管显示方式
         0xf9,0x5b,//  2                 b
         0xfa,0x15,//  3                 c
         0xfa,0x67,//  4                 d
         0xfb,0x04,//  5                 e
         0xfb,0x90,//  6                 f
         0xfc,0x0c,//低7(0x07)g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占位 0x08 - 0x0b  (8 - 11)*/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占位 0x0c - 0x10        (12 - 16)*/
         0xfc,0x44,//中1 (0x11)  (17)
         0xfc,0xac,//  2
         0xfd,0x09,//  3
         0xfd,0x34,//  4
         0xfd,0x82,//  5
         0xfd,0xc8,//  6
         0xfe,0x06,//中7 (0x17)  (23)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占位 0x18 - 0x1b   (24 - 27)*/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占位 0x1c - 0x20         (28 - 32)*/
         0xfe,0x22,//高1 (0x21)1.           (33)
         0xfe,0x56,//        2                 2.
         0xfe,0x85,//        3                 3.
         0xfe,0x9a,//        4                 4.
         0xfe,0xc1,//        5                 5.
         0xfe,0xe4,//        6                 6.
         0xff,0x03 //高7 (0x27)7.           (39)
         };

uchar code ymt[]={//玉满堂
0x96,0x00, //曲速 0x96表示 150拍/分
0x00,0x0a,0x05,0x02,0x15,0x02,0x12,0x02,
0x13,0x04,0x13,0x02,0x15,0x02,0x12,0x04,0x12,0x02,0x13,0x02,
0x12,0x10,
0x13,0x04,0x13,0x02,0x12,0x02,0x13,0x04,0x15,0x02,0x16,0x02,
0x15,0x0c,0x13,0x02,0x15,0x02,
0x16,0x04,0x16,0x02,0x21,0x02,0x16,0x04,0x15,0x02,0x13,0x02,
0x15,0x0c,0x15,0x02,0x16,0x02,
0x21,0x04,0x21,0x02,0x22,0x02,0x23,0x04,0x22,0x02,0x21,0x02,
0x22,0x10,
0x23,0x08,0x15,0x02,0x16,0x02,0x21,0x02,0x22,0x02,
0x23,0x04,0x23,0x02,0x22,0x02,0x21,0x06,0x21,0x02,
0x16,0x04,0x16,0x02,0x21,0x02,0x16,0x04,0x13,0x04,
0x15,0x10,
0x16,0x04,0x16,0x02,0x21,0x02,0x16,0x04,0x21,0x02,0x22,0x02,
0x23,0x04,0x23,0x02,0x22,0x02,0x21,0x06,0x21,0x02,
0x16,0x02,0x21,0x02,0x16,0x02,0x21,0x02,0x22,0x02,0x23,0x02,0x25,0x02,0x23,0x02,
0x22,0x0c,0x21,0x02,0x22,0x02,
0x23,0x06,0x15,0x02,0x16,0x02,0x21,0x02,0x22,0x02,
0x23,0x04,0x23,0x02,0x22,0x02,0x21,0x06,0x21,0x02,
0x16,0x04,0x16,0x02,0x21,0x02,0x16,0x02,0x21,0x02,0x15,0x02,0x13,0x02,
0x15,0x0c,0x13,0x02,0x15,0x02,
0x16,0x04,0x16,0x02,0x21,0x02,0x16,0x04,0x16,0x02,0x21,0x02,
0x22,0x04,0x22,0x02,0x23,0x02,0x22,0x04,0x22,0x02,0x23,0x02,
0x25,0x02,0x26,0x02,0x23,0x02,0x25,0x02,0x22,0x02,0x23,0x02,0x21,0x02,0x16,0x02,
0x21,0x10,

0xff
};
uchar code dl[]={  //蝶恋
0x82,0x00, //曲速 0x82表示 130拍/分
0x13,0x04,0x13,0x04,0x13,0x04,0x12,0x04,0x13,0x08,
0x12,0x04,0x13,0x04,0x12,0x04,0x12,0x04,0x06,0x08,
0x06,0x04,0x07,0x04,0x11,0x08,0x12,0x04,0x11,0x04,0x07,0x08,0x06,0x04,0x05,0x04,0x06,0x0f,
0x13,0x04,0x13,0x04,0x13,0x04,0x12,0x04,0x13,0x0c,
...
0x12,0x08,0x16,0x04,0x16,0x0c,
0x11,0x08,0x16,0x04,0x16,0x08,
0x16,0x04,0x17,0x04,0x21,0x08,0x17,0x04,0x16,0x04,0x17,0x08,0x16,0x04,0x17,0x04,0x13,0x08,0x13,0x0c,
0x13,0x04,0x16,0x08,0x17,0x08,0x16,0x04,0x15,0x0c,0x13,0x04,0x15,0x0f,
0x14,0x04,0x15,0x04,0x16,0x08,0x17,0x04,0x16,0x04,0x17,0x08,
0x16,0x04,0x17,0x04,0x13,0x0f,0x13,0x0f,
...
0x13,0x0f,0x13,0x0f,
0xff
};

uchar code srkl[]={//生日快乐
0x78,0x00, //曲速 120
0x15,0x02,0x15,0x02,
0x16,0x04,0x15,0x04,0x21,0x04,
0x17,0x04,0x00,0x04,0x15,0x02,0x15,0x02,
0x16,0x04,0x15,0x04,0x22,0x04,
0x21,0x08,0x15,0x02,0x15,0x02,
0x25,0x04,0x23,0x04,0x21,0x04,
0x17,0x04,0x16,0x08,
0x16,0x04,0x00,0x04,0x24,0x02,0x24,0x02,
0x23,0x04,0x21,0x04,0x22,0x04,
0x21,0x08,
0x21,0x08,0x00,0x08,
0x15,0x02,0x15,0x02,//第二遍
0x16,0x04,0x15,0x04,0x21,0x04,
0x17,0x04,0x00,0x04,0x15,0x02,0x15,0x02,
0x16,0x04,0x15,0x04,0x22,0x04,
0x21,0x08,0x15,0x02,0x15,0x02,
0x25,0x04,0x23,0x04,0x21,0x04,
0x17,0x04,0x16,0x08,
0x16,0x04,0x00,0x04,0x24,0x02,0x24,0x02,
0x23,0x04,0x21,0x04,0x22,0x04,
0x21,0x08,
0x21,0x08,0x00,0x04,
0xff
};
uchar code test[]={//测试
0x78,0x00, //曲速 0x78表示 120拍/分
0x21,0x04,0x22,0x04,0x23,0x04,0x24,0x04,0x25,0x04,0x26,0x04,0x27,0x04,0x00,0x04,
0x01,0x01,0x02,0x02,0x03,0x03,0x04,0x04,0x05,0x05,0x06,0x06,0x07,0x07,0x00,0x08,
0x11,0x08,0x12,0x07,0x13,0x06,0x14,0x05,0x15,0x04,0x16,0x03,0x17,0x02,0x00,0x01,
0xff,
};

void delayms(uint ms)          /*ms 等于1时,延时1ms 等于2时,延时2ms,以此类推*/
{
        uchar a,b,c;                                   //+3
        while(ms--)
    {
         for(c=1;c>0;c--)                        //         1+2 = 3
        for(b=142;b>0;b--)                  //        1*( 1+142*2)) = 285
            for(a=2;a>0;a--);        //         142*(1+2*2) = 710
        }
}

void delay(uint pai)        /*pai 是节拍  pai若定义成uchar类型,当节拍>0x0c时,会造成数据溢出,产生失真。*/
{
        uchar a,b,c;

        while(pai--)        //延迟pai 个 6.25ms
        {
             for(c=1;c>0;c--)                           //        1+2=3
            for(b=28;b>0;b--)                //         1*(1+28*2)  =57
                for(a=110;a>0;a--);        //        28*(1+110*2) = 6188
        }

}

uchar key_x()   /*P1口高位接纵坐标(P1.7 - P1.4) 低位接横坐标(P1.3 - P1.0)*/
{
        uchar i;
        P1 = 0x0f;         /*有按键按下后 对应按键的横坐标电位被拉低( 注意低电位引脚不能被高电位引脚抬高,只能是低电位拉低高电位)*/
        if(P1_0 == 0)
        {        delayms(5); //延时5ms 去抖动
                if(P1_0 == 0)
                        i = 1;
        }
        else if(P1_1 == 0)
        {        delayms(5);
                if(P1_1 == 0)
                        i = 2;
        }
        else if(P1_2 == 0)
        {        delayms(5);
                if(P1_2 == 0)
                        i = 3;
        }
        else if(P1_3 == 0)
        {        delayms(5);
                if(P1_3 == 0)
                        i = 4;
        }
        else
                i = 0;
        return (i);        //0表示按键未按下
}

uchar key_y()
{
        uchar j;
        P1 = 0xf0;
        if(P1_4 == 0)
        {        delayms(5);
                if(P1_4 == 0)
                        j = 1;
        }
        else if(P1_5 == 0)
        {        delayms(5);
                if(P1_5 == 0)
                         j = 2;
        }
        else if(P1_6 == 0)
        {        delayms(5);
                if(P1_6 == 0)
                        j = 3;
        }
        else if(P1_7 == 0)
        {        delayms(5);
                if(P1_7 == 0)
                        j = 4;
        }
        else
                j = 0;
        return (j);
}

void key_check() /*检查矩阵按键坐标、播放键的状态及播放键状态设置*/
{
        x = key_x();
        y = key_y();

        if(key_play == 0)
                key_play = 0; /*保持播放键引脚低电平,让其作为歌曲正在播放的标志*/
        else
                key_play = 1; /*保持播放键引脚高电平,让其作为歌曲未播放的标志*/
}

void display()         /*数码管显示相应的音调*/
{
        if(key_play == 1)  //按键弹奏时
        {        if(x != 0 && y != 0 )
                {
                        if(x == 1)
                                P0 = num[3 + y] ;          //低音4 - 7
                        else if(x == 2)
                                P0 = num[7 + y];          //中音1 - 4
                        else if(x == 3)
                                P0 = num[11 + y];          //中音5 - 7 和 高音 1
                        else if(x == 4)
                                P0 = num[15 + y];          //高音2 - 5
                }
                else
                        P0 = 0x00;
        }
        else  //播放音乐时
        {        if(yindiao_h == 0)          /* yindiao变量的高四位表示 低(0) 中(1) 高(2) 音        */
                        P0 = num[yindiao_l];/*yindiao变量的低四位表示“调”, 数码管显示当前音调*/
                else if(yindiao_h == 1)         //        中音
                          P0 = num[yindiao_l + 7];
                else if(yindiao_h == 2) //高音
                        P0 = num[yindiao_l + 14];
        }

}

void speak()        /* 按键 ,为定时器0 T0 赋计数初值,让 T0函数驱动蜂鸣器发出对应的音调 */
{
        if(x == 1)
        {
                f_h = chuzhi[2*y + 6];                  //低音4 - 7
                f_l = chuzhi[2*y + 6 + 1];
        }
        else if(x == 2)
        {
                f_h = chuzhi[(16+y)*2];                 //中音 1 -4
                f_l = chuzhi[(16+y)*2 +1];
        }
        else if(x == 3)
        {
                if(y <= 3)
                {
                        f_h = chuzhi[(20+y)*2];         //中音 5 - 7
                        f_l = chuzhi[(20+y)*2 + 1];
                }
                else
                {
                        f_h = chuzhi[66];         //高音1
                        f_l = chuzhi[67];
                }
        }
        else if(x == 4)
        {
                f_h = chuzhi[(33+y)*2];          //高音2 -5
                f_l = chuzhi[(33+y)*2 + 1];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定时器0
{
        if(key_play == 0)
        {
                TL0 = song_l;
                TH0 = song_h;

                beep = ~beep;
        }
        else
        if(x != 0 && y != 0 && key_play == 1)/*当有矩阵按键按下,并且不播放歌曲时 */
        {
                TL0 = f_l;        //赋初值
                TH0 = f_h;        //
                beep = ~beep; /*蜂鸣器引脚电平取反,定时器每溢出一次电平取反一次,不同的计数初值对应不同的溢出时间,对应不同的方波频率 */
          }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定时器1         led灯起落
{
        TL1 = 0x00;
        TH1 = 0x39;/*定时器1 高8位初值。控制led灯的起落快慢(数值不严格)*/

         if(key_play == 1) //不播放歌曲时
         {
                 if(x != 0 && y != 0 && flash < 8 )        //最大加到8
                         ++flash;
                 else if(x == 0 && y == 0 && flash >0 )  //最小减到0
                         --flash;

                 P2 = led_table[flash];
         }
         else if(key_play == 0 )           //播放歌曲时
         {
                 if(out == 1 && flash < 8 && flash < jiepai)        /*out ==1 表示有歌曲发声时,(flash<jiepai)使 led灯刚好指示节拍*/
                        ++flash;
                else if(out == 0 && flash > 0)
                        --flash;

                 P2 = led_table[flash];

         }
}

uchar choose()                //播放状态下 选歌
{
        uchar i = 0;   //第i首歌 初值0表示未选歌
        uchar j;

        x = key_x();
        y = key_y();

        if(x == 1 && y == 1)
            i = 1;                //选第一首
        else if(x == 1 && y == 2)
                   i = 2;                 //选第二首
        else if(x == 1 && y == 3)
                  i = 3;
        else if(x == 1 && y == 4)
                i = 4;
        else if(x == 2 && y == 1)
                i = 5;
        else if(x == 4 && y == 1)// 上一首
                i = 13;
        else if(x == 4 && y == 2)//用作暂停播放
                i = 14;
        else if(x == 4 && y == 3)        //下一首
                i = 15;
        else if(x == 4 && y == 4)
                i = 16;                        //用作停止播放

        if(i == song_id)
        {
                which = 2; //选同一首歌时,重播这首歌
        }
        else if(i > allsong && i < 13)        /*如果按键号 在 最大歌曲序号 和 功能键 之间,返回原歌曲序号*/
                i = song_id;        //
        else if(i == 0)         //i等于初值 说明未按键
                i = song_id;         //不按键选歌时,返回原歌曲的序号

        while(1)        //释放按键时才进行下一步
        {
                x = key_x();
                y = key_y();

                if(x == 1)
                        j = y;
                else if(x == 2)
                        j = 4 + y;
                else if(x == 3)
                        j = 8 + y;
                else if(x == 4)
                        j = 12 + y;

                if(x == 0 || (j > allsong && j < 13))  /*释放按键 或者按键号 在 最大歌曲序号 和 功能键 之间时 跳出循环*/
                        break;
        }

        return(i);
}

uchar choose2()                /*选歌        不用放开按键  在暂停的状态下使用 */
{
        uchar i = 0;

           x = key_x();
        y = key_y();

        if(x == 1 && y == 1)                //选第一首
                  i = 1;
        else if(x == 1 && y == 2)        //选第二首
                   i = 2;
        else if(x == 1 && y == 3)
                  i = 3;
        else if(x == 1 && y == 4)
                i = 4;
        else if(x == 2 && y == 1)
                i = 5;
        else if(x == 4 && y == 1)        // 上一首
                i = 13;
        else if(x == 4 && y == 2)        //用作暂停播放
                i = 14;
        else if(x == 4 && y == 3)        //下一首
                i = 15;
        else if(x == 4 && y == 4)
                 i = 16;                        //用作停止播放

        if(i == song_id)
        {
                same = 1;
                which = 2; /*选了同一首歌时,重播这首歌        (0,1用来存曲速了 故从2开始)  */
        }
        else if(i > allsong && i < 13)        /*如果按键号 在 最大歌曲序号 和 功能键 之间,返回原歌曲序号*/
                i = song_id;
        else if(i == 0)           //i等于初值 说明未按键
                i = song_id; /*不按键选歌时,返回原歌曲的序号*/

        return(i);
}

void play()        //播放歌曲
{
          uint qusu;//歌曲播放速度 (拍/分)
          uint pai2; /*        pai2 = (2400/qusu)*jiepai; 送到delay()函数*/

while(1)
{
         while(1)
         {
choose_id:
                   temp_id = choose(); //选歌

/****************************↓↓↓↓↓暂停↓↓↓↓↓*****************************************/
                  if(temp_id == 14)         //如果按下暂停键
                  {
                          delayms(500);        //延时500ms
                          while(1)
                         {
                                 temp_id = choose2();/*choose2 按下就起作用 不必等到放开按键才起作用*/
                                if(temp_id == 14)  /*再次按下“暂停键” 表示继续播放*/
                                {
                                        break;
                                }
                                else if(temp_id == 16)/*按下停止键 ,功能表现为:暂停播放时也能停止播放,回到播放前状态*/
                                {
                                        song_id = 16;
                                        break;
                                }
                                else if(temp_id == 13)        //上一首
                                 {
                                         which = 2;
                                        if(song_id == 1)
                                                song_id = allsong ;//播放最后一首
                                        else
                                                --song_id;
                                        break;
                                 }
                                else if(temp_id == 15) //下一首
                                {
                                         which = 2;
                                        if(song_id == allsong)
                                                song_id = 1;   //播放第一首
                                        else
                                                ++song_id;
                                        break;
                                }
                                else if(temp_id != song_id && temp_id <= allsong)/*选了另一首歌曲 屏蔽掉了未定义的按键        */
                                {
                                        which = 2;           /*从歌曲的第一个音播放 (0,1用来存曲速了 故从2开始)        */
                                        song_id = temp_id;
                                        break;
                                }
                                else if(same == 1)
                                        break;
                         }
                         same = 0; //跳出循环后 需重置为0
                  }
/****************************↑↑↑↑↑暂停↑↑↑↑↑***************************************/
                 else if(temp_id == 13)        //上一首
                 {
                         which = 2;
                        if(song_id == 1)
                                song_id = allsong ;//播放最后一首
                        else
                                --song_id;
                 }
                 else if(temp_id == 15) //下一首
                 {
                         which = 2;
                        if(song_id == allsong)
                                song_id = 1;   //播放第一首
                        else
                                ++song_id;
                 }
                 else if(temp_id == 16)
                {
                        song_id = 16;
                }
                else if(temp_id != song_id && temp_id <= allsong) //选了另一首歌曲
                 {
                        which = 2;           //从歌曲的第一个音播放
                        song_id = temp_id;
                }
/**************************************************************************************/
nochoose:        //不用选歌 当正常放完一首歌时,跳到这里
                if(song_id == 4)
                {        key_play = 0;
                         if(srkl[which] == 0xff) /* 遇到结束符  跳出循环(内循环) 停止播放 */
                                break;
                        qusu = srkl[0];
                        yindiao = srkl[which]; //音调
                        jiepai = srkl[which+1]; //节拍
                 }
                else
                if(song_id == 3)
                {        key_play = 0;
                         if(ymt[which] == 0xff) /* 遇到结束符  跳出循环(内循环) 停止播放 */
                                break;
                        qusu = ymt[0];
                        yindiao = ymt[which]; //音调
                        jiepai = ymt[which+1];  //节拍
                 }
                 else
                if(song_id == 2)
                {         key_play = 0;
                         if(dl[which] == 0xff) /* 遇到结束符 跳出循环 停止播放 */
                                break;
                        qusu = dl[0];
                        yindiao = dl[which]; //
                        jiepai = dl[which+1];   //
                 }
                else if(song_id == 1)
                          {
                                  key_play = 0;
                                 if(test[which] == 0xff) /* 遇到结束符 跳出循环 停止播放*/
                                        break;
                                qusu = test[0];
                                yindiao = test[which];
                                jiepai = test[which+1];
                          }
/******************************************************************************/
                else if(song_id == 16 )
                                  {
                                          which = 2;
                                          break;
                                  }
                else
                  {
                          key_play = 1;
                          goto choose_id;           /*如果既没有选歌 又没有停止 返回去做选择*/
                  }
/********************************************************************************************/
                yindiao_l = yindiao % 16;        // 低四位 调
                yindiao_h = yindiao /16;        /*        高四位 。。是低音0 中音1 还是 高音2        */

                if(yindiao != 0) /*音调不为0。(当音调为0时表示这个音不响 但依旧要占这个音的播放时间)*/
                {
                        song_h = chuzhi[yindiao*2];
                        song_l = chuzhi[yindiao*2+1];

                        TR0 = 1;   /*给初值赋值后,开启定时器0         蜂鸣器开始发声 */
                        TR1 = 1;        /*开启定时器1  ,led开始闪动*/
                        display(); //数码管显示音调
                        out = 1;   /*正在发声的标志,定时器1得以控制led灯按一定的时间间隔 逐个点亮,表现为 —— 冲 */
                }
                else
                {
                        TR0 = 0;
                        out = 0;
                        TR1 = 0;
                        P0 = 0x00;
                        flash = 0;
                        P2 = led_table[0];
                }

                pai2 = (2400/qusu)*jiepai;
                delay(pai2);         /*延时 = 节拍数 x 125ms  (决定着1个音的发声时间) */
                TR0 = 0;                //蜂鸣器停止发声
                P0 = 0x00;
                out = 0;

                delayms(50); /*唱完一个音停xx ms(决定每个音调之间的时间间隔 根据个人喜好节奏来定 */

                TR1 = 0;  //led停止闪动
                flash = 0;
                P2 = led_table[0];
                which = which + 2;        //下一个音

        }  /*已经放完一首歌,或者停止播放        ,接下来判断是停止播放还是播放下一首  */

                 TR0 = 0;
                P0 = 0x00;
                out = 0;
                flash = 0;
                P2 = led_table[0];

                if(song_id == 16) /*坐标(4,4)的键盘作为停止播放键*/
                {
                        while(1)
                        {
                                x = key_x();
                                if(x == 0)
                                        break;/*松开按键 才结束 避免触发其他程序 比如电子琴发声、led显示等        */
                        }

                        key_play = 1; /*播放键引脚置高电平,播放结束的标志        */
                        song_id = 1;  // 第一首歌开始
                        which = 2;          // 每首歌的最开始的一个音
                        break; /*跳出第二个循环(即结束play函数)*/
                }
                else if(song_id == allsong)/*当放到最后一首时,从第一首开始   (当前共3首)  */
                {
                         song_id = 1;
                         which = 2;
                         delayms(1000); //一秒后从第一首开始播放
                         goto nochoose;
                }
                else
                {
                        ++song_id; /*歌曲序号自动+1 自动播放下一首歌*/
                        which = 2;
                        delayms(1000);
                        goto nochoose;//不用选歌 播放下一首
                }
  }
}

void main()
{
        P0 = 0x00;
        P2 = 0xff;
        TMOD = 0x11; /*定时器0 定时器1 都采用方式1(16位定时器方式) */
        IE = 0x8a;
        PT0 = 1; /*设置定时器0为高优先级,避免被定时器1干扰,造成声音失真        */

while(1)
{

        key_check();
        if(key_play == 1 && x != 0 && y != 0)
        {
                TR1 = 1;
                display();
                speak();
                TR0 = 1;
        }
         else  if(key_play == 0)
        {
                key_play = 0;
                  play();         /*play函数有循环语句,当按下停止键(16键)时才能跳出 */
        }
        else
        {
                if(flash == 0)/*当flash 减到0时 再关闭定时器1,即 让led灯全部熄灭再关闭T1  */
                        TR1 = 0;

                TR0 = 0;
                P0 = 0x00;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