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FT液晶SSD2119的stm32单片机驱动

楼主(2017-09-06):
SSD2119 ID:9919;基于stm32f1的

//-------------------------------------------------------------------------*
//文件名:  LCD.c (LCD操作函数文件)                                         *
//-------------------------------------------------------------------------*
#include "LCD.h"
#include "font.h"
//内部调用的函数声明
static void WriteRegister(uint16 index,uint16 data);//写指定地址寄存器的值
static void WriteIndex(uint16 index);//写 SSD2119 控制器寄存器地址
static void WriteData(uint16 data);//写 SSD2119 寄存器数据
static uint16 ReadRegister(uint16 index);//读取指定地址寄存器的值
static uint16 ReadData(void);//读取控制器数据
static void SetCursor(uint16 x,uint16 y);//设置屏幕坐标
static void Reset();//复位 SSD2119 控制器
static void LCDDrawChar(uint16 x, uint16 y, uint8 *c);//在屏幕上画一个字符
static void LCDDrawChinese(uint16 x, uint16 y, uint16 *c);//在屏幕上画一个汉字
//-------------------------------------------------------------------------*
//函数名: LCDInit                                                          *
//功  能: 液晶初始化程序                                                   *
//参  数: 无                                                               *
//返  回: 无                                                               *
//内部调用:WriteRegister                                                   *
//说  明: 初始化液晶的显示方式                                             *
//-------------------------------------------------------------------------*
void LCDInit(void)
{
        uint8 tmp;
        uint16 i;
    static uint16 DeviceCode;
        PIN_FUNCTION();//配置引脚功能为GPIO
        CONTROL_OUTPUT();//配置控制引脚为输出
        //设置GPIO为输出
        DATA_OUTPUT();
        WriteData(0xffff);
        Set_RST;
        Set_Cs;
        Set_Rs;
        Set_nWr;
        Set_nRd;
        Set_RST;
        Reset();
        Delay(200);
        WriteRegister(0x0000,0x0001);
        Delay(200);
        for(i=50000;i>0;i--);
        for(i=50000;i>0;i--);
        //DeviceCode = ReadRegister(0x0000);
        DeviceCode=0x9919;
        if(DeviceCode == 0x9919)
        {
                //*********POWER ON &RESET DISPLAY OFF
                WriteRegister(0x28,0x0006);
                WriteRegister(0x00,0x0001);
                WriteRegister(0x10,0x0000);
                WriteRegister(0x01,0x72ef);
                WriteRegister(0x02,0x0600);
                WriteRegister(0x03,0x6a38);
                //WriteRegister(0x11,0x6874);//70//从左到右(横屏显示)
                WriteRegister(0x11,0x685C);  //70//从上到下(竖屏显示)
                //  RAM WRITE DATA MASK
                WriteRegister(0x0f,0x0000);
                //  RAM WRITE DATA MASK
                WriteRegister(0x0b,0x5308);
                WriteRegister(0x0c,0x0003);
                WriteRegister(0x0d,0x000a);
                WriteRegister(0x0e,0x2e00);  //0030
                WriteRegister(0x1e,0x00be);
                WriteRegister(0x25,0x8000);
                WriteRegister(0x26,0x7800);
                WriteRegister(0x27,0x0078);
                WriteRegister(0x4e,0x0000);
                WriteRegister(0x4f,0x0000);
                WriteRegister(0x12,0x08d9);
                // -----------------Adjust the Gamma Curve----//
                WriteRegister(0x30,0x0000);         //0007
                WriteRegister(0x31,0x0104);         //0203
                WriteRegister(0x32,0x0100);  //0001
                WriteRegister(0x33,0x0305);         //0007
                WriteRegister(0x34,0x0505);         //0007
                WriteRegister(0x35,0x0305);  //0407
                WriteRegister(0x36,0x0707);         //0407
                WriteRegister(0x37,0x0300);  //0607
                WriteRegister(0x3a,0x1200);  //0106
                WriteRegister(0x3b,0x0800);
                WriteRegister(0x07,0x0033);
        }
        for(i=50000;i>0;i--);
        //LCDClear(0xff00);
}

//-------------------------------------------------------------------------*
//函数名: LCDClear                                                         *
//功  能: 将屏幕填充成指定的颜色,如清屏,则填充 0xffff                    *
//参  数: ClearColor:填充颜色                                              *
//返  回: 无                                                               *
//内部调用:SetCursor,WriteIndex,WriteData                                  *
//说  明: 将屏幕填充成指定的颜色                                           *
//-------------------------------------------------------------------------*
void LCDClear(uint16 ClearColor)
{
        uint32 i;
        SetCursor(0x0000, 0x0000);
        Clr_Cs;
        WriteIndex(0x0022);
        Set_Rs;
        for(i=0;i<76800;i++)
        {
                WriteData(ClearColor);
                Clr_nWr;
                Set_nWr;
        }
        Set_Cs;
}
//-------------------------------------------------------------------------*
//函数名: LCDTest                                                          *
//功  能: 测试液晶屏                                                       *
//参  数: 无                                                               *
//返  回: 无                                                               *
//内部调用:WriteIndex,WriteRegister,WriteData                              *
//说  明:                                                                  *
//-------------------------------------------------------------------------*
void LCDTest(void)
{
        uint16 i,j;
        WriteRegister(0x4e, 0);
        WriteRegister(0x4f, 0);
        Clr_Cs;
        WriteIndex(0x22);
        for(i=0;i<320;i++)
                for(j=0;j<240;j++)
                {
                          if(i>279)WriteData(0xffff);
                          else if(i>239)WriteData(0x001f);
                          else if(i>199)WriteData(0x07e0);
                          else if(i>159)WriteData(0x07ff);
                          else if(i>119)WriteData(0xf800);
                          else if(i>79)WriteData(0xf81f);
                          else if(i>39)WriteData(0xffe0);
                          else WriteData(0xffff);
            }
    Set_Cs;
}
//-------------------------------------------------------------------------*
//函数名: LCDSetPixel                                                      *
//功  能: 在指定座标画点                                                   *
//参  数: x      行座标                                                    *
//        y      列座标                                                    *
//        PixcelColor  像素的颜色                                          *
//返  回: 无                                                               *
//内部调用:SetCursor,WriteIndex,WriteData                                  *
//说  明:                                                                  *
//-------------------------------------------------------------------------*
void LCDSetPixel(uint16 x,uint16 y,uint16 PixcelColor)
{
        if ( (x>320)||(y>240) ) return;
        SetCursor(x,y);
        Clr_Cs;
        WriteIndex(0x0022);
        WriteData(PixcelColor);
        Set_Cs;
}
//-------------------------------------------------------------------------*
//函数名: LCDShowChar                                                      *
//功  能: 显示一个字符(8*16点阵)                                           *
//参  数: ln:字符要显示的行                                                *
//       col:字符要显示的列                                                *
//         c:要显示的字符                                                  *
//返  回: 无                                                               *
//内部调用:LCDDrawChar                                                     *
//说  明:                                                                  *
//-------------------------------------------------------------------------*
void LCDShowChar(uint16 ln, uint16 col, uint8  c)
{
        c -= 32;
    LCDDrawChar(ln, col, &ASCII_Character[c*16]);
}
//-------------------------------------------------------------------------*
//函数名: LCDShowStringLn                                                  *
//功  能: 在指定的行显示字符串                                             *
//参  数: ln:要显示的行                                                    *
//       *s: 指向字符串的指针                                              *
//返  回: 无                                                               *
//内部调用:LCDDrawChar                                                     *
//说  明:                                                                  *
//-------------------------------------------------------------------------*
void LCDShowStringLn(uint16 ln, uint8 *s)
{
        uint16 i = 1;
        uint16 Count=0;
        //uint16  refcolumn = (WIDTH/*-1*/)-16;
        uint16 refcolumn = 240;
        uint8 *p;
        p=s;
        //统计字符个数
        while(*p!= 0)
        {
                Count++;
                p++;
        }
        UartSend1(0,Count);
    while ((*s != 0) && (i <= Count))  //在屏幕上依次写每个字符
        {
                LCDShowChar(ln, refcolumn, *s);
                   refcolumn -= 8; //列减去一个字符
                s++;
                if((i%30)==0)
                {
                        refcolumn=240;
                        ln+=16;//换行
                }
                i++;        //统计字符的个数
        }
}
//-------------------------------------------------------------------------*
//函数名: LCDShowChinese                                                   *
//功  能: 在指定的行、列显示一个汉字                                       *
//参  数: ln:汉字要显示的行                                                *
//        col:汉字要显示的列                                               *
//        start:要显示的汉字串的开始下标                                   *
//返  回: 无                                                               *
//内部调用:LCDDrawChinese                                                  *
//说  明:                                                                  *
//-------------------------------------------------------------------------*
void LCDShowChinese(uint16 ln, uint16 col, uint8 start)
{
        LCDDrawChinese(ln, col, &ASCII_Chinese[16*start]);
}
//-------------------------------------------------------------------------*
//函数名: LCDShowChineseLine                                               *
//功  能: 在指定的行显示一串汉字                                           *
//参  数: ln:汉字要显示的行                                                *
//        start:要显示的汉字串的开始下标                                   *
//        count:一行中要显示的汉字个数                                     *
//返  回: 无                                                               *
//内部调用:LCDDrawChinese                                                  *
//说  明:                                                                  *
//-------------------------------------------------------------------------*
void LCDShowChineseLine(uint16 ln, uint8 start,uint8 count)
{
        uint8 i,temp=0;
        uint16 column = 240;
        for(i=start;i<count+start;i++)
        {
                LCDDrawChinese(ln, column, &ASCII_Chinese[16*i]);
                column-=16;
                temp++;
                if(temp%15==0)
                {
                        ln+=16;
                        column=240;
                }

        }
}
//-------------------------------------------------------------------------*
//函数名: LCDShowBitmap                                                    *
//功  能: 显示一幅图片,x为水平坐标,y为垂直坐标,每个像素用16位二进制表示    *
//        5:6:5格式                                                        *
//参  数: x: 水平起始位置                                                  *
//        y: 垂直起始位置                                                  *
//        w: 图片的宽度                                                    *
//        h: 图片的高度                                                    *
//        bitmap: 指向图片数组的指针                                       *
//返  回: 无                                                               *
//内部调用:                                                                *
//说  明:                                                                  *
//-------------------------------------------------------------------------*
void LCDShowBitmap(uint16 x, uint16 y, uint16 w, uint16 h, uint8 *bitmap)
{
        uint16   i,j;
        uint16  len = w*h;
        uint16 *bitmap_ptr = (uint16 *)bitmap;
        for (j = 0; j< h; j++)
        {
                SetCursor(x,y);
                Clr_Cs;
        WriteIndex(0x22);
        Set_Rs;
            for(i = 0; i<w; i++)
            {
                        WriteData(*bitmap_ptr++);
            }
            x++;//换行
            Set_Cs;
          }
}

//内部调用的函数
//-------------------------------------------------------------------------*
//函数名: WriteRegister                                                    *
//功  能: 写指定地址寄存器的值                                             *
//参  数: index    寄存器地址                                              *
//        data      寄存器值                                               *
//返  回: 无                                                               *
//内部调用:WriteIndex,WriteData                                            *
//说  明:  内部函数                                                        *
//-------------------------------------------------------------------------*
static void WriteRegister(uint16 index,uint16 data)
{
        /************************************************************************
        **                                                                     **
        ** nC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RS        ------\____________/-----------------------------------   **
        ** nRD       -------------------------------------------------------   **
        ** nWR       --------\_______/--------\_____/-----------------------   **
        ** DB[0:15]  ---------[index]----------[data]-----------------------   **
        **                                                                     **
        ************************************************************************/
        Clr_Cs;
        WriteIndex(index);
        WriteData(data);
        Set_Cs;
}
//-------------------------------------------------------------------------*
//函数名: WriteIndex                                                       *
//功  能: 写 SSD2119 控制器寄存器地址                                      *
//参  数: index    寄存器地址                                              *
//返  回: 无                                                               *
//内部调用:                                                                *
//说  明:  调用前需先选中控制器,内部函数                                  *
//-------------------------------------------------------------------------*
static void WriteIndex(uint16 index)
{
        Clr_Rs;
        Set_nRd;
        DATA_LO_PORT = index;
        DATA_HI1_PORT = (index>>8);
        DATA_HI2_PORT = (index>>12);
        Clr_nWr;
        Set_nWr;
        Set_Rs;
}
//-------------------------------------------------------------------------*
//函数名: WriteData                                                        *
//功  能: 写 SSD2119 寄存器数据                                            *
//参  数: data     寄存器数据                                              *
//返  回: 无                                                               *
//内部调用:                                                                *
//说  明: 向控制器指定地址写入数据,调用前需先写寄存器地址,内部函数       *
//-------------------------------------------------------------------------*
static void WriteData(uint16 data)
{
        Set_Rs;
        Set_nRd;
          DATA_LO_PORT = data;
        DATA_HI1_PORT = (data>>8);
        DATA_HI2_PORT = (data>>12);
        Clr_nWr;
        Set_nWr;
}
//-------------------------------------------------------------------------*
//函数名: ReadRegister                                                     *
//功  能: 读取指定地址寄存器的值                                           *
//参  数: index    寄存器地址                                              *
//返  回: 寄存器值                                                         *
//内部调用: WriteIndex, ReadData                                           *
//说  明: 内部函数                                                         *
//-------------------------------------------------------------------------*
static uint16 ReadRegister(uint16 index)
{
        Clr_Cs;
        WriteIndex(index);
        Clr_nRd;
        index = ReadData();
        Set_nRd;
        Set_Cs;
        return index;
}
//-------------------------------------------------------------------------*
//函数名: ReadData                                                         *
//功  能: 读取控制器数据                                                   *
//参  数: 无                                                               *
//返  回:返回读取到的数据                                                  *
//内部调用:                                                                *
//说  明: 内部函数                                                         *
//-------------------------------------------------------------------------*
static uint16 ReadData(void)
{
        //========================================================================
        // **                                                                   **
        // ** nC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RS        ------\____________/----------------------------------- **
        // ** nRD       -------------------------\_____/---------------------   **
        // ** nWR       --------\_______/-------------------------------------- **
        // ** DB[0:15]  ---------[index]----------[data]----------------------- **
        // **                                                                   **
        //========================================================================
        uint16 tmp;
        DATA_INPUT();
        tmp =DATA_HI2_PORT;
        tmp = (tmp << 4) + DATA_HI1_PORT;       /* 读入高8位数据*/
        tmp = (tmp << 8) + DATA_LO_PORT;         /* 读入低8位数据*/
        DATA_OUTPUT();
        return tmp;
}
//-------------------------------------------------------------------------*
//函数名: SetCursor                                                        *
//功  能: 设置屏幕坐标                                                     *
//参  数: x      行坐标                                                    *
//        y      列坐标                                                    *
//返  回:无                                                                *
//内部调用:                                                                *
//说  明: 内部函数                                                         *
//-------------------------------------------------------------------------*
static void SetCursor(uint16 x,uint16 y)
{
    WriteRegister(0x004e,x); // 行
    WriteRegister(0x004f,y); // 列
}
//-------------------------------------------------------------------------*
//函数名: Reset                                                            *
//功  能: 复位 SSD2119 控制器                                              *
//参  数: 无                                                               *
//返  回: 无                                                               *
//内部调用:                                                                *
//说  明: 复位控制器,内部函数                                             *
//-------------------------------------------------------------------------*
static void Reset()
{
        /***************************************
        **                                    **
        **  -------\______________/-------    **
        **         | <---Tres---> |           **
        **                                    **
        **  Tres: Min.1ms                     **
        ***************************************/
        Set_RST;
        Delay(50);
        Cls_RST;
        Delay(50);
        Set_RST;
        Delay(50);
}
//-------------------------------------------------------------------------*
//函数名: LCDDrawChar                                                      *
//功  能: 在给定的行、列画一个字符(8*16点阵)                               *
//参  数: x :字符所在的行                                                  *
//        y :字符所在的列                                                  *
//        c*:指向字符的指针                                                *
//返  回: 无                                                               *
//内部调用:                                                                *
//说  明: 内部函数                                                         *
//-------------------------------------------------------------------------*
static void LCDDrawChar(uint16 x, uint16 y, uint8 *c)
{
        uint16 index = 0;
        int32  i = 0;
        uint16 Xaddress = 0;
        Xaddress = x;
        WriteRegister(0x4e, Xaddress);
        WriteRegister(0x4f, y);
        for(index = 0; index < 16; index++)
        {
                Clr_Cs;
                WriteIndex(0x22);
                for(i = 8; i >= 0; i--)
                {
                        if((c[index] & (1 << i)) == 0x00)
                        {
……………………

网友A(2018-06-14):
SSD2119是不是也是属于8080接口的?

网友B(2018-08-31):
引用 网友A:
SSD2119是不是也是属于8080接口的?

看手册确认了一下,SSD2119本身是8080和6800两种接口都支持的,用PS3-PS0来选择,要看液晶模组是否把这4根线引出来了,要是引出了,那就是可以使用者自己设置的

网友C(2018-11-13):
谢谢分享,正在学习这方面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