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基础学习单片机

楼主(2017-09-06):
最近在学习单片机,很多搞不懂,下载很多书,没有觉得对0基础的人容易看懂,求各位大神介绍一本书,或者发电子书给我。。。

网友A:
先从51开始,随便买本入门的书就可以的

网友B:
我是买的普中的实验板,没搞懂怎么弄,后来买了好像是郭天祥的10天学会单片机,学到了一点,但是等到学习中遇到了很多问题时,发觉这本书找不到解,又扔下 了。现在自己瞎弄,一个一个器件的搞,网上找资料。很想找个新手聚集的地方,有问题大家一起讨论。顺便提下,STC的烧录软件上有大量的范例可以参考。

网友C:
先学C语言

网友D:
注:C语言只是一种编程语言,不能帮你理解单片机。
如果你想进入单片机行当。请弄清单片机的原理,弄清它是如何工作的。这与一C语言无关!
不建议先习C语言。当你了解单片机后,再学C就简单了。

网友E:
基于STC89C52单片机的控制系统设计

网友F:
买一个开发板,看里面的资料

网友G:
我用的也是普中开发板

网友H:
我要承担社会责任!义务解答单片机问题。

网友H:
你加我QQ号吧,我可以手把手带你,义务的,就是想多交朋友。1827702167 。注意是教你学习知识,我只是打辅助的,学会与否还要看你个人。

网友I:
嗯,51单片机是基础,多看一看

网友J:
说实话,零基础学单片机是有难度的,学单片机最起码的条件是能看懂简单的电路图,认识常见的电子元件,如果这些不会,可以去买模拟电子技术基础和数字电路基础的书先学个大概,然买《51单片机轻松入门 基于STC15W4K系列入门》,只要把这本书学透了,单片机不但入了门,而且很厉害了。

网友K:
什么是0基础?电工电子一点都不懂吗?肯下功夫,一点都不懂没关系。想很轻松,建议不要搞单片机。

网友L:
买书看视频买资料

网友M:
网上资料很多的,先定个小目标,搞个流水灯什么的。当然是有C语言的基础

网友N:
从0开始先用零件做最小系统熟悉软硬件

网友O:
先从简单的电子电路开始,很快就能入门了,然后再去学单片机

网友P:
关注金沙滩工作室,我就是在那里学的51

网友K:
真诚地给你推荐2本书,《80C51单片机实用教程——基于Keil C和Proteus》高等教育出版社ISBN 978-7-04-044532-9, 用于学习51单片机原理,程序(双解c和汇编)语句条条有注解,便于阅读理解,便于自学。《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和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可演示,可观测,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与其他书比较一下,有比较才能有鉴别!绝不忽悠你!

网友Q:
郭天祥10天学会单片机

网友R(2019-01-31):
自己看好的才是最好 的

网友S:
建议直接上STM8或者STM32,51过时太久了

网友T(2019-11-15):
引用 网友H:
我要承担社会责任!义务解答单片机问题。

求教 求教

网友U:
先学c语言,再学单片机比较容易

网友V:
可以看一下51单片机C语言教程这本书

网友W:
单片机的资料太杂了。建议那个宝搜目前比较火的32位芯片开发板。配套教程现在非常详细了,可以先看一眼,学这个最好是要有一个开发板的,

网友X:
多看视频教程,少看书,视频教程容易接收

网友Y(2020-02-11):
AVR单片机入门好,芯片不能破解。资料挺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