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C15W的风力摆控制系统设计 带视频与程序(电赛测控题)

楼主(2017-09-06):
风力摆视频演示:

元件清单:

基本器件清单

基本器件清单

//========================================================================
//        城建学院电子实验室
//        修改日期2017.07.30
//        版本V1.0
//========================================================================
//特别声明:此程序
//
//
//
//                                 MCU工作频率:24MHz
//=========================================================================

#include <STC15F2K60S2.h>        //STC15系列通用头文件
#include <intrins.h>                //STC特殊命令符号声明
#include <MPU6050.H>                //MPU6050数字陀螺仪
#include <STC15W4KPWM.H>        //单片机所有IO口初始化-PWM口初始化
#include <IMU.H>
#include <math.H>

bit busy,flag=0;
int ich1=0,ich2=0,ich3=0,ich4=0,ich5=0,ich6=0;                //匿名科技上位机
//==================================================//
//  PID算法变量
//==================================================//
int speed1=0,speed2=0,speed3=0,speed4=0;//电机速度参数
int PWM1=0,PWM2=0,PWM3=0,PWM4=0;                //加载至PWM模块的参数
float Angle=0;
char mode=1;
//*****************角度参数*************************************************
float Last_Angle_gx=0;                                          //外上一次陀螺仪数据
float Last_Angle_gy=0;                                                  //上一次陀螺仪数据
double Gyro_y=0,Gyro_x=0,Gyro_z=0;        //Y轴陀螺仪数据暂存
double Accel_x=0,Accel_y=0,Accel_z=0;          //X轴加速度值暂存
double Angle_ax=0,Angle_ay=0,Angle_az=0;  //由加速度计算的加速度(弧度制)
double Angle_gy=0,Angle_gx=0,Angle_gz=0;  //由角速度计算的角速率(角度制)
float data AngleX=0,AngleY=0;                                  //四元数解算出的欧拉角
double Ax=0,Ay=0;                    //加入遥控器控制量后的角度
double Vx=0,Vy=0;                    //加入遥控器控制量后的角度
float ierrorx=0,ierrory=0; //误差积分 积分根据情况,目前测试情况不需要积分
//****************姿态处理和PID*********************************************
float FR1=0,FR2=0;            //xy轴期望角度
float  data PID_Output;                                //PID最终输出量

float xdata Last_Ax=0;
float xdata Last_Ay=0;
float xdata Last_vx=0;
float xdata Last_vy=0;

float R=0.20f;//摆幅半长 (m)
unsigned int time=0;
float A1=0,A2=0;

sbit key1=P2^0;
sbit key2=P2^1;
sbit key3=P2^2;
sbit key4=P2^3;

//==================================================//
//   PID 手动微调参数值
//==================================================//
// P值适当调,D值可以给很大!!! P值过大系统就会荡

#define Out_XP        4.5f
#define        Out_XI  0.0f         //I根据情况,目前不需要I
#define        Out_XD  2200.0f

#define        Out_YP        Out_XP
#define        Out_YI        Out_XI
#define        Out_YD        Out_XD

#define PI 3.15459
#define T 1601//单摆周期(ms) 根据单摆公式用杆长计算

//--------------------------------------------------//
//  PID算法飞控自平衡 函数
//--------------------------------------------------//
void Flight(void)interrupt 1
{
    time+=10;
        Gyro_x = GetData(GYRO_XOUT_H);//读出 X轴陀螺仪数据
        Gyro_y = GetData(GYRO_YOUT_H);//读出 Y轴陀螺仪数据
        Gyro_z = GetData(GYRO_ZOUT_H);//读出 Z轴陀螺仪数据
        Accel_y= GetData(ACCEL_YOUT_H);//读出 X轴加速度数据
        Accel_x= GetData(ACCEL_XOUT_H);//读出 Y轴陀螺仪数据
        Accel_z= GetData(ACCEL_ZOUT_H);//读出 Z轴加速度数据
        //姿态数据算法 (借鉴STC官方算法)
        Last_Angle_gx=Angle_gx;   //储存上一次角速度数据
        Last_Angle_gy=Angle_gy;          //储存上一次角速度数据
        Angle_ax=(Accel_x)/8192;  //加速度处理
        Angle_az=(Accel_z)/8192;  //加速度量程 +-4g/S
        Angle_ay=(Accel_y)/8192;  //转换关系   8192LSB/g
        Angle_gx=(Gyro_x)/65.5+4;   //陀螺仪处理
        Angle_gy=(Gyro_y)/65.5+3;   //陀螺仪量程 +-500度/S
        Angle_gz=(Gyro_z)/65.5;   //转换关系65.5LSB/度

//***********************************四元数解算***********************************
        IMUupdate(Angle_gx*0.0174533,Angle_gy*0.0174533,Angle_gz*0.0174533,Angle_ax,Angle_ay,Angle_az);//0.174533为PI/180 目的是将角度转弧度

//****平衡算法***********************************************************************

    FR1=A1*sin(2*PI*time/T);        //X轴控制
        if(mode==3) FR2=A2*cos(2*PI*time/T); //Y轴控制
        else if(mode==4) FR2=A2*cos(2*PI*time/(T/2)); //Y轴控制
        else   FR2=A2*sin(2*PI*time/T); //Y轴控制

        if(time >= 1601)time=0;

//************** MPU6050 X轴指向 ***********************************************************
    Ax=FR1-(AngleX+2);   //X轴偏差

        ich1=Ax;
        ich2=Ay;
        ich3=0;
        ich4=0;
        ich5=0;
        ich6=0;

        ierrorx +=Last_Ax-Ax;

    PID_Output = Ax*Out_XP +Out_XI*ierrorx+(Last_Ax-Ax)*Out_XD;        //PID

        if(PID_Output >  1000)        PID_Output =  1000;  //输出量限幅
        if(PID_Output < -1000)        PID_Output = -1000;

        speed1 =0+ PID_Output;        speed3 =0- PID_Output;

        Last_Ax=Ax;

//**************MPU6050 Y轴指向**************************************************

          Ay=FR2-(AngleY);  //Y轴偏差

        ierrory +=Last_Ay-Ay;

    PID_Output = Ay*Out_YP +Out_YI*ierrory+(Last_Ay-Ay)*Out_XD;        //PID

        if(PID_Output >  1000)        PID_Output =  1000;  //输出量限幅
        if(PID_Output < -1000)        PID_Output = -1000;

        speed2 =0+ PID_Output;        speed4 = 0- PID_Output;

        Last_Ay=Ay;

//************************PID控制数值***************************************************
//**************将速度参数加载至PWM模块*************************************************
        //速度参数控制,防止超过PWM参数范围0-1000
        if(speed1>1000)speed1=1000;else if(speed1<0)speed1=0;PWM1=(speed1);                // 5
        if(speed2>1000)speed2=1000;else if(speed2<0)speed2=0;PWM2=(speed2);                // 3
        if(speed3>1000)speed3=1000;else if(speed3<0)speed3=0;PWM3=(speed3);                // 4
        if(speed4>1000)speed4=1000;else if(speed4<0)speed4=0;PWM4=(speed4);                // 2

        PWM(1000-PWM1,1000-PWM2,1000-PWM3,1000-PWM4);
}

//--------------------------------------------------//
//  时间延时 函数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
{
        unsigned int i,j;
    for(i=0;i<x;i++)
    for(j=0;j<250;j++);
}
//--------------------------------------------------//
//  定时器0 初始化函数 V2.0
//--------------------------------------------------//

void Timer0Init(void)        //10毫秒@24.000MHz
{
        TR0 = 0;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IE  = 0x82;
        TL0 = 0xE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B1;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

//--------------------------------------------------//
//  上位机串口 初始化函数 V2.0
//  波特率115200,24MHZ
//--------------------------------------------------//

void Usart_Init()  //波特率115200,24MHZ
{
    SCON = 0x50;
        AUXR |= 0x40;
        AUXR &= 0xFE;
        TMOD &= 0x0F;
        TL1 = 0xcc;
        TH1 = 0xFF;
        ET1 = 0;
        TR1 = 1;
}

void SendData(unsigned char dat)
{
    while (busy);
     busy = 1;
    SBUF = dat;
}
void Send(int Ax,int Ay,int Az,int Gx,int Gy,int Gz)
{
        unsigned char sum=0;
        ES = 1;
        SendData(0xAA);
        SendData(0xAA);
        SendData(0x02);
        SendData(12);
        SendData(Ax>>8);
        SendData(Ax);
        SendData(Ay>>8);
        SendData(Ay);
        SendData(Az);
        SendData(Az>>8);
        SendData(Gx);
        SendData(Gx>>8);
        SendData(Gy);
        SendData(Gy>>8);
        SendData(Gz);
        SendData(Gz>>8);
        sum+=0xAA;sum+=0xAA;sum+=0x02;sum+=12;
        sum+=Ax>>8;sum+=Ax;sum+=Ay>>8;sum+=Ay;sum+=Az>>8;sum+=Az;
        sum+=Gx>>8;sum+=Gx;sum+=Gy>>8;sum+=Gy;sum+=Gz>>8;sum+=Gz;
        SendData(sum);
        ES = 0;
}

void mode1()
{
        A1=0;
        A2=0;
}

void mode2()
{
        A1=(atan(R*cos(PI/180*Angle)/0.75))* 57.2957795f;//根据摆幅算出角度A         0.75m摆长
        A2=(atan(R*sin(PI/180*Angle)/0.75))* 57.2957795f;//根据摆幅算出角度A

        /*if(0==key3)
        {
                Delay(10);
                if(key3==0) Angle+=15;
                if(Angle>=360) Angle=0;
                while(!key1);
        }
        if(key4==0)
        {
                Delay(10);
                if(key4==0) Angle-=15;
                if(Angle<=-360) Angle=0;
                while(!key4);
        }*/
}

void mode3()
{
        A1=(atan(R*cos(PI/180*Angle)/0.75))* 57.2957795f;//根据摆幅算出角度A         0.75m摆长
        /*if(key3==0)
        {
                Delay(10);
                if(key3==0) flag=~flag;
                while(!key3);
        }*/
        if(!flag)  A2=A1;
        else      A2=0-A1;
}

void mode4()
{
        A1=(atan(R*cos(PI/180*Angle)/0.75))* 57.2957795f;//根据摆幅算出角度A         0.75m摆长
        A2=A1/2;
}

//--------------------------------------------------//
//  程序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PWMGO();                //初始化PWM
        Usart_Init();//串口初始化
        Delay(10);    // 延时 100
        InitMPU6050();        //初始化MPU-6050
        Delay(100);    // 延时 100
        Timer0Init();        //初始化定时器
        EA = 1;
        while(1)
        {
                Send(ich1,ich2,ich3,ich4,ich5,ich6);  //串口发送数据
                Delay(1);
                /*if(key1==0)
……………………

网友A:
MPU-6050.C
//========================================================================
//        城建学院电子实验室
//        修改日期2017.07.30
//        版本V1.0
//========================================================================
//特别声明:此程序
//
//
//
//                                 MCU工作频率:24MHz
//=========================================================================
#include <STC15F2K60S2.h>        //STC15F2K60S2 STC15系列通用头文件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MPU6050.H>

sbit    SCL=P3^5;                        //IIC时钟引脚定义
sbit    SDA=P3^4;                        //IIC数据引脚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
void  InitMPU6050();                //初始化MPU6050
void  Delay2us();
void  I2C_Start();
void  I2C_Stop();
bit   I2C_RecvACK();
void  I2C_SendByte(uchar dat);
uchar I2C_RecvByte();
void  I2C_ReadPage();
void  I2C_WritePage();
uchar Single_ReadI2C(uchar REG_Address);                                        //读取I2C数据
void  Single_WriteI2C(uchar REG_Address,uchar REG_data);        //向I2C写入数据
//I^C时序中延时设置,具体参见各芯片的数据手册  6050推荐最小1.3us 但是会出问题,这里延时实际1.9us左右
void Delay2us()
{
        unsigned char i;
        i = 11;
        while (--i);
}
//**************************************
//I2C起始信号
//**************************************
void I2C_Start()
{
    SDA = 1;                    //拉高数据线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2us();                 //延时
    SDA = 0;                    //产生下降沿
    Delay2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
//**************************************
//I2C停止信号
//**************************************
void I2C_Stop()
{
    SDA = 0;                    //拉低数据线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2us();                 //延时
    SDA = 1;                    //产生上升沿
    Delay2us();                 //延时
}
//**************************************
//I2C接收应答信号
//**************************************
bit I2C_RecvACK()
{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2us();                 //延时
    CY = SDA;                   //读应答信号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2us();                 //延时
    return CY;
}
//**************************************
//向I2C总线发送一个字节数据
//**************************************
void I2C_SendByte(uchar dat)
{
    uchar i;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dat <<= 1;              //移出数据的最高位
        SDA = CY;               //送数据口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2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2us();             //延时
    }
    I2C_RecvACK();
}
//**************************************
//从I2C总线接收一个字节数据
//**************************************
uchar I2C_RecvByte()
{
    uchar i;
    uchar dat = 0;
    SDA = 1;                    //使能内部上拉,准备读取数据,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dat <<= 1;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2us();             //延时
        dat |= SDA;             //读数据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2us();             //延时
    }
    return dat;
}
//**************************************
//向I2C设备写入一个字节数据
//**************************************
void Single_WriteI2C(uchar REG_Address,uchar REG_data)
{
    I2C_Start();                  //起始信号
    I2C_SendByte(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I2C_SendByte(REG_Address);    //内部寄存器地址,
    I2C_SendByte(REG_data);       //内部寄存器数据,
    I2C_Stop();                   //发送停止信号
}
//**************************************
//从I2C设备读取一个字节数据
//**************************************
uchar Single_ReadI2C(uchar REG_Address)
{
        uchar REG_data;
        I2C_Start();                   //起始信号
        I2C_SendByte(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I2C_SendByte(REG_Address);     //发送存储单元地址,从0开始
        I2C_Start();                   //起始信号
        I2C_SendByte(SlaveAddress+1);  //发送设备地址+读信号
        REG_data=I2C_RecvByte();       //读出寄存器数据

        SDA = 1;                    //写应答信号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2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2us();                 //延时

        I2C_Stop();                    //停止信号
        return REG_data;
}

//**************************************
//初始化MPU6050
//**************************************
void InitMPU6050()
{
        Single_WriteI2C(PWR_MGMT_1, 0x00);        //解除休眠状态
        Single_WriteI2C(SMPLRT_DIV, 0x07);  //陀螺仪125hz
        Single_WriteI2C(CONFIG, 0x04);      //21HZ滤波 延时A8.5ms G8.3ms  此处取值应相当注意,延时与系统周期相近为宜
        Single_WriteI2C(GYRO_CONFIG, 0x08); //陀螺仪500度/S 65.5LSB/g
        Single_WriteI2C(ACCEL_CONFIG, 0x08);//加速度+-4g  8192LSB/g
}
//**************************************
//合成数据
//**************************************
int GetData(uchar REG_Address)
{
        char H,L;
        H=Single_ReadI2C(REG_Address);
        L=Single_ReadI2C(REG_Address+1);
        return (H<<8)+L;   //合成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