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1602的外接函数-头文件的编写

楼主(2017-09-06):
只需要将要显示的数据进行小处理就可以

        //亲测可用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cden = P2^7;
        sbit lcdrs = P2^6;           //数据命令选择端 为高时选择“数据” 为低时选择“命令”
        sbit lcdrw = P2^5;           //读写选择端 通常给低电平,将数据写入,再显示
        uchar code table1[]="   2017-7-29";          //12位
        uchar code table2[]="      :  :";        //10位
        uchar num;
        uchar miao,fen,shi;          //定义三个变量:秒、分钟、小时

        void LCD_init();
        void write_com(uchar);                //命令子函数(写指令)
        void write_data(uchar);                //数据子函数
        void write_sfm(uchar,uchar);
        void delay(uint);

        void main()
        {
                LCD_init();

                while(1)
                {
//                        miao = TIME[0];                 //将从1302寄存器中读到的时间赋给三个变量
//                        fen  = TIME[1];                 //假设是35秒,则通过write_sfm函数将3和5拆开,分别显示
//                        shi  = TIME[2];

//实验
                        miao = 25;          //少个分号,这咋整
                        fen = 19;
                        shi = 16;
                        write_sfm(10,miao);          //以下三行就是对外的接口
                        write_sfm(7,fen);
                        write_sfm(4,shi);
                }

        }
        /*******************************************************************************
        * 函数名         : void delay(uint);
        * 函数功能                 : 延时x ms
        * 输入           : x
        * 输出                  : 无
        * 备注           : 无
        *******************************************************************************/
        void delay(uint x)                                              //延时xms
        {
            uint i,j;
            for (i = x;i > 0;i--)
                        for (j = 110;j > 0;j--);
        }

        /*******************************************************************************
        * 函数名         : void LCD_init();
        * 函数功能                 : LCD的初始化设置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备注           : 无
        *******************************************************************************/
        void LCD_init()
        {
                lcden = 0;
                lcdrw = 0;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e);
                write_com(0x06);        //光标加一,为啥要加1呢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效果:在第一行显示出2017-7-29字样,在第二行显示出16:19:25字样(实验结果成功)
                for (num = 0;num < 12;num++)   //首先输出
                {
                        write_data(table1[num]);
                        delay(20);
                }
                write_com(0x80+0x40);
                for (num = 0;num < 10;num++)   //首先输出
                {
                        write_data(table2[num]);
                        delay(20);
                }
        }

        /*******************************************************************************
        * 函数名         : void write_com(uchar);
        * 函数功能                 : 命令子函数(写指令)
        * 输入           : com
        * 输出                  : 无
        * 备注           : 无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lcdrs = 0;
                P0 = com;
                delay(5);
                lcden = 1;
                delay(5);
                lcden = 0;
        }

        /*******************************************************************************
        * 函数名         : void write_data(uchar);
        * 函数功能                 : 将数据写入LCD1602
        * 输入           : date
        * 输出                  : 无
        * 备注           : 无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
        {
                lcdrs = 1;
                P0 = date;
                delay(5);                //延时5ms
                lcden = 1;                //一个高脉冲把数据读走
                delay (5);
                lcden = 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