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USB CDC代码可以与电脑通信附stm32_vcp官方虚拟串口驱动

楼主(2017-09-06):
stmlib version :1.7.1
芯片STM32F407VG
外接晶振8M

使用了usart1 和 usbcdc

打开两个串口调试助手,在usb串口上发送数据,usb串口显示helloworld,usart1串口显示接收的数据,以及数据长度。

stm32_vcp_官方虚拟串口驱动程序:

stm32单片机 USB CDC代码如下:
/* Includes ------------------------------------------------------------------*/
#include "usart.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bd_cdc_core.h"
#include "usbd_usr.h"
#include "usb_conf.h"
#include "usbd_desc.h"
#include "usbd_cdc_vcp.h"
#include "usb_dcd_int.h"

__ALIGN_BEGIN USB_OTG_CORE_HANDLE    USB_OTG_dev __ALIGN_END ;

int main(void)
{
        u8 dat[12] = {"Hello world"};
  __IO uint32_t i = 0;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系统中断优先级分组2
        delay_init(168);  //初始化延时函数
        uart_init(115200);                //初始化串口波特率为115200

        printf("Hello world!\r\n");
  USBD_Init(&USB_OTG_dev,
            USB_OTG_FS_CORE_ID,
            &USR_desc,
            &USBD_CDC_cb,
            &USR_cb);

  /* Main loop */
  while (1)
  {
                if(USB_RecvieCount){
                        printf("RecDatalen:%d Start TxData\r\n",USB_RecvieCount);
                        APP_FOPS.pIf_DataTx(dat, 12);
                        USB_RecvieCount = 0;
                }
                delay_ms(500);
                printf("USB_RecvieCount:%x\r\n",USB_RecvieCount);
  }
}

网友A:
挺实用的

网友B(2017-10-20):
配套USB的原理图是什么样的

网友C(2020-06-07):
感谢分享感谢分享感谢分享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