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时振动感知

楼主:
通过微小的振动传感器感知细微的振动并将值通过控制电路传到服务器

网友A(2017-09-07):
目前来说,检测振动的有振动开关,是基于机械的,对于振动量小的精度不高!还有一种就是六轴传感器,常用的有605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目前来说,检测振动的有振动开关,是基于机械的,对于振动量小的精度不高!还有一种就是六轴传感器,常用的 ...

那么小的传感器有吗?

网友C:
体积小只能用普通震动开关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体积小只能用普通震动开关

普通震动开关能出曲线图吗?

网友D:
用3轴加速度传感器芯片是否可以?可以显示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