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风扇是否转动报警电路

楼主(2017-09-06):
利用最简单的传感器判断风扇是否转动,如果不转就报警电路
[注意,风扇只有3cm*3cm大小]

网友A:
其实整个要求都很简单,主要还是看传感器如何安装,如果要在风扇原有的基础上加上传感器就得具体看风扇的安装位置了!

网友B:
有多种方案可以选择,1,一般风扇带转速反馈线的,可以通过转速反馈线来检测
2,可以在风扇侧面装霍尔元件检测风扇转速 3,可以检测风扇的供电电压的波动来检测风扇是否工作,4,可以通过隔离方式检测风扇工作电流的波动来检测,5 可以通过红外反射方式来检测
方案很多,看哪一款适合你。

网友C:
可以在里面放个温度传感器     温度超过一定值时报警     来判断风扇是否工作

网友D:
为什么不试着检测此时给风扇回路的电流呢?如果坏了,停转电流会很小或者没有,如果堵转电流会很大。个人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