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一个软件滤波的方案

楼主(2017-09-07):
ADC数模转换时;
介绍两种离散算法;可以用在软件滤波
假设有一组数据25,15,13,14,16,3
问题是怎么让这组数据稳定?
第一种; 求这组数据的平均值
但还是有点毛刺,那么就用下面
第二种;去掉最大的和最小的再求平均值

网友A:
如果有新的数据,还可以把最前一个数据去掉,加一个新数据,再用上面方法计算平均。也就是移动平均值。

网友B:
这只是常用的一种方案,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网友C:
数字一阶滤波器。设定一个系数为A ,那么滤波结果 = (1 - A)*本次采集的结果 + A*上次采集的结果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新的数据,还可以把最前一个数据去掉,加一个新数据,再用上面方法计算平均。也就是移动平均值。

说的不具体,请举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只是常用的一种方案,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亲,说具体,最好举例,

网友D(2020-07-28):
引用 楼主:
亲,说具体,最好举例,

相当于本来是 12  15  16  18  19  处理完之后输出值
接下来有个新的数据13,然后替换高位或者低位,,得13 12 15 16 18,然后处理,以此类推,这样的好处是,处理速度会快些

网友E:
如果滤波要做到优秀,还是要用频域来解决,拿来一组原始数据,分析出来噪音的频率和想保留的有用数据的频率,噪音一般是高频,比如1000HZ,如果有用数据是100HZ, 那就设计一个转折频率在500HZ附近的低通滤波器(求平均值实际上就是一个低通滤波器,求平均的窗口的宽度就会影响滤波器的转折频率,转折频率与有用频率太接近会导致有用数据的相位滞后,也就是产生延时,感觉整个数据反应变慢了),此外还可以用陷波器之类的

网友F:
移动平均,我看过的资料好像叫"窗口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