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DS18B20测温系统仿真设计-创新性实验结题报告

楼主(2017-09-07):
山东科技大学电工电子实验教学中心

创新性实验结题报告

实验项目名称  _基于Proteus的温度检测_

组长姓名 娄猛__   学号 _2*01417

手机    159*917

成员姓名    ____         学号   _      _

成员姓名    ____         学号   _      _

专    业  电子信息工程_    班级 _  09

指导教师及职称 ____吕常智______

开课学期      至_学年_1_学期

提交时间      年1月日

一、实验摘要

根据 DS18B20 的 1-wire 的通信原理,利用单片机汇编(或 C)语言实现一个温度测试并显示的电路,在 Proteus 平台上进行电路设计,并且载入单片机程序进行仿真验证。

、实验目的

掌握虚拟仿真软件 Proteus 的应用,了解温度传感器 DS18B20 的 1-wire 的通信原理,学会采用 Proteus 虚拟仿真软件工具,利用单片机汇编(或 C)语言实现一个温度测试并显示的电路,并且在 Proteus 软件上仿真测试,进行验证,综合实验系统的使用方法,熟悉创新性实验报告的撰写方法。

实验场地及仪器、设备和材料:

实验场地: 院实验室318、424
仪器设备: 计算机一台
软件:   Proteus软件

(1)DS18B20特点:
DS18B20采用一线通信接口。因为一线通信接口,必须在先完成ROM设定,否则记忆和控制 功能将无法使用。主要首先提供以下功能命令之一: <1> 读ROM,<2>ROM匹配,<3>搜索ROM,<4>跳过ROM,<5>报警检查。这些指令操作作用在没有一个器件的64位光刻ROM序列号,可以在挂在一线上多个器件选定某一个器件,同时,总线也可以知道总线上挂有有多少,什么样的设备。
若指令成功地使DS18B20完成温度测量,数据存储在DS18B20的存储器。一个控制功能 指挥指示DS18B20的演出测温。测量结果将被放置在DS18B20内存中,并可以让阅读发出记忆功能的指挥,阅读内容的片上存储器。温度报警触发器 TH和TL都有一字节EEPROM 的数据。如果DS18B20不使用报警检查指令,这些寄存器可作为一般的用户记忆用途。在片上还载有配置字节以理想的解决温度数字转换。写TH,TL指令 以及配置字节利用一个记忆功能的指令完成。通过缓存器读寄存器。所有数据的读,写都是从最低位开始。

DS18B20部分命令设置:
命令
名称
作用及解释
0CCH
SKIP ROM命令
这条命令允许总线控制器不用提供 64 位ROM 编码就使用存储器操作命令,在单点总线情况下右以节省时间。如果总线上不止一个从机,在 Skip ROM命令之后跟着发一条读命令,由于多个从机同时传送信号,总线上就会发生数据冲突(漏极开路下拉效果相当于相与)。
4EH
写暂存存储器命令
这个命令向 DS1820 的暂存器中写入数据,开始位置在地址 2。接下来写入的两个字节将被存到暂存器中的地址位置 2 和3。可以在任何时刻发出复位命令来中止写入。
44H
温度转换命令
这条命令启动一次温度转换而无需其他数据。温度转换命令被执行,而后 DS1820保持等待状态。如果总线控制器在这条命令之后跟着发出读时间隙,而 DS1820 又忙于做时间转换的话,DS1820 将在总线上输出“0”,若温度转换完成,则输出“1”。如果使用寄生电源,总线控制器必须在发出这条命令后立即起动强上拉,并保持500ms。
0BEH
读温度命令
这个命令读取暂存器的内容。读取将从字节 0 开始,一直进行下去,直到第 9(字节 8,CRC)字节读完。如果不想读完所有字节,控制器可以在任何时间发出复位命令来中止读取。
0ECH
告警搜索
这条命令的流程图和 Search ROM 相同。然而,只有在最近一次测温后遇到符合报警条件的情况,DS1820才会响应这条命令。报警条件定义为温度高于TH或低于TL。只要 DS1820 不掉电,报警状态将一直保持,直到再一次测得的温度值达不到报警条件。
DS18B20读写时序图:
说明:
主机要生成一个写时间隙,必须把数据线拉到低电平然后释放,在写时间隙开始后的15μs内允许数据线拉到高电平。 主机要生成一个写 0 时间隙,必须把数据线拉到低电平并保持 60μs。
初始化过程“复位和存在脉冲”:
说明:
DS1820 需要严格的协议以确保数据的完整性。协议包括几种单线信号类型:复位脉冲、存在脉冲、写0、写 1、读0 和读1。所有这些信号,除存在脉冲外,都是由总线控制器发出的。 和 DS1820 间的任何通讯都需要以初始化序列开始,一个复位脉冲跟着一个存在脉冲表明 DS1820 已经准备好发送和接收数据(适当的 ROM 命令和存储器操作命令)。

DS18B20温度值格式表:
说明:
  这是12位转化后得到的12位数据,存储在18B20的两个8比特的RAM中,二进制中的前面 5位是符号位,如果测得的温度大于0, 这5位为0,只要将测到的数值乘于0.0625即可得到实际温度;如果温度小于0,这5位为1,测到的数值需要取反加1再乘于0.0625即可得到实际 温度。 例如+125℃的数字输出为07D0H,+25.0625℃的数字输出为0191H,-25.0625℃的数字输出为FE6FH,-55℃的数字输出为FC90H 。
(2)数码显示:
采用数码管动态显示,通过位控线选择数码管,同时单片机通过查表送出段选送显示的段码,利用人的视觉暂留特点达到显示的目的。
(3)复位电路:
复位电路采用手动复位,实现单片机系统复位。
(4)震荡电路;
为单片机提供恒定可靠的震荡周期。
(5)驱动电路:
由于单片机的驱动能力有限,考虑到数码管的特点,实际应加上驱动电路,以提供合适的电流。
(6)测温开关
给单片机信号,给予其开始测温,关闭测温指示。
(7)Proteus 虚拟仿真
在keil中编写单片机程序,生成相应的.Hex文件,将文件复制到一个文件夹下,在Proteus里添加单片机并设置程序的路径,找到该文件,仿真时就会调用该程序文件。

2、实验内容
根据设计要求设计硬件电路,根据各项指标选择合适的原件,在Proteus原理图中画出原理图。本设计采用六个八段数码段动态显示,硬件电路主要有单片机,复位电路,数码显示,震荡电路,驱动电路,测温开关电路,传感器电路等组成。开机显示“HELLO”友好界面,测温控制开关开始关闭测温,当开关闭合时,处于测温状态,显示的温度值即为真实温度,开关打开时为关闭状态,数码管组显示“OFF”与最后一次测量值的交替显示,警示测温中断,开关再次合上时又进行正常测温。考虑到成本问题单片机选用AT89C52,该单片机为一8位单片机,详细介绍再次就不过多陈述,具体参数参考技术资料。单片机程序采用汇编语言,在Keil环境下编译。

3、实验步骤
(1)根据功能设计硬件电路
<1>数码管显示及其驱动电路:
本设计采用的是6位8段共阳数码管,如下图所示,ABCDEFG个DP分别是数码管的八个段,123456是对应的六个线选线,由于单片机的灌电流能力也不是很强,直接驱动几个数码管有点困难,因此加上了373锁存器,跟7407同向驱动芯片。373锁存p0(开漏输出)口输出的段选信号,P2口是线选信号输出口。P2口虽然内部有上拉电阻,但是由于7407是集电极开路六组驱动器,没有上拉不能输出高电平所以还要加上拉电阻。7407的驱动能力比较强,高电平时输出最大电流可达41mA,而输入高电平电流只需40uA即可,能够满足该六位数码管正常显示。

<2>振荡电路
该振荡电路外部由两个电容C1,C2跟晶振X1组成,如下图连接接地,并接到单片机的XTAL1跟XTAL2引脚上。由于51单片机内部有一个用于构成振荡器的可控高增益反向放大器,两个引脚XTAL1,XTAL2分别是该放大器的输入端跟输出端。按下图所示,就可构成一个自激振荡器,匹配电容根据晶振的要求选取,一般选用20~30pF瓷片电容即可。

<3>复位电路
下图是一个简单手动复位与上电复位的综合复位电路。R2,R3构成手动复位电路,R2一般取1~5KΩ。在实际电路中,当R3=200Ω,R2=800Ω时,按下按键实现可靠复位电压为4V.即Urst=U*R2/(R2+R3)。由于仿真软件的问题,当R2大于1K时,上电后RST引脚不能实现低电平,因此不能满足复位的条件,采用800Ω电阻时能够实现。但实际电路中R2取到1K才能实现可靠的上电复位。(相关公式:Urst=5*e^(-t/τ), τ=R2*C,当复位电压大于等于3V时是可靠复位电压。带入上式,t=τ*ln(5/3) ≈0.15τ,当R2=1KΩ,C=22uF时,t≈11.2ms.即复位时间约为11.2ms。为保证可靠复位,复位时间大于10ms即可。)
<4>测温开关:
测温开关的实现时利用检验其是否存在的原理进而转换显示状态,故可以设置在DS18B20跟单片机相连的路径之间(接在P3.3引脚),开关断开,单片机就会检测不到传感器,转换到关闭测温状态,开关闭合,单片机又能检测到传感器,自动转到测温显示状态。由于DS1820 的单总线端口(I/O 引脚)是漏极开路式的,一个多点总线由一个单线总线和多个挂于其上的从机构成。在发出任何涉及拷贝到 E2存储器或启动温度转换的协议之后,必须在最多 10μs之内把 I/O 线转换到强上拉,因此单线总线需要一个约 5KΩ的上拉电阻。
实际电路如下图所示:

(2)设计单片机程序,画出流程图
通过单线总线端口访问 DS1820 的协议如下:
• 初始化
• ROM 操作命令
• 存储器操作命令
• 执行/数据
程序组成:
主程序
子程序:
HELLO与OFF开关显示、DS18B20初始化、重写DB18B20、读温度、温度数值转换等。

主程序流程图:
HELLO与OFF开关显示流程图:

DS18B20初始化流程图:
重写DB18B20流程图:

读温度流程图:
温度数值转换流程图:

(3)编写程序
根据硬件电路编写程序,程序见实验结果部分的程序清单。
(4)仿真调试
在Keil编译环境下编译汇编程序,设置晶振12MHz,生成.Hex文件。打开用Proteus画好的原理图,双击单片机,设置震荡频率12MHz,与硬件电路相对应,浏览找到生成的该程序的.Hex文件作为其程序。设置完成,打开仿真按钮,进行仿真调试,打开闭合测温开关观察现象,调节DS18B20的温度调节部分调节温度,观察数码显示温度值。

、实验结果与分析
1、实验现象、数据记录
当仿真开始时,显示开机界面“HELLO”:
测温时,当测试零下温度时显示零下温度值:
当测试零上温度时显示正的温度值:
当测温开关打开时,显示“OFF”与最后一次测温值交替显示界面:

2、对实验现象、数据及观察结果的分析与讨论:
    开机时显示“HELLO”问候,采用200次动态扫描显示,显示完之后自动转到下面的初始化及测温程序,传感器存在时,进行正常测温,零上温度入上面图示,显示零上温度,无效位消隐,实现方法是每次遍历存储空间,将无效位的段选置空,有效的位用数据填充,小数点另加到倒数第二个数码管的小数点处。当测试零下温度时,数值转换要取反加1,还要在前面加负号,考虑到负数最多显示两位,故将负号固定在倒数第四位,省去了判断的麻烦。当测温开关断开时,由于检测不到DS18B20的存在,故程序转到显示“OFF”界面,由于要不断地检测存在位,所以要循环检测,循环显示,由于时序的原因,会使OFF与最后一次测温结果交替显示。开关闭合,又能检测到标志位,程序自动进入正常测温序列。
3、主要关键和创新点:
  在Proteus仿真环境下,使用DS18B20进行一路测温,测温精度达到到0.5摄氏度开机显示友好界面“HELLO”问候,当测温关闭时,会显示“OFF”提醒,闭合开关,又可以进行正常测温。本设计通过检查存在标志位的方法进行了测温开关的控制,避免了使用中断进行控制,从而避免了中断导致的测温时序混乱,测温不准的结果。

程序清单:
;===================================
;FLAG1: 标志位,为"1"时表示检测到DS18B20
;FLAG2: 标志位,为“1”时测温,为0时关闭
;DQ:    DS18B20的数据总线接脚
;===================================
;RAM
        ByteCnt  data 31H ;数据字节计数器
                            TEMPER_H EQU 35H ;温度高八位
        TEMPER_L  EQU 36H  ;温度低八位
        TEMPER_NUM EQU  37H                 ;保存读出的温度数据
        ZhengShu  EQU 38H  ;存放整数部分数据
        Show_Dat  EQU 40H ;存储要显示的数据
;BIT
        FLAG1  EQU  20H              ;标志位,为"1"时表示检测到DS18B20
        DQ   BIT   P3.3                 ;;DS18B20的数据总线接脚
;===================================
        ORG  00H              ;;给定主函数起始位置
        LJMP   MAIN              ;;跳至主函数
        ORG  000BH              ;;定时器T0中断服务程序入口
        LJMP   INT_T0  ;;跳至T0中断
;===================================
;MAIN
;主程序
;===================================
MAIN:   NOP
                   MOV              R3,#0C8H              ;显示200次
                   MOV  50H,#0     ;显示缓冲单元
        MOV    51H,#1
        MOV    52H,#2
        MOV    53H,#3
        MOV    54H,#4
        MOV    55H,#5
                            CALL  HELLO ;;调用开机显示界面
                            NOP
        MOV    SP,#0E0H              ;;设堆栈指针
        MOV   TMOD,#01H  ;T0工作在16位定时器
        MOV  TH0,#0F8H   ;定时2ms初值
        MOV    TL0,#50H
        SETB    ET0   ;允许定时器0中断
        CLR    EA         ;关闭全局中断
        SETB    TR0        ;打开定时器0
        MOV    R0,#40H                 ;该地址是存储要显示的数据区首址
AGAIN: MOV    @R0,#0FFH              ;;存储区初始化,置1
        INC    R0
        CJNE   R0,#48H,AGAIN                ;;遍历
MAIN_1: CALL   INIT_1820              ;;初始化18B20
        CALL   RE_CONFIG                ;;重新写DS18B20
        CALL   GET_TEMPER              ;;读温度
        MOV    Show_Dat+1,#0FFH   ;;存储区初始化,置1
        MOV    Show_Dat+2,#0FFH
        MOV    Show_Dat+3,#0FFH
        LCALL  Temper_chng              ;;数值转换
        MOV    R5,#01H                            ;;第一个位选
        MOV    R0,#40H                            ;;显示首址
        SETB    EA                              ;;开全局中断
        LCALL  DELAY                ;;延时
        CLR     EA                                          ;;关全局中
        JMP     MAIN_1                            ;;返回主函数
;===================================
;INIT_1820
;DS18B20初始化程序
;===================================
INIT_1820:
        SETB   DQ              ;;先拉高总线,准备拉低
        NOP              ;;等待1us电平转换状态完毕
        CLR     DQ                                          ;;释放总线
        MOV    R0,#6BH              ;为延时送初值
        MOV    R1,#03H                            ;;为延时送初值
TSR1:   DJNZ   R0,TSR1    ;延时约700us (480~960)
        MOV    R0,#6BH  ;;为延时送初值
        DJNZ   R1,TSR1
        SETB   DQ         ;释放总线
        NOP                                                                      ;;延时
        NOP
        NOP
        MOV    R0,#20H                            ;;为延时送初值
TSR2:   JNB    DQ,TSR3  ;有存在信号跳转
        DJNZ   R0,TSR2   ;延时约70us,70us后如果数据线没有存在脉冲(低电平)说明DS18B20不存在
        LJMP   TSR4              ;;转到清除标志操作
TSR3:   SETB   FLAG1   ;置标志位,表示DS1820存在
        LJMP   TSR5              ;;准备延时
TSR4:   CLR    FLAG1     ;清标志位,表示DS18B20不存在
        LJMP   TSR7 ;;准备释放总线继续等
TSR5:   MOV    R0,#05CH              ;;送延时初值
TSR6:   DJNZ   R0,TSR6      ;延时200us
TSR7:   SETB   DQ           ;释放总线
        RET
;===================================
; RE_CONFIG
; 重新写DS18B20暂存存储器设定值
;===================================
RE_CONFIG:
        JB  FLAG1,RE_CONFIG1 ;若DS18B20存在,转RE_CONFIG1
                            MOV                R3,#0C8H              ;显示200次
                   MOV    60H,#0     ;显示缓冲单元
        MOV    61H,#1
        MOV    62H,#2
        MOV    63H,#3
        MOV    64H,#4
        MOV    65H,#5
                            CALL   OFF
        RET
RE_CONFIG1:
        MOV  A,#0CCH ;发SKIP ROM命令
        LCALL  WRITE_1820
        MOV  A,#4EH ;发写暂存存储器命令
        LCALL  WRITE_1820
       MOV A,#30H;TH(上限)中写入00H
        LCALL  WRITE_1820
        MOV  A,#00H  ;TL(下限)中写入00H
        LCALL  WRITE_1820
        MOV  A,#1FH ;选择9位温度分辨率
        LCALL  WRITE_1820
        RET
;===================================
; 读出转换后的温度值
; 数据存储到TEMPER_H和TEMPER_L中
; 包含告警搜索
;===================================
GET_TEMPER:
        SETB   DQ          ;定时入口
        LCALL  INIT_1820   ;初始化1820
        JB     FLAG1,TSS2
        RET     ;若DS18B20不存在则返回
TSS2:   MOV    A,#0CCH ;跳过ROM匹配
        LCALL  WRITE_1820                   ;;调写DS18B20的程序
        MOV    A,#44H ;发出温度转换命令
        LCALL  WRITE_1820
        LCALL  INIT_1820
        MOV    A,#0CCH  ;跳过ROM匹配
        LCALL  WRITE_1820
        MOV    A,#0BEH  ;发出读温度命令
        LCALL  WRITE_1820
        LCALL  READ_18200
        MOV  TEMPER_NUM,A   ;将读出的温度数据保存
        MOV    A,#0ECH       ;告警搜索
        CALL   WRITE_1820
        RET
;===================================
; READ_1820
; 读DS18B20的程序,从DS18B20中读出一个字节的数据
; 读出的数据在A中
;===================================
READ_1820:
        MOV    R2,#8                            ;一个字节8位
RE1:
        CLR    C                                          ;清零进借位
        SETB   DQ         ;数据线拉高
        NOP                                            ;延时
        NOP
        CLR    DQ        ;数据线拉低
        NOP                                            ;延时
        NOP
        NOP
        SETB DQ;数据线拉高产生读时间隙
        MOV    R3,#3  ;;为延时6us送初值
        DJNZ    R3,[        DISCUZ_CODE_7        ]nbsp;       ;延时约6us
        MOV    C,DQ          ;读入数据
        MOV    R3,#23              ;为延时50us送初值
        DJNZ    R3,[        DISCUZ_CODE_7        ]nbsp;       ;延时约50us
        SETB    DQ         ;数据线拉高
        NOP
        RRC    A
        DJNZ   R2,RE1
        RET
;===================================
;WRITE_1820:
; 写DS18B20的程序
;===================================
WRITE_1820:
        MOV    R2,#8                            ;;8位
        CLR     C                                          ;;清空C
WR1:  CLR   DQ ;数据线拉低产生写时间隙
      MOV    R3,#6                            ;;为延时送数
   DJNZ  R3,[        DISCUZ_CODE_7        ]nbsp; ;延时约6us(要求小于15us)
    RRC     A                                          ;;循环右移
    MOV    DQ,C     ;数据送到数据线
    MOV    R3,#23                 ;为延时送初值
   DJNZ  R3,[        DISCUZ_CODE_7        ]nbsp; ;延时约25us(要求15us-60us)
        SETB    DQ        ;数据线拉高
        NOP                ;延时1.085us(要求连续写2 位间的间隙大于1us)
        DJNZ    R2,WR1    ;判断是否写完没写完接着写下一位
        SETB    DQ                                          ;;写完拉高
        RET
;===================================
; READ_18200
; 读DS18B20的程序,从DS18B20中读出两个字节的温度数据
; 数据存储到TEMPER_H和TEMPER_L中
;===================================
READ_18200:
        MOV    R4,#2  ;将温度高位和低位从DS18B20中读出
        MOV    R1,#36H    ;低位存入36H(TEMPER_L),高位存入35H(TEMPER_H)
RE00:
        MOV    R2,#8       ;;8位
RE01:
        CLR    C                                            ;;清进借位
        SETB    DQ                                           ;;拉高
        NOP
        NOP
        CLR     DQ                                          ;;拉低
        NOP
        NOP
        NOP
        SETB    DQ                                          ;;释放总线
        MOV    R3,#3                            ;;为延时送数
        DJNZ   R3,[        DISCUZ_CODE_7        ]nbsp;        ;延时约6us
        MOV    C,DQ                                          ;;读数据
        MOV    R3,#23                            ;;为延时送数
        DJNZ    R3,[        DISCUZ_CODE_7        ]nbsp;        ;延时约50us
        SETB   DQ         ;数据线拉高
        NOP
        RRC    A                               ;;移位保存
        DJNZ   R2,RE01;;判断8位是否读完
        MOV    @R1,A ;;将低位数据保存
        DEC    R1              ;;转到存储高位数据地址
      DJNZ R4,RE00;判断两个字节是否读完
        RET
Temper_chng:
        MOV  DPTR,#TAB ;字形码表头地址
        MOV  R0,#Show_Dat ;显示首地址赋给R0
        MOV  A,TEMPER_L  ;;温度低八位
        ANL    A,#0FH                            ;取温度低四位
      CJNE  A,#0H,NEXT ;判断小数部分数据
        MOV    @R0,#0C0H     ;小数为0
        LJMP   NEXT1
NEXT:   MOV    @R0,#92H     ;小数为5
NEXT1:  INC    R0                            ;;下一个地址
       MOV A,TEMPER_L ;整数移位到低四位
        RR     A
        RR     A
        RR     A
        RR     A
        ANL     A,#0FH      ;保留低四位
        MOV    ZhengShu,A
        MOV    A,TEMPER_H  ;整数部分移位到高四位
        RL     A
        RL     A
        RL     A
        RL     A
        ANL    A,#0F0H      ;保留高四位
        ADD    A,ZhengShu   ;相加得到整数部分数据
        MOV    ZhengShu,A ;存储整数部分
;===================================
;判断正负数              ,正数可以直接进行转换,负数取反加1并且加负号
;===================================
                              PUSH   ACC                            ;;保存A
                              ANL    A,#80H              ;;取符号位
                              JZ                            NEXT12              ;;符号位为零,跳转至正数处理部分
                              POP    ACC
                              CPL    A              ;;取反
                              ADD    A,#01H                            ;;加1
                              PUSH   ACC
                              MOV    R0,#Show_Dat    ;显示首地址赋给R0
         MOV    A,TEMPER_L;;温度低八位
         ANL     A,#0FH ;;取温度低四位
                              CPL     A              ;;取反
                              ADD    A,#01H                                               ;;加1
         CJNE    A,#0H,NEXT13  ;判断小数部分数据
         MOV    @R0,#0C0H    ;小数为0
                              INC    R0              ;;移到下一位
                              MOV    A,#0BFH        ;加负号
         MOV    Show_Dat+3,A                ;;送回
                              POP   ACC
        LJMP   NEXT2
NEXT13: MOV     @R0,#92H      ;小数为5
        INC    R0
                              MOV    A,#0BFH        ;加负号
        MOV    Show_Dat+3,A                 ;送回
                              POP    ACC
                              DEC    A
                              LJMP   NEXT2
NEXT12: POP    ACC
NEXT2:  MOV    B,#10 ;16进制转成十进制
        DIV      AB
        MOV     R6,A                            ;;得高位
        MOV    A,B
        MOVC   A,@A+DPTR
  MOV   @R0,A;将段码送到相应的地址空间
        INC      R0                            ;;转移到下一个地址
        MOV    A,R6
    CJNE   A,#0,NEXT2              ;;判断是否转换完
        MOV    A,Show_Dat+1   ;加小数点
        CLR    C                                          ;清除进借位
        SUBB    A,#80H                                            ;;加点
        MOV    Show_Dat+1,A                ;;送回
        RET
TAB:    DB     0c0H,0f9H,0a4H,0b0H,99H,92H,82H,0f8H,80H,90H
;;共阳数码管对应的字符表:0,1,2,3,4,5,6,7,8,9,              负号:0BFH
TAB1:   DB    0C0H,0C7H,0C7H,86H,89H,0FFH
;;"HELLO"
TAB2:   DB                0FFH,8EH,8EH,0C0H,0FFH,0FFH
;;"OFF"
;===================================
DELAY:
        MOV    R3,#10   ;;为延时送初值
DELAY2: MOV    R7,#200  ;;为延时送初值
DELAY1: MOV    R4,#250   ;;为延时送初值
        DJNZ   R4,$
        DJNZ   R7,DELAY1
        DJNZ   R3,DELAY2
        RET
;===================================
INT_T0: MOV    TH0,#0F8H    ;重赋2ms的定时器时间常数
        MOV    TL0,#50H
        MOV    P0,#0FFH              ;高电位灭码
        MOV    P2,R5      ;送当前显示数码管的位选信号
        MOV    A,@R0                                            ;;取数
        MOV    P0,A          ;送字形代码
        INC    R0     ;显示数据缓冲器指针加1,为下一个显示数据作准备
        CJNE    R0,#48H,NEXT3    ;判断是否8个数据全部送完,未送完则不用调整显示缓冲指针
        MOV    R0,#40H          ;送完则调整显示缓冲指针
NEXT3: MOV     A,R5           ;将目前的位选暂存信号左移,为下一个数码管显示作准备
        RL      A                                                           ;左移
        MOV    R5,A                            ;;下一个位选
        RETI
;===========显示开关界面
;===================================
HELLO: MOV    R0,#50H     ;显示缓冲首址
                  MOV    R2,#2H    ;位控初始码(先亮最低位)
LOOPs: MOV                A,#0H          ;共阴灭码
                  MOV    P2,A
                  MOV                A,R2        ;送位控信号
                  MOV    P2,A
                  MOV    A,@R0 ;从显示缓冲中取数
                  MOV    DPTR,#TAB1
                 MOVC  A,@A+DPTR ;查出字形代码
                  MOV    P0,A    ;送显示字符段代码
                  MOV    R7,#0FFH
   DJNZ   R7,[        DISCUZ_CODE_7        ]nbsp;   ;1ms延时,稳定显示信息
                  INC                 R0        ;取下一个数
                  MOV                A,R2
                  JB                    ACC.6,EXIT1  ;判断是否送到最高位?
       RL                A
                  MOV              R2,A  ;得到下一个位控信号
                            AJMP   LOOPs
EXIT1: DJNZ    R3,HELLO;是否显示完200次
       RET
OFF:   MOV    R0,#60H    ;显示缓冲首址
                  MOV    R2,#2H    ;位控初始码(先亮最低位)
LOOPs2: MOV                A,#0H        ;共阴灭码
                  MOV    P2,A
                  MOV                A,R2        ;送位控信号
                  MOV    P2,A
                  MOV    A,@R0 ;从显示缓冲中取数
                  MOV    DPTR,#TAB2
                  MOVC              A,@A+DPTR;查出字形代码
                  MOV    P0,A   ;送显示字符段代码
                  MOV    R7,#0FFH
    DJNZ R7,[        DISCUZ_CODE_7        ]nbsp; ;1ms延时,稳定显示信息
                  INC                 R0        ;取下一个数

完整论文下载(word格式 可编辑):

网友A(2020-05-09):
有C语言的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