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单片机小系统,请求各位高手对系统原理图,予以批评指正,不胜感激

楼主:
各位高手,大神,小弟正初步学习单片机,网上看了一些相关教程视频,自己便尝试设计小单片机系统。我的设计小想法是 测量外接电阻的电压值,主芯片STC8951, 数模转换芯片PCF8591,系统采用串口通信进行下载程序,故设计了USB进行通信,利用了串口转换芯片CH340T。此系统采用外接电源12V进行供电故采用电源转换芯片LM7805,USB-B仅仅在下载单片机程序时使用。在此,麻烦各位高手 抽个几分钟时间,看看小弟的电路原理图整个结构是否合理,能否满足正常运行的需要,存在什么问题,十分感谢您们的帮助!!!详细情况,请各位高手,看看PDF文件,谢谢了

网友A(2017-09-07):
没玩过这个,电路图也看不清楚,好奇的问下,你图上没有放大电路,如果给你个0.1Ω的电阻,能不能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STC8951支持串口下载?

ISP(在系统可编程)/IAP(在应用可编程),无需专用编程器可通过串口(P3.0/P3.1)直接下载用户程序,数秒即可完成一片

网友D:
此电路有问题,结果是程序不能下载。TXD和RXD搞反了。不懂的可以再问我。给你回答个问题,还扣了我5个黒币下载附件,好亏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此电路有问题,结果是程序不能下载。TXD和RXD搞反了。不懂的可以再问我。给你回答个问题,还扣了我5个黒币 ...

真不好意思,没想到下载附件,还收您的黑币,我将及时补偿给你。关于您指出的问题 我将及时修改。根据您的设计经验,待我修改好您指出的问题后,这个小系统 在电路原理图方面,是不是就可以过关了?(电路逻辑无错误,功能模块不缺失等)。如果过关了,我就自己制作PCB板,做成一个小系统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真不好意思,没想到下载附件,还收您的黑币,我将及时补偿给你。关于您指出的问题 我将及时修改。根据您 ...

哈哈,黑币这个是小事儿。
你的电路图我看了看基本上没有发现大的问题。我觉得做个最小系统板应该没问题。
你绘制电路原理图用的啥软件?简单点的电路我推荐  立创EDA 。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哈哈,黑币这个是小事儿。
你的电路图我看了看基本上没有发现大的问题。我觉得做个最小系统板应该没问题 ...

大哥,谢谢你百忙之中抽时间看我的电路原理图并予以指导,不胜感激,帮助我前进了第一步。我画PCB用的是Altium Designer软件。再次感谢!!!非常高兴与您交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哈哈,黑币这个是小事儿。
你的电路图我看了看基本上没有发现大的问题。我觉得做个最小系统板应该没问题 ...

若我可以画完PCB 板,请您帮我审阅一下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若我可以画完PCB 板,请您帮我审阅一下吗?

没事,我不忙了就帮你看看。加我QQ把。1827702167

网友E:
这个ADC输入还并接了一个很小的下拉电阻?应该是串联比较好

网友F:
看不清楚图啊

网友G:
P0的上拉电阻建议用排阻,10K就OK了。单个接比较占空间,而且电路也变得复杂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G:
P0的上拉电阻建议用排阻,10K就OK了。单个接比较占空间,而且电路也变得复杂了

很有道理 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这个ADC输入还并接了一个很小的下拉电阻?应该是串联比较好

应用的就是测量下拉电阻的电压变化,若改成串联电阻,岂不是变成了限流电阻?您觉得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应用的就是测量下拉电阻的电压变化,若改成串联电阻,岂不是变成了限流电阻?您觉得呢??

首先,ADC的输入端你可以看作是一个电阻无穷大的地方,所以串联电阻没影响。其次,你这样做是没问题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首先,ADC的输入端你可以看作是一个电阻无穷大的地方,所以串联电阻没影响。其次,你这样做是没问题的。

赞赞赞…………

网友H:
按我理解,该电路的测量参数来自 J3 端口的四个输入 J3_11,J3_13,J3_17,J3_19 端子。而对于满幅量程为5V的PCH8591 ADC芯片来说,要做到更高精度的测量,四个AINx输入端将达近5V的电压。这样,输入端口的4颗1欧姆电阻上将流过近5安培的电流。来自7805的5V电压给J3端口,我没猜错的话,该电压施加给被测件,再由1欧姆电阻分压取样输给ADC芯片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的建议是:7805改用20W以上的开关电源,取样电阻R7,R15,R16,R17采用10W的功率电阻;若这不太现实,那就加大这4颗取样电阻值,100欧姆为宜。

网友B:
引用 网友H:
按我理解,该电路的测量参数来自 J3 端口的四个输入 J3_11,J3_13,J3_17,J3_19 端子。而对于满幅量程为5V ...

非常感谢你的分析,很到位,完全理解我的设计思路。被测件为电阻值为5欧姆左右,检测时,5V电压加载于被测件上,这样的话被测样件与取样电阻R7构成回路,ADC采的是取样电阻上侧的电压值。R7若取1.5欧姆阻值,测得采样电压值为1V左右,流过的电流值为0.7A左右。若取100欧姆,测得采样电压为4.76V。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被测样件同时可能出现短路故障和断路故障,若短路的话 那直接所测为5v值。和正常情况下两者相差不大,不太容易区分故障。此外PCH8591 ADC芯片的参考电压取的是5V,测量样值肯定不能超过5V,对吧。不知道我这样的述说 您能否更明白一点,希望和你继续交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H:
按我理解,该电路的测量参数来自 J3 端口的四个输入 J3_11,J3_13,J3_17,J3_19 端子。而对于满幅量程为5V ...

C:\Users\jiayl\Desktop\1, 这是短路情况下的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