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驱动基于9341的2.8寸TFT显示程序-画点、线、圆、整屏和局部刷屏

楼主(2017-09-07):
1、9341底层驱动程序
2、各种GUI函数包括画点、线、圆、整屏和局部刷屏等函数。
3、采用STM32的FSMC接口,速度更快。

模块实验程序16bit+9341(STM32)
#include <stm32f10x_lib.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led.h"
#include "key.h"
#include "exti.h"
#include "wdg.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lcd.h"
#include "24cxx.h"
#include "touch.h"
#include "mmc_sd.h"

u8 buf[512];//SD卡数据缓存区

void Load_Drow_Dialog(void)
{
        LCD_Clear(WHITE);//清屏
        POINT_COLOR=BLUE;//设置字体为蓝色
        LCD_ShowString(216,0,"RST");//显示清屏区域
          POINT_COLOR=RED;//设置画笔蓝色
}

//主函数
int main(void)
{
          Stm32_Clock_Init(9);//系统时钟设置
        delay_init(72);                //延时初始化
        uart_init(72,9600); //串口1初始化
        LED_Init();
        LCD_Init();                    //液晶初始化
        POINT_COLOR=RED;

//显示基本颜色
        LCD_Clear(RED);
        delay_ms(1000);
        LCD_Clear(GREEN);
        delay_ms(1000);
        LCD_Clear(BLUE);
        delay_ms(1000);

        LCD_ShowString(10,0,"TFT_LCD_TEST_DEMO ^_^");
        LCD_ShowString(10,20,"2.4'/2.8' TFTLCD TEST");
        LCD_ShowString(10,40,"WWW.51LCM.COM");
        LCD_ShowString(10,60,"2013/12/30");

        delay_ms(3000);
        LCD_Clear(WHITE); //清屏
        LCD_ShowString(10,0,"Init TP!");
        delay_ms(1000);

        Touch_Init();

        while(SD_Init()!=0)//检测不到SD卡
        {
                LCD_ShowString(60,130,"SD Card Failed!");
                delay_ms(500);
                LCD_ShowString(60,130,"Please Check!      ");
                delay_ms(500);
                LED0=!LED0;//DS0闪烁
        }
        delay_ms(1000);
        //检测SD卡成功
          while(1)
        {
        }
}

网友A(2018-04-18):
不用开发板吗,用32f103c8t6最简板怎样搭建液晶屏,求大神教

网友B(2020-02-07):
请问F103ZE怎么移植

网友C(2020-03-12):
引用 网友A:
不用开发板吗,用32f103c8t6最简板怎样搭建液晶屏,求大神教

用FSMC外设的话 至少F103ZE以上的才可以,管脚少的可以SPI、或者8位并口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