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0.96 OLED显示汉字串。

楼主:
小弟不才,只能用OLED显示 数学,数字串,英文字符串,也能显示汉字, 但是没法显示字符串,求大神教一下!

网友A(2017-09-07):
第一行显示汉字串,没法显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这就让大家看你调用的函数,不给看函数的具体内容,怎么知道什么问题

void LCD_P14x16Ch(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N)
{
        unsigned char wm=0,ii = 0;
        unsigned int adder=28*N;
          LCD_Set_Pos(x , y);
          for(wm = 0;wm < 14;wm++)
          {
                  LCD_WrDat(F14x16[adder]);
                  adder += 1;
          }
          LCD_Set_Pos(x,y + 1);
          for(wm = 0;wm < 14;wm++)
          {
                  LCD_WrDat(F14x16[adder]);
                  adder += 1;
          }
}

网友A:
void LCD_P14x16Ch(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N)
{
        unsigned char wm=0,ii = 0;
        unsigned int adder=28*N;
          LCD_Set_Pos(x , y);
          for(wm = 0;wm < 14;wm++)
          {
                  LCD_WrDat(F14x16[adder]);
                  adder += 1;
          }
          LCD_Set_Pos(x,y + 1);
          for(wm = 0;wm < 14;wm++)
          {
                  LCD_WrDat(F14x16[adder]);
                  adder += 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