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状态机

楼主(2017-09-07):
if(KeyPressTemp2)                                为什么代表按下时间小于1s
else if(++KeyTime > 100)     为什么代表按下时间大于1s

网友A:
NIZHSHISZM 是什么户

网友B:
局部一小段代码不足以分析问题。

网友C:
如果我猜的不错的话,逻辑上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C:
如果我猜的不错的话,逻辑上应该是这样的:
1、当按键被按下时,KeyPressTemp2被置1,进入处理,处理完成后KeyPressTemp2置0;
2、由于短按的事件已被处理,开始执行 else if(++KeyTime > 100)条件下的事件,当时该事件需要
     满足KeyTime > 100的条件,如果整个函数的调用间隔是10ms时,就等于是每隔10ms KeyTime
     数值+1,1s后满足条件,执行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