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旋转编码器模块KY-040调试程序+仿真 LCD1602显示

楼主(2017-09-07):
给大家分享一个51单片机+1602液晶屏显示 KY-040旋转编码器模块的程序和仿真

程序功能:旋转编码器顺时针旋转,显示数值增加
               旋转编码器逆时针旋转,显示数值减小
               旋转编码器按下,切换显示ON/OFF

根据旋转编码器KY-040模块资料可知:

在下降触发模式下,AB进行电平比较:
A触发的中断:同加异减
B触发的中断:同减异加
反之亦然

那么可以通过手动模拟外部中断触发瞬间的电平状态来进行仿真,
                      CLK(A) ---- P3^2
                      DT(B)  ---- P3^3
                      SW(Z)  ---- P3^4
外部中断0下降沿触发后,对B的电平进行判断即可知道旋转编码器
的旋转方向。

#include<reg51.h>
#include"lcd.h"
#include<intrins.h>

//外部中断的IO
sbit K1=P3^2;
sbit K2=P3^3;
sbit K3=P3^4;

void IntConfiguration();
void Delay(unsigned int n);
unsigned char KeyValue=0;
unsigned char state=0;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void)
{
        LcdInit();
        IntConfiguration();
        LCDWrite_String(2, 0, 10, "Bian ma qi");
        while(1)
        {
                if(K3==0)
                {
                        Delay(1);         //延时消抖
                        if(K3==0)
                        {
                                state=!state;
                                while(K3==0);
                        }
                }
                if(state==1)
                {
                        LcdWriteCom(0xc0+13);
                        LcdWriteData('O');
                        LcdWriteData('N');
                        LcdWriteData(' ');
                }
                else
                {
                        LcdWriteCom(0xc0+13);
                        LcdWriteData('O');
                        LcdWriteData('F');
                        LcdWriteData('F');
                }
                LcdWriteCom(0xC0+4);
                LcdWriteData('0'+KeyValue/100%10);
                LcdWriteData('0'+KeyValue/10%10);
                LcdWriteData('0'+KeyValue%10);
        }
}

/*******************************************************************************
* 函 数 名         : IntConfiguration()
* 函数功能                   : 设置外部中断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IntConfiguration()
{
        //设置INT0
        IT0=1;//跳变沿出发方式(下降沿)
        EX0=1;//打开INT0的中断允许。

        EA=1;//打开总中断
}
/*******************************************************************************
* 函 数 名         : Delay(unsigned int n)
* 函数功能                   : 延时
* 输    入         : n
* 输    出         : 无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n)   //延时50us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
                for(;n>0;n--)
                {
            for(b=1;b>0;b--)
        for(a=22;a>0;a--);
                }
}
/*******************************************************************************
* 函 数 名         : Int0()        interrupt 0
* 函数功能                   : 外部中断0的中断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Int0()        interrupt 0                //外部中断0的中断函数
{
        if(K2==1)
        {
                KeyValue++;
        }
        if(K2==0)
        {
                KeyValue--;
        }
        if(KeyValue>200)
        KeyValue=200;
        if(KeyValue<1)
        KeyValue=1;
}

……………………

所有资料51hei附件下载,注意仿真是用Proteus7.5画的,高版本可能无法打开,请安装7.5或7.8版本,扩展名为dsn的那个:

网友A(2018-01-16):
看看,不知道如何?

网友B(2018-02-27):
好东西  正是需要的

网友C:
找了一圈没有旋转编码器,原来要这么搞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找了一圈没有旋转编码器,原来要这么搞

可以分享下 吗
还没赚够黑币

网友E(2018-04-30):
谢谢分享,正在用这个编码器,很好的参考资料

网友F:
真好  我正在找,就看到了

网友G(2018-07-18):
谢谢,楼主好人,我学了很久都看不明白,你这是雪中送炭啊

网友H(2018-09-05):
很棒的思路

网友I(2018-11-11):
很详细,赞一个

网友J(2019-01-11):
谢谢,很好,很实用

网友K:
正好需要

网友L:
感谢楼主大佬啊,简洁明了!

网友M(2019-03-02):
get!非常棒!

网友N(2019-06-27):
楼主,我试了你的仿真。点击SW2的时候编码器的值并没有减小,没反应,是程序有BUG吗?还是什么地方没操作对?

网友O:
感谢楼主分享,很受用

网友P:
厉害,必须赞一个

网友Q(2019-10-06):
编码器看似很简单的一个器件,其时一点都不简单。学习下,感谢

网友R:
引用 网友N:
楼主,我试了你的仿真。点击SW2的时候编码器的值并没有减小,没反应,是程序有BUG吗?还是什么地方没操作对 ...

就是 我也试了 值不会减 ,只会增加  不会减少,程序可能有问题。

网友S(2020-02-18):
想不到这儿有这个资料, 之前看了这个东东,不知道原理,也没敢下手买。 先标记下,空了好好学习学习。

网友T(2020-05-09):
谢谢!!正好需要

网友U(2020-06-20):
这个是测角度的吗

网友V:
很好用,很详细

网友W:
好东西,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X:
编码器,io口捕捉脉冲,很好的资料,谢谢

网友Y(2020-08-02):
原理是看懂了,但是按照目前的程序来看,因为51单片机的边沿触发只能设定下降沿触发,并不能设定任意沿触发,因此该程序的效果还是存在点问题

网友Z(2020-11-03):
很好的学习资料,谢谢分享!

网友AA(2021-03-05):
感谢楼主的例程,正在研究怎么永这个编码器当开关用

网友AB(2021-06-07):
刚好想用这个编码器,很好的参考资料,谢谢!

网友AC:
下载运行了一下模拟,显示数可增可减,目前问题是如何将此类编码器与接收译码端的连接与适当的控制输出。感谢楼主解惑

网友AC:
手里有两种编码器 一直木有用上呢

网友AD(2021-10-01):
正是需要的 非常不错

网友AE:
旋转编码器程序,没有那么复杂的,一个8位变量,大概4条if语句就可以实现的

网友AF:
写的很好 加油楼主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AG:
附件里没有proteus仿真文件啊

网友AH:
引用 网友AG:
附件里没有proteus仿真文件啊

仿真文件是用Proteus7.5画的,dsn文件那个,你装个7.5就能打开了

网友AI:
引用 网友R:
就是 我也试了 值不会减 ,只会增加  不会减少,程序可能有问题。

我也是

网友AJ(2022-01-20):
谢谢分享,不过还是没看懂怎么模拟左转还是右转?

网友AJ:
谢谢LZ分享,不过还是没看懂怎么操作旋转的

网友AJ:
请问,仿真时怎么操作SW1和SW2来模拟出左转和右转呢?
按顺序按这两个开关好像不行吧

网友AK(2022-03-06):
留个记号,争取试试

网友AL:
感觉不是特别灵敏

网友AM:
引用 网友C:
找了一圈没有旋转编码器,原来要这么搞

兄弟,能分享下吗?

网友G(2022-05-18):
对这个感兴趣,谢谢分享

网友AN(2022-09-15):
最后解决了吗,折腾了两天,我快崩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