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秒表电路+仿真+原理图+PCB+源代码 显示乱码求帮助

楼主:
分享一个51单片机做的秒表,有错误 如图:

Altium Designer画的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include        "reg51.h"
//******************************************
//开始定义各个数字的字模
char        code        cDISP_NumMod[16]        =
{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40,        0x39,0x00,0x79,0x71
};
//定义各个数字位的位控制模型
char        code        cDISP_BitMode[4]        =
{0xEF,0xDF,0xBF,0x7F};
//开始定义全局变量
char        vDISP_Index ;                        //当前在显示哪一位?在中断服务中改变和使用
char        vDISP_SegValue[4];                //当前显示数字对应的字模,该变量在BitNum,Integer,Low,High等函数中进行设置 ,在中断服务程序中进行使用
//char        vDISP_Blink[4];                         //控制哪些位需要闪烁。1:闪烁 0:正常显示。 是在SetBlink函数中进行设置,在中断服务中使用。
//unsigned char        vDISP_BlinkCount;                //闪烁所需要的计数,0~255。<128时隐藏,>128时显示。是在中断服务程序中改变,每次中断+1。

//******************************************

//*******************************************
//初始化函数,初始化全局变量
//*******************************************

void        DISP_Init(void)
{
        TH0        =        0x3C;
        TL0        =        0xBA;

        ET0                =        1;
        EA                =        1;
        TR0                =        1;
        vDISP_Index        =        0;
        vDISP_SegValue[0]        =        cDISP_NumMod[0];
        vDISP_SegValue[1]        =        cDISP_NumMod[0];
        vDISP_SegValue[2]        =        cDISP_NumMod[0];
        vDISP_SegValue[3]        =        cDISP_NumMod[0];
        //初始化定时器T0,中断频率位200Hz,初始化相关寄存器
        //初始化全局变量
}

//*******************************************
//设置四位数码管上分别需要显示什么数字
//D0 数码0上需要显示的数字,取值范围0~F
//D1 数码0上需要显示的数字,取值范围0~F
//D2 数码0上需要显示的数字,取值范围0~F
//D3 数码0上需要显示的数字,取值范围0~F
//*******************************************
void        DISP_BitNum(char D3,char D2,char D1,char D0,char dp)  //分别改变四位
{
        //根据入口参数D0的值,设定全局变量vDISP_SegValue[3]的值
        //如果D0>0x0F,则不改变当前显示的数字
        //否则使用D0去访问cDISP_NumMod常量,送入vDISP_SegValue[3]         D0-> vDISP_SegValue[3]
  if(D0>0x0F)
   {}
   else
     vDISP_SegValue[3]        =        cDISP_NumMod[D0];
        //根据入口参数D1的值,设定全局变量vDISP_SegValue[2]的值                 D1-> vDISP_SegValue[2]
    if(D1>0x0F)
   {}
   else
     vDISP_SegValue[2]        =        cDISP_NumMod[D1];
        //根据入口参数D2的值,设定全局变量vDISP_SegValue[1]的值                 D2-> vDISP_SegValue[1]
   if(D2>0x0F)
   {}
   else
     vDISP_SegValue[1]        =        cDISP_NumMod[D2];
        //根据入口参数D3的值,设定全局变量vDISP_SegValue[0]的值                 D3-> vDISP_SegValue[0]
   if(D3>0x0F)
   {}
   else
     vDISP_SegValue[0]        =        cDISP_NumMod[D3];
        switch        (dp)
        {
                case 0:        break;
                case 1:        vDISP_SegValue[2]        =        vDISP_SegValue[2]|0x80;break;
                case 2:        vDISP_SegValue[1]        =        vDISP_SegValue[1]|0x80;break;
                case 3:        vDISP_SegValue[0]        =        vDISP_SegValue[0]|0x80;break;

        }
}

//*******************************************
//设置4位数码管上需要显示的整数,同时设置4位
//value        需要显示的整数数值,取值范围0~9999
//*******************************************
void        DISP_Integer(long Value,char dp)                                   // 同时改变四位
{
        //如果Value<0,就让其等于0。
        //提取Value的千位存入局部变量D0,提取Value的百位存入D1,提取Value的十位存入D2,提取Value的个位存入D3
        //调用BitNum函数。
        char        D3, D2, D1, D0;
        if        (Value        <        0)
                Value        =        0;
        if        (Value        >        9999)
        {
                D0        =        Value        /        1000000;
                Value        %=        1000000;
                D1        =        Value        /        10000;
                Value        %=        10000;
                D2        =        Value        /        100;
                D3        =        Value        %        100;
        }
        else
        {
                D0        =        Value        /        1000;
                Value        %=        1000;
                D1        =        Value        /        100;
                Value        %=        100;
                D2        =        Value        /        10;
                D3        =        Value        %        10;
        }

        DISP_BitNum(D0, D1, D2, D3,dp);

}

//*******************************************
//定时器
//*******************************************
void        DISP_T0_ISR(void)        interrupt        1
{
        //给T0重新载入计数初值
        TH0        = 0x3C;
        TL0        = 0xBA;
        //设置段的控制端口
        P3        =        cDISP_BitMode[vDISP_Index];
         //输出位的控制端口
        P2        =        vDISP_SegValue[vDISP_Index];   //对这句话改变一下就可以实现闪烁

        //改变Index的值,并使其在0~3之间变化。

        vDISP_Index++;
        vDISP_Index        &=        3;

}

错误程序:

我这个有错误,大家可以参考:http://www.51hei.com/bbs/dpj-187643-1.html

网友A(2018-01-08):
汇编的代码

网友B(2018-04-22):
请问在显示中有问题,不能正常显示秒表

网友C:
你这显示不了阿

网友D(2018-12-29):
为什么下载不了

网友E:
为什么显示不出来?

网友E:
显示出来的数字不对呀,是乱码的。。。

网友F(2021-06-05):
你这个东西连显示的数字都不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