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指令adr adrl ldr mov是什么,ldr和adr区别在哪里?

楼主(2017-09-07):
ARM指令:什么是adr adrl ldr mov?
ADR是一条小范围的地址读取伪指令,它将基于PC的相对偏移的地址值读到目标寄存器中。格式:ADR register,exper。
编译源程序时,汇编器首先计算当前PC值(当前指令位置)到exper的距离,然后用一条ADD或者SUB指令替换这条伪指令,

      例如:ADD register,PC,#offset_to_exper。
      注意,标号exper与指令必须在同一代码段。
      比如:adr r0, _start ://将指定地址赋到r0中
      ……
      _start:
      b _start
      r0的值为标号_start与此指令的距离差 + PC值。

ADRL:
这是一条中等范围的地址读取伪指令,它将基于PC的相对偏移的地址值读到目标寄存器中。格式:ADRL register,exper。编译源程序时,汇编器会用两条合适的指令替换这条伪指令。

      比如:
      ADD register,PC,offset1
      ADD register,register,offset2
      与ADR相比,它能读取更大范围的地址。
      注意,标号exper与指令必须在同一代码段。
      接下来是LDR,首先要说两个家伙,他们都叫LDR。
      一个是LDR伪指令,一个是LDR指令,名字相同却不是一个东西。
      区分的方法就是看第二个参数,如果有等号,就是伪指令。

LDR指令:

      例: ldr r0, 0x12345678
      是把0x12345678这个地址中的值存放到r0中。而mov不能干这个活,mov只能在寄存器之间移动数据,或者把立即数移动到寄存器中。

LDR伪指令:

      例1(立即数): ldr r0, =0x12345678
      这样,就把0x12345678这个地址写到r0中了。所以,ldr伪指令和mov是比较相似的。只不过mov指令限制了立即数的长度为8位,也就是不能超过512。而ldr伪指令没有这个限制。如果使用ldr伪指令,后面跟的立即数没有超过8位,那么在实际汇编的时候该ldr伪指令会被转换为mov指令。
      例2(标号): ldr r0, =_start //将指定标号的值赋给r0
      这里取得的是标号_start的绝对地址,这个绝对地址(运行地址)是在链接的时候确定的。它要占用 2 个32bit的空间,一条是指令,另一条是文字池中存放_start 的绝对地址。
      对比adr r0, _start和 ldr r0, =_start
      它们的目的一样,都是把标签的赋给r0,区别---左边是相对地址,右边绝对地址。目的一样,但结果不一定相同。结果是否相同,要看PC值是否和链接地址相同。

ldr 和 adr 的区别在哪里?

很多人在写简单的裸机代码或分析uboot时,常常遇到adr ldr指令。却分不清这2者的区别,今天就来谈谈adr与ldr指令。
参照韦老师的代码和Makefile写了test_adr.S
Makefile:
反汇编test_adr.S得到test_adr.dis:
很显然,ldr获取的是内存的值(至于这个内存存的是数据还是地址,不是问题重点),像指针一样间接寻址(看到了〔〕符号咯),而adr是得到一个与PC有关的值,必定是个地址。
韦老师举了个例子:
adr r0, _start,r0就是_start对应指令当前的地址
对于“_start对应指令当前的地址”,我理解了很久,终于想清楚,比如在uboot中,_start标号对应的指令(即b reset)的链接地址是0x33f80000确凿无疑。
如果从NOR Flash启动,b reset被烧在NOR Flash 0地址,那么b reset相对于此时的PC来说,它的地址就是0。
如果u-boot被直接下载到SDRAM的0x33f80000处运行,那么b reset自然处在SDRAM的0x33f80000。
所谓“当前”---是以运行时的PC为参照。
下面基于以上理解,分析test_adr.dis
1、先分析第一条指令ldr r0,test被编译成ldr
r0, 〔pc, #8〕,即到当前PC+8的存储器取值,运行第一条指令时,PC其实已经是8了(流水线决定的)。
那么8+8等于0x10,所以r0等于e1a00000,此指令的作用就是读取test地址处存放的值。由于此处放了一条nop,即得到nop的机器码。
2、第二条adr r0,test被编译成add r0, pc, #4
这显然是依赖程序执行到此处的PC值。ADR是小范围地址读取伪指令,会将基于PC 相对偏移的地址值读取到寄存器中,此指令在4地址,PC是4+8=0xc再加4,于是r0=0x10。
从结果上来看,test自身的值(标号值),被读到了r0,这个值是以PC为参考的,也就是test对应的指令(第二个nop)当前的地址。r0=(标号test的地址与此指令的距离差)+(此指令的地址)=((0x10-0x4=12)+(4))=16=0x10。
假如在0x30000000以上运行,r0=((12)+(0x30000004))= 0x30000010。
3、ldr r0,=test被编译成两个字,一个指令,一个文字池
执行到这里PC=8, 8+8+4=0x14,所以在14地址取值,编译器在14地址处放了0x00000010,0x00000010是test的值,假如在Makefile指定连接地址是0x30000000,那么编译器放在这里的就是0x30000010,可见,这个值是编译时确定的。
最后一行andeq r0, r0, r0, lsl r0大概是编译器的机械动作,把一个数字翻译成了指令。
总结
ADR是小范围的地址读取伪指令,它将基于PC 相对偏移的地址值读取到寄存器中。而ldr获取的是内存的值,像指针一样间接寻址。

网友A:
楼主讲的很好!顿时明白了,谢谢楼主解析,么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