蘑菇外形小灯创意DIY Arduino源码+APP+制作说明

楼主:
尚未链接bluno进行测试,在UNO上测试的效果初步完成

详细制作说明:
一款智能灯 是注重外形 的设计还是 操作上体 验呢?而智 能蘑菇灯给 出的答案是 两者兼具 才 更爽快!特有的无线充电功能让它可以更方便的进行充电,萌萌的蘑菇机身使用 3DPLA 材 料打印出来,搭载体积小巧的 Bluno Beetle 控制器使它可以用手机 APP 来控制,此外!它的 外形小巧精 致可携带也 许是世界上 最小的可携带智能灯 了,相信制 作这样一个 酷炫的蘑 菇 灯,是送给自己心仪女孩子最好的礼物~~话不多说,先看照片!

看到照片作为爱动手的你是不是早已饥渴难耐了呢,什么!你说光看照片不过瘾?要看教程! 好吧,那就跟我来一起看看这盏酷炫的蘑菇灯是怎样制作出来的哈哈~~~
首 先 准 备需要的材料

Bluno Beetle 控制器              3D 打印机(打印蘑菇灯) 无线充电模块 5V/1A              磁环
RGBLED 模块 220 欧电阻 电池 3.7V       发光二极管 自锁开关       充电插口
强磁铁              焊接导线 制作步骤
第一步 蘑菇灯本体制作。
1、将电池与接受线圈并联焊接,并套上热缩管绝缘。

2、焊接自锁开关引线,焊接 RGB 模块引线(红色线焊接 VCC,蓝色线焊接 GND,绿色线焊 接 DIN),电池电源正极和 Bluno Beetle 控制器的正极经自锁开关串联焊接,RGB 模块绿色引
线接 Bluno Beetle 控制器数字口 3 引脚,上传程序到 Bluno Beetle 板然后通电测试电路是否 正常。(程序源码和需要的库文件已经上传至文章结尾,需要请自行下载。)

3、安装控制电路部分,无线充电过程中线圈会发热,这里用哥俩好胶水固定接收线圈, 同 时加入强磁铁能更好的与充电发射线圈底座重合定位,考虑到充电过程中如果要控制灯光 , Bluno Beetle 的蓝牙信号可能会受到无线充电线圈的电磁干扰,加入不锈钢铁片屏蔽电磁干 扰。

4、待无线接收线圈固定好后,依次放入自锁开关、电池、Bluno Beetle 控制板、RGB 模块、 并用热熔胶将其固定粘接牢固。

5、用热熔胶将蘑菇灯帽和蘑菇灯柱粘接起来,挤出的胶要均匀涂抹,动作干净利落。

第二步              无线充电底座制作
1、将打印好的底座中框和上盖组装好,并用热熔胶加固。

2、焊接充电插口与引线,将充电插口安装在中框充电接口预留处,用热熔胶固定。

3、在发光二极管的负极接上一个 220 欧的电子,并将二极管正负极与充电接口正负极并联, 焊接正极时可以用热缩管绝缘。

4、将无线充电发射线圈装入,并用热熔胶粘合,在发射线圈的中心点粘上强磁铁,作用 是 与蘑菇灯充电时起到定位作用。

5、加入防干扰磁环,将输入电源线穿入磁环缠绕两圈,并将输入线正负极与发射模块正 负 极焊接,测量电压是否正常后用热熔胶固定。

6、准备好螺丝、旋具将充电底座下盖安装上,通电测试正常。

最后在手机上安装 BLUNO APP 控制软件,项目就算制作完成了。毫无疑问,制作这样 的智能灯简单易上手,赶紧造起来吧!一起分享造物的快乐,最后再来看看智能蘑菇灯的更 多照片~~

arduino源程序如下:

#include <Adafruit_NeoPixel.h>
#include "WS2812_Definitions.h"
#include <avr/pgmspace.h>
#include <Wire.h>
#include "Arduino.h"
#include "PlainProtocol.h"
#include <Metro.h>
#include <AudioAnalyzer.h>

#define PIN 3             //Arduino Pin connect to the LED Strip
#define LED_COUNT 220      //set the Amount of LED to 180 and this number depend on how many you really have

PlainProtocol BLUNOPlainProtocol(Serial,115200);//set Serial baud rate to 115200
Adafruit_NeoPixel leds = Adafruit_NeoPixel(LED_COUNT, PIN, NEO_GRB + NEO_KHZ800);// NEO_GRB means the type of your LED Strip
Metro ledMetro = Metro(18);  // Metro for data receive in a regular time
Analyzer Audio = Analyzer(4,5,0); // Strobe->4 RST->5 Analog->0

int humid=0;
int temper=0;          //  humid and temper means nothing in this program,just for the software in your phone
int State01=2,State02=0;         //  the value will change when your press "BUZZER" in your phone
int Red=10,Green=0,Blue=10,Number_Position_RGB=100;//the value of RGB and the position of the LEDs
int FreqVal[7];//the spectrum value
int color[]={0xDC143C,0xFFA500,0xFFFF00, 0x32CD32,0x0000FF,0x2F4F4F,0x4B0082,0xDA70D6};

int Num_Channel=0,Buff_Channel=0;
int Num_Color[7],Buff_Num_Color[7];
boolean Dis_En=false;
int Num_First_Color=0,Buf_Max=0; //
int Num_Shark02_High=0,Number_Shark02_LOW=0;

void setup()
{
  Audio.Init();//Init module
  leds.begin();  // Call this to start up the LED strip.
  clearLEDs();   // This function, defined below, turns all LEDs off...
  leds.show();   // ...but the LEDs don't actually update until you call this.
  Serial.begin(115200);
  TCCR1B &= ~((1<<CS12)|(1<<CS11)|(1<<CS10));        //Clock select: SYSCLK divde 8;
  TCCR1B |= (1<<CS11);
  TCCR2B &= ~((1<<CS12)|(1<<CS11)|(1<<CS10));        //Clock select: SYSCLK divde 8;
  TCCR2B |= (1<<CS11);
}

void loop()
{
  temper=State01;
  humid=State02;
  if (BLUNOPlainProtocol.available())
  {
    if(BLUNOPlainProtocol.receivedCommand=="TEMP")          BLUNOPlainProtocol.write("TEMP", temper);
    else if(BLUNOPlainProtocol.receivedCommand=="HUMID")    BLUNOPlainProtocol.write("HUMID", humid);

    if (BLUNOPlainProtocol.receivedCommand=="BUZZER")          //get command of "BUZZER"
    {
      if(BLUNOPlainProtocol.receivedContent[0]==1)  State01=1;
      else                                          State01=2;
    }
    else if(BLUNOPlainProtocol.receivedCommand=="RGBLED")  //get command of  "RGB"
    {
      State01=3;
      Red  = BLUNOPlainProtocol.receivedContent[0];
      Green= BLUNOPlainProtocol.receivedContent[1];
      Blue = BLUNOPlainProtocol.receivedContent[2];
    }
  }

  if (ledMetro.check() == 1)//time for metro
  {
    if(State01==1)
    {
      clearLEDs();  // Turn off all LEDs
      leds.show();
    }
    else if(State01==2)
    {
        Rock_With_Song();//leds.show();
    }
    else if(State01==3)
    {
      for (int i=0;i<LED_COUNT;i++)
      {
        if(i%7==0)
          leds.setPixelColor(i,Red, Green, 0);//change the color
        else if(i%3==0)
          leds.setPixelColor(i,0, Green, Blue);//change the color
        else if(i%2==0)
          leds.setPixelColor(i,Red, Green, Blue);//change the color
        else
          leds.setPixelColor(i,Red,0, Blue);//change the color
      }
      leds.show();
    }
  }
}

void clearLEDs()
{
  for (int i=0; i<LED_COUNT; i++)  leds.setPixelColor(i, 0);
}

void rainbow(byte startPosition)
{
  int rainbowScale =  192/LED_COUNT;
  leds.setPixelColor( startPosition, rainbowOrder((rainbowScale * ( startPosition + startPosition)) % 192));
  leds.show();
}
uint32_t rainbowOrder(byte position)
{
  if (position < 31)  // Red -> Yellow (Red = FF, blue = 0, green goes 00-FF)
  {
    return leds.Color(0xFF, position * 8, 0);
  }
  else if (position < 63)  // Yellow -> Green (Green = FF, blue = 0, red goes FF->00)
  {
    position -= 31;
    return leds.Color(0xFF - position * 8, 0xFF, 0);
  }
  else if (position < 95)  // Green->Aqua (Green = FF, red = 0, blue goes 00->FF)
  {
    position -= 63;
    return leds.Color(0, 0xFF, position * 8);
  }
  else if (position < 127)  // Aqua->Blue (Blue = FF, red = 0, green goes FF->00)
  {
    position -= 95;
    return leds.Color(0, 0xFF - position * 8, 0xFF);
  }
  else if (position < 159)  // Blue->Fuchsia (Blue = FF, green = 0, red goes 00->FF)
  {
    position -= 127;
    return leds.Color(position * 8, 0, 0xFF);
  }
  else  //160 <position< 191   Fuchsia->Red (Red = FF, green = 0, blue goes FF->00)
  {
    position -= 159;
    return leds.Color(0xFF, 0x00, 0xFF - position * 8);
  }
}

void Rock_With_Song()
{
  Buff_Channel=Num_Channel;// Buff_Channnel can store the number of the channel which has the max spectrum value
  Audio.ReadFreq(FreqVal);// get the spectrum value
  for (int i=0;i<6;i++)
  {
    if(FreqVal[Num_Channel]<FreqVal[i])  Num_Channel=i;// get the number of the channel which has the max spectrum value
    Buff_Num_Color[i]=Num_Color[i];                      //store the value for the using below
  }
  if(FreqVal[Num_Channel]<400)      {
    Number_Shark02_LOW++;
  } //count if a low voice started
  if(Buf_Max!=Num_Channel && FreqVal[Num_Channel]>300)    // judge if the sound changed
  {
    Num_First_Color++;
    Dis_En=true;                                          //enable the display
    if(FreqVal[Num_Channel]>400) Number_Shark02_LOW=0;    //reset the count of low voice
    if (Num_First_Color==7) Num_First_Color=0;                              //for recycle
    for(int i=0;i<7;i++)                                  //recycle the colour
    {
      int x=random(0,6);
      if(i==0)   Num_Color[i]=Num_First_Color;                  //recycle the value
      else       Num_Color[i]=Buff_Num_Color[x];       //change the color randomly
    }
  }

  Buf_Max=Num_Channel;                                   //store the max_value_channel for next use

  if( (Buf_Max==5 || Buf_Max==4 ) && FreqVal[Buf_Max]>700)  //count when the  High vlaue of the sound started
  {
    Num_Shark02_High++;
  }
  else Num_Shark02_High=0;                                  //reset the count of the High_value_count

  if(Num_Shark02_High>22)                                  //time of High value voice reached
  {
    for(int i=0;i<LED_COUNT/2;i++)                         //these are effects of color changing
    {
      leds.setPixelColor(i,rainbowOrder(i));               //rising from two origin points
      leds.setPixelColor(i+LED_COUNT/2,rainbowOrder(i));
      leds.show();
      if(i>LED_COUNT/4) delay(1);
    }
    for(int i=0;i<LED_COUNT/2;i++)
    {
      leds.setPixelColor(LED_COUNT-i,rainbowOrder(i));
      leds.setPixelColor(i+LED_COUNT/2,rainbowOrder(i));
      leds.show();
    }
    for (int i=0;i<LED_COUNT;i++)
    {
      leds.setPixelColor(i,GOLD);
    }
    leds.show();
    Audio.ReadFreq(FreqVal);
    if(FreqVal[4]>800)                                         //if High sound value continues, take another effect out!
    {
      for(int x=0;x<6;x++)
      {
        if(FreqVal[x]>1000)
        {
          for(int y=0;y<LED_COUNT/2;y++)    {
            leds.setPixelColor(LED_COUNT-y,RED);
            leds.setPixelColor(LED_COUNT/2-y,RED);
            leds.show();
          }
          x=7;
        }
      }
    }
    Num_Shark02_High=0;                                  //reset the count when effect playing finished
  }
  if(Number_Shark02_LOW>40)                             //when the time of low value sound reached
  {
    for(int i=0;i<LED_COUNT/2;i++)                       //close the light from two point
    {
      leds.setPixelColor(i,0);
      leds.setPixelColor(LED_COUNT-i,0);
      leds.show();
    }
    Number_Shark02_LOW=0;
    Dis_En=false;                                    //disable the function:Display() because the light should be closed
  }
  if(Dis_En==true)
    Display();
}

void Display()
{
  for (int i=0;i<LED_COUNT;i++)
  {
    if(i<LED_COUNT/7)
    {
      leds.setPixelColor(i,color[Num_Color[0]]);
    }
    else if(i<(LED_COUNT/7)*2)   {
      leds.setPixelColor(i,color[Num_Color[1]]);
    }
    else if(i<(LED_COUNT/7)*3)   {
      leds.setPixelColor(i,color[Num_Color[2]]);
    }
    else if(i<(LED_COUNT/7)*4)   {
      leds.setPixelColor(i,color[Num_Color[3]]);
    }
    else if(i<(LED_COUNT/7)*5)   {
      leds.setPixelColor(i,color[Num_Color[4]]);
    }
    else if(i<(LED_COUNT/7)*6)   {
      leds.setPixelColor(i,color[Num_Color[5]]);
    }
    else if(i<LED_COUNT)         {
      leds.setPixelColor(i,color[Num_Color[6]]);
    }
  }
  leds.show();
}

蘑菇外形小灯创意DIY所有相关资源资料51hei提供下载:

网友A(2018-06-29):
你好,请问你用这个app的时候有没有连接上设备有跳出这个页面,里面都是设备的信息,但是后退又断开连接了?

网友B(2020-05-22):
51黑总是能带来很多惊喜,感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