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315M解码程序_学习型六路无线遥控开关_成品 含原理图PCB

楼主(2017-09-07):
http://www.51hei.com/bbs/dpj-54638-1.html 单路
http://www.51hei.com/bbs/dpj-54161-1.html 四路
STC15W204S模拟315M 2272解码程序
工作频率:12M
说明:6路继电器输出,6LED指示,1LED电源指示,1微动开关K1。
          按K1进入编辑模式,LED指示灯全亮。
          在编辑模式下 ,按下遥控器钮,LED1亮>>LED2亮>>LED3亮>>LED4亮>> LED5亮>>LED6亮>>全亮(此模式存储的遥控码是关闭所有的LED)>>退出编辑模式。
          在编辑模式下 ,按K1退出编辑模式或存储有效的遥控码。
          在编辑模式下 ,长按K1 (10S) 删除所有存储的遥控码。
          在正常模式下 , 按下遥控器钮,及相应的LED.继电器亮灭。
注意: 同一条遥控码 在同一个LED上存两条,相当于亮了又灭,无动作。
优点: 能接收2262的1.2M-4.7M电阻编码,几乎所有的315M遥控器都兼容。
         由于定时读引脚,抗干扰能力强 ,和硬件解码距离无区别。
缺点:占用单片机资源比较多。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c15w204s.h"
#include "flash.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16位无符号整型数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8位无符号整型数

sbit IR_INPUT = P1^1;
sbit KEY1 = P1^0;
sbit JD1 = P3^0;
sbit JD2 = P3^1;
sbit JD3 = P3^2;
sbit JD4 = P3^3;
sbit JD5 = P3^6;
sbit JD6 = P3^7;

sbit led1 = P5^5;
sbit led2 = P5^4;
sbit led3 = P1^5;
sbit led4 = P1^4;
sbit led5 = P1^3;
sbit led6 = P1^2;

u8 T0RL = 0;  //T0重载值的低字节
u8 ms =1;
u8 ircode_x[3];  //编辑模式解码中间值
u8 ircodex[3];
u8 ircode[6];
u16 code Tm_bz[]={ 31 ,156 ,114 ,134 ,2 ,16 ,8 };
u8 code YaoKongSu_4 = 4;       //遥控码个数
u8 code DaiMaTiaoSu_20 = 20;  //遥控条数
u8 code LuShu = 6;       //几路遥控
bit WanCengBiaoJi = 0;         //        读完一组数据的标记
bit Bianji = 0;         //进入编辑标记
u8 JIBU=0;    //按键第几步标记
u8 E2BiaoJi;
u8 Tm1[50];

void ConfigTimer0(u8 ms);
void ConfigTimer2(u8 ms);
void xunhuanculi(u8 add);
void Bian_ji();
void Led_jia();
void Flash_del();
void LED_jh(u8 add,bit add1);
void Caozuo_csh();

void main()
{
    EA = 1;      //开总中断
        IR_INPUT = 1;  //接收引脚
    ConfigTimer2(5);     //配置T2定时 ms
    ConfigTimer0(124);   //配置T0定时 0-255us
    Caozuo_csh();
        P1M1= 0x02;                 //0000 0010
        P1M0= 0x00;                 //0000 0000

    while (1)
    {

                          if(WanCengBiaoJi == 1)
                          {        WanCengBiaoJi = 0;
                                           xunhuanculi(0);
                                           xunhuanculi(1);
                                           if((ircode[0]==ircode[3]) && (ircode[1]==ircode[4]) && (ircode[2]==ircode[5]) && ms!=0)
                                           {
                                                           if((ircodex[0]==ircode[0]) && (ircodex[1]==ircode[1]) && (ircodex[2]==ircode[2]) )
                                                                {    ms=1;        }
                                                                else
                                                                {
                                                                         ircodex[0]=ircode[0];
                                                                         ircodex[1]=ircode[1];
                                                                         ircodex[2]=ircode[2];
                                                                         if(Bianji==1)
                                                                 { ms = 1; Led_jia();}
                                                                         else
                                                                         { ms=0;}
                                                                }
                                                }

                        ET0 = 1;

                          }

    }
}
//脉冲解码
void xunhuanculi(u8 add)
{
        u8 i, j, x, dat;
        u8 byt;

                x = add*25+1;
        for(i=0; i<3; i++)
        {    dat=i*8;
                     for(j=0; j<8; j++)
                         {      if(Tm1[dat+j+x]<=Tm_bz[6])
                                        {  byt <<= 1; byt |= 0x01; }
                                        else
                                        {  byt <<= 1; }

                         }
                     ircode[i+ add*3 ] = byt;
             }

}
void LED_jh(u8 add,bit add1)
{   bit dat;

    switch(add)
    {
                case 0: led1 = add1;led2 = add1;led3 = add1;led4 = add1;led5 = add1;led6 = add1;
                        if(Bianji==0)
                                {dat=!add1;  JD1 = dat;JD2 = dat; JD3 = dat;JD4 = dat;JD5 = dat;JD6 = dat;}
                                break;
                case 1: dat= led1;
                                _nop_();
                                led1=!dat;
                        if(Bianji==0)
                                {JD1 = dat; }
                break;
                case 2:        dat= led2;
                                _nop_();
                                led2=!dat;
                        if(Bianji==0)
                                {JD2 = dat; }
                break;
                case 3: dat= led3;
                                _nop_();
                                led3=!dat;
                        if(Bianji==0)
                                {JD3 = dat; }
                break;
                case 4: dat= led4;
                                _nop_();
                                led4=!dat;
                        if(Bianji==0)
                                {JD4 = dat; }
                                break;
                case 5: dat= led5;
                                _nop_();
                                led5=!dat;
                        if(Bianji==0)
                                {JD5 = dat; }
                break;
                case 6: dat= led6;
                                _nop_();
                                led6=!dat;
                        if(Bianji==0)
                                {JD6 = dat; }
                break;
                case 7: led1 = add1;led2 = add1;led3 = add1;led4 = add1;led5 = add1;led6 = add1;
                                if(Bianji==0)
                                {dat=!add1;  JD1 = dat;JD2 = dat; JD3 = dat;JD4 = dat;JD5 = dat;JD6 = dat; }
                break;
            default:break;
    }
}
void Caozuo_csh()
{
        Bianji=0;
        LED_jh(0,1);
        JIBU=0;

        P3M1= 0x00;          //0000 0000
        P3M0= 0xcf;          //1100 1111

}

//遥控码修改
void Flash_del()
{  if(Bianji==1)
   {  eeprom_erase(0);        Caozuo_csh(); }
}

void Bian_ji()
{   u8 i,dat;

        if(Bianji==0)
        { Bianji=1;

          P3M1= 0xcf;          //1100 1111
      P3M0= 0xcf;          //1100 1111
          LED_jh(0,0);
          E2BiaoJi=0xff;
      for(i=0; i<DaiMaTiaoSu_20; i++)
      {           if(eeprom_read(i*YaoKongSu_4)==0xff)
                       {E2BiaoJi=i; break;}
      }
        }
          else
    {        if (E2BiaoJi!= 0xff && JIBU!=0)
        {      dat=         E2BiaoJi*YaoKongSu_4;
                       eeprom_write(dat,JIBU);        //标记以写入
                           eeprom_write(dat+1,ircode_x[0]);
                           eeprom_write(dat+2,ircode_x[1]);
                           eeprom_write(dat+3,ircode_x[2]);

                }
                Caozuo_csh();
         }

}
void Led_jia()
{
          JIBU++;
    if(JIBU>(LuShu+1))
        {   Caozuo_csh(); }
        else
        {   ircode_x[0]=ircodex[0];
                ircode_x[1]=ircodex[1];
                ircode_x[2]=ircodex[2];
                LED_jh(0,1);
                if(JIBU>LuShu)
                {  LED_jh(0,0); }
                else
                { LED_jh(JIBU,0); }
    }
}

/* 配置并启动T2,ms-T2定时时间 */
void ConfigTimer2(u8 ms)
{
    unsigned long tmp;  //临时变量

    tmp = 12000000 / 12;      //定时器计数频率
    tmp = (tmp * ms) / 1000;  //计算所需的计数值
    tmp = 65536 - tmp;        //计算定时器重载值
    tmp = tmp + 18;           //补偿中断响应延时造成的误差
    T2H = (u8)(tmp>>8);  //定时器重载值拆分为高低字节
    T2L = (u8)tmp;

        AUXR &= 0xEF;  // 启动T2定时器  方式 :16位重装模式计数器
        AUXR |= 0x10;  // 启动T2定时器
           IE2 &= 0xFB;  // 使能T2中断
        IE2 |= 0x04;  // 使能T2中断

    //ET2 = 1;        //使能T2中断
    //T2R = 1;        //启动T2定时器
}
/* 配置并启动T0,us-T0定时时间 */
void ConfigTimer0(u8 ms)
{
    u8 tmp;  //临时变量

    tmp = 256 -ms ;        //计算定时器重载值
        TMOD &= 0xF0;  // 定时器工作方式  方式 :8位重装模式计数器
        TMOD |= 0x02;  //配置T0为模式2
        T0RL = tmp;
        TH0 = tmp;     //加载T0重载值
    ET0 = 1;        //使能T0中断
    TR0 = 1;        //启动T0
        PT0 = 1;        //配置T0中断为高优先级
}

void EXINT1_ISR() interrupt 1
{          static bit a1,a2,a3;
          static u8 Tm_zz=0;
          static u8 Tm_js=0;
      static u8 Tm=0;

      a3=a2;
      a2=a1;
          a1=IR_INPUT;
          if(a1==a3)
          {a2=a1;}

         if(a3)
          {
                        switch(Tm_zz)
                    {
                                case 0:      if(Tm==0)
                                             {
                                                             if((Tm_js<Tm_bz[0] )|| Tm_js>Tm_bz[1])
                                                                 { Tm_zz=0; Tm=0; Tm_js=0; TH0 = T0RL; }
                                                                 else
                                                                    {  Tm++; Tm_zz=2; TH0 = 256- Tm_js; TL0=TH0;}
                                                         }
                                                         else
                                                         {         if((Tm_js<Tm_bz[2] )|| Tm_js>Tm_bz[3] )
                                                                 {  Tm_zz=0; Tm=0; Tm_js=0; TH0 = T0RL; }
                                                                   else
                                                                    { Tm1[Tm]=256-TH0; Tm++; Tm_zz=2;}
                                                         }

                                break;
                                case 1:           if((Tm_js<Tm_bz[4] )|| Tm_js>Tm_bz[5])
                                                         { Tm_zz=0; Tm=0; Tm_js=0; TH0 = T0RL; }
                                                         else
                                                         { Tm1[Tm]=Tm_js; Tm++; Tm_zz=2;}
                                break;
                                case 2:             if( Tm==25)
                                                         {Tm_zz=3;}
                                             if( Tm>=50)
                                                         { ET0 = 0;  WanCengBiaoJi =1; Tm_zz=0; Tm=0; Tm_js=0; TH0 = T0RL; }
                                break;
                                default:break;
                    }

          }
         else
         {
                switch(Tm_zz)
                    {
                                case 0:  Tm_js++; break;
                                case 1:  Tm_js++; break;
                                case 2:  Tm_js=1; Tm_zz=1; break;
                                case 3:  Tm_js=1; Tm_zz=0; break;
                            default:break;
                    }

         }

}

void chamiao()
{        u8 i,x,dat;
        ms++;
        if(ms == 1)
        {
          EA=0 ;

          for(i=0; i<DaiMaTiaoSu_20; i++)
          {            dat= i*YaoKongSu_4;
                        x = eeprom_read(dat);
                if(x != 0xff)
                        {         if(eeprom_read(dat+1)==ircodex[0])
                             {          if(eeprom_read(dat+2)==ircodex[1])
                                          {           if(eeprom_read(dat+3)==ircodex[2])
                                               {   LED_jh(x,1); }
                                          }
                                 }
                        }
                        else
                        {break;}

          }
          EA=1 ;

        }
        if(ms > 150 )
        {ircodex[0]=0x00;
         ircodex[1]=0x00;
         ircodex[2]=0x00;
         ms = 1;
        }

……………………

…………限于本文篇幅 余下代码请从51黑帖子顶部下载附件…………

网友A:
好文章,先标记,等黑币足够时,一定下载分享。

网友B(2017-10-12):
谢谢了,在我做的控制板上试一下,

网友C(2018-09-08):
多谢分享,努力学习中,相信有大咖们的杰作一定能助我一臂之力

网友D(2018-12-03):
很实用。手艺精湛

网友E:
思路很不错,向楼主学习

网友F(2019-04-04):
谢谢!不错 有空也做一个

网友G(2019-07-07):
好资料,标记一下

网友H:
画板软件是PADS吗

网友I(2019-09-14):
这个可以做成16通的无线开关吗?

网友J(2019-10-22):
请问能改成点动模式吗?

网友K(2020-02-22):
谢谢楼主,正好在学习解码,下载参考一下

网友L:
谢谢分享 学习学习,下载保存 慢慢研究

网友M:
谢谢了,在我做的控制板上试一下

网友N:
好文章,先标记,等黑币足够时,一定下载分享

网友O(2020-04-08):
谢谢 要学习要动手做一个 决对的赞 楼主能从中加上解EV1527的

网友P:
正在学习433MHz的无线遥控,下载学习了。

网友O:
楼主我用你的程序下载在STC11F16XE上怎么开关按下,怎么没反应 是我这IC不行吗 我下载了另外程序试了一下硬件没有问题 我看了一下程序这IC应可以运行的才对 求解?

网友Q(2020-08-01):
315M解码 6控制6 mark

网友R:
非常感谢,研究研究。

网友S(2020-10-03):
不是用了204s头文件吗,还用rge52???

网友T(2021-02-03):
为什么四路六路我只能使用最后学习的那个按键  之前几个都无法使用

网友U:
433接收头可以吗?

网友V(2021-07-05):
感谢楼主的分享,正在学习相关资料!

网友W(2023-06-09):
先留下尿点,方便回头辨识回来

网友X(2023-11-09):
正在学习如何解码,感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