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的三种控制方式与三闭环控制

楼主(2017-09-07):
  伺服电机有转矩、位置、速度三种控制方式,以下分别介绍:
  1. 转矩控制。转矩控制方式是通过外部模拟量的输入或直接的地址赋值来设定电机轴对外输出转矩的大小。例如,若10V对应5Nm的话,当外部模拟量设定为5V时,伺服电机轴输出为2.5Nm。转矩控制方式主要应用在对材质的受力有严格要求的缠绕和放卷的装置中,例如饶线装置或拉光纤设备,转矩的设定要根据缠绕的半径的变化随时更改以确保材质的受力不会随着缠绕半径的变化而改变。
  2. 位置控制。位置控制模式一般是通过外部输入的脉冲的频率来确定转动速度的大小,通过脉冲的个数来确定转动的角度,也有些伺服电机可以通过通讯方式直接对速度和位移进行赋值。由于位置模式可以对速度和位置都有很严格的控制,所以一般应用于定位装置。
  3. 速度控制。通过模拟量的输入或脉冲的频率都可以进行转动速度的控制,在有上位控制装置的外环PID控制时速度模式也可以进行定位,但必须把电机的位置信号或直接负载的位置信号给上位反馈以做运算用。位置模式也支持直接负载外环检测位置信号,此时的电机轴端的编码器只检测电机转速,位置信号就由直接的最终负载端的检测装置来提供了,这样的优点在于可以减少中间传动过程中的误差,增加整个系统的定位精度。

  伺服电机一般为三个环控制,所谓三环就是三个闭环负反馈PID调节系统,以下分别介绍:
  1. 最内环是电流环,此环完全在伺服驱动器内部进行,通过霍尔装置检测驱动器给电机的各相的输出电流,负反馈给电流的设定进行PID调节,从而达到输出电流尽量接近等于设定电流,电流环就是控制电机转矩的,所以在转矩模式下驱动器的运算最小,动态响应最快。
  2. 第二环是速度环,通过检测的伺服电机编码器的信号来进行负反馈PID调节,它的环内PID输出直接就是电流环的设定,所以速度环控制时就包含了速度环和电流环,换句话说任何模式都必须使用电流环,电流环是控制的根本,在速度和位置控制的同时系统实际也在进行电流(转矩)的控制以达到对速度和位置的相应控制。
  3. 最外环是位置环,它是位置给定与调解环节,它的环内PID输出直接就是速度环的设定。其反馈信号既可取自电机编码器,也可取自最终负载,需根据实际情况确定。由于位置控制环内部输出就是速度环的设定,位置控制模式下系统进行了所有三个环的运算,此时的系统运算量最大,动态响应速度也最慢。

网友A(2023-07-10):
楼主说的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