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pH传感器模块的原理及程序?,传感器如何与单片机接口连接?

楼主:
求大神帮忙

网友A(2017-09-07):
PH传感器一般是电极式的,输出的是电压信号。面对这类传感器使用差分运放做处理最好了,不过有一种方案可以省略一个外部运放,一个ADC芯片就可以搞定。芯片的型号是CS1237。手册我上传到附件,中文版的,你可以看看。如果还有什么不懂的,可以继续留言,或者加我QQ号,1827702167。

高精度ADC芯片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