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驱动板A B正负怎么区分?

楼主:
步进电机驱动板A B正负怎么区分?实物芯片是Arduino A3967

网友A(2017-09-07):
其实这个接线是没有严格正负极区别的。接反的结果就是倒转,但是哪个是正转,哪个是倒转,也是根据你的应用决定的。
最重要的是区分开A和B。用外用表量一下,哪两跟线通的,就是一对,不是A就是B。然后也不用管到底谁是A谁是B,正确的接好线就行了,如果发现倒转了,可以对调一下AB,或者对调一下 A+A-或者对调B+B-。

网友B:
你要区分它干什么呢?
弄反了又会如何呢?

网友C:
看正反转啊  步进电机没有正负 只是正反转的区别

网友D:
看单步,你找一组线,随便给它通电,看它这一步往哪个方向走,然后给另一组线,也给它通电,看它怎样走,其它的你懂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其实这个接线是没有严格正负极区别的。接反的结果就是倒转,但是哪个是正转,哪个是倒转,也是根据你的应用 ...

嗯,知道了。谢谢!

网友F:
这个不需要区分正负极。只需要注意A+,A-是一个线圈,B+-是一个线圈。 A+,A-接反的后果,就是电机的转动方向相反。 如果转动方向不符合预期,A+,A-线互换一下(或者互换B线圈)。 当然,软件改时序也是可以的。

网友G(2019-01-31):
这是一个一而二,二而一的问题,不要太纠结

网友H(2019-03-11):
两条线短接,用手转动电机,感觉有阻力的为同一相,接进去后看正转还是反转,不符合要求就把这两条线反接

网友I(2022-04-28):
谢谢大佬。
我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