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实现根据物体的重量来控制led颜色的渐变

楼主:
谢谢大神们帮助啊

网友A(2017-09-07):
希望大神们帮忙

网友B:
给你提供一个思路吧。
1,你需要准备一个压力传感器,测量重量的,没毛病吧?一般的压力传感器是电桥测量的,已经有很多方案了。
2,需要单片机输出一个PWM波形。可以用定时器模拟,也可以使用单片机自带的硬件级别的PWM。
3,写一个测量重量的程序,再写一个控制PWM占空比的程序,组合到一起就OK了。
4,对了,LED的控制上,你可以用一个三极管驱动。

有什么不明白的,欢迎跟帖继续问。

网友C:
1、你必须会测重量。
2、你必须会控制LED灯改变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