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可調穩壓直流電的問題?

楼主(2017-09-08):
大家好,小弟係一個對電路升降壓知識,一知半解的新手,現有些問題想問各位老手師兄,希望各位指教指教。
在板上看見好多師兄教大家做可調穩壓電源,但有時看見功能差不多都是0v~30v及1A~5A可升降的板塊,但見大家用的零件和成品的大小可以差很多,想問其實它們分別在那裡呢?

因為看見有些用一塊很小的模塊就說是可調5v~30v2A但有些就要用成個月餅盒咁大的呎吋的又是差不多功能為什麼分別會這麼大呢?它們的分別主要是那裡呢?

還有如果我想要的可調穩壓電源 電壓範圍是0v至12v和可調電流是1A至5A,那麼我用一個220v交流電轉換成15v直流電的火牛再接駁落我剛買的這兩塊板塊是否合附要求呢?
還有說明有恆壓恆流的板塊就可以直接幫鋰電池充電,沒有恆壓恆流的板塊就不可以用來幫鋰電池充電嗎?但如果電池本身像電話電池一樣,自身就有保護電路板的鋰電池可以充電嗎?
希望各位師兄能夠指教指教小弟!

网友A:
首先回答你一个问题,锂电池充电必须要保护电路。虽然直接充电也可以。为了安全,为了锂电池的寿命。锂电池本身带的保护板子,是放电保护板,比如放电电流过大,电池电压过低,短路等都会保护。
锂电池充电保护板子,作用是给电池恒压充电,然后再恒流充电,最后达到一定范围进行涓流充电,作用是不一样的。

网友A:
再回答你另一个问题吧。
     升压模块最主要解决的是效率和发热问题。关于某宝上面卖的产品,品质真的需要你自己好好测量一下,不是卖家写多好就是多好,可以这么给你说,XL6009这款芯片原厂早就停止供货了,但是市场上还有大量XL6009的模块在卖。
   关于升压模块的问题,我在技新网看到过一个不错的模块,里面有他们测试的视频和测试数据,你可以去他们网站免费下载一个手册,看一下他们的测试数据。
   你百度搜索一下  技新网  ,就可以进入他们网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回答你另一个问题吧。
     升压模块最主要解决的是效率和发热问题。关于某宝上面卖的产品,品质真的需 ...

多謝師兄教導,我會上去看看。

网友B(2019-01-31):
引用 网友A:
首先回答你一个问题,锂电池充电必须要保护电路。虽然直接充电也可以。为了安全,为了锂电池的寿命。锂电池 ...

锂电池保护电路不是只一个放电保护,还有充电保护,一般最少用两个9926MOS,一放一充各一个MOS,不要误导了小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