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小白自己写的流水灯程序 指教!

楼主(2017-09-08):
一个新手小白,在自己的努力下写出一个流水灯的程序
虽然很简单,但是对于我来说也是很难的
所以大家给点意见。帮助我改善,让我更好的学习51
#include<reg52.h>
sbit LED1=P1^0;
sbit LED2=P1^1;
sbit LED3=P1^2;
sbit LED4=P1^3;
sbit LED5=P1^4;
void delay(int i)
{
  int j,k;
  for(j=i;j>0;j--)
    for(k=125;k>0;k--);
}
main()
{
        while(1)
        {
                LED1=0;
                LED2=LED3=LED4=LED5=1;
                delay(1000);
                LED2=0;
                LED1=LED3=LED4=LED5=1;
                delay(1000);
                LED3=0;
                LED2=LED1=LED4=LED5=1;
                delay(1000);
                LED4=0;
                LED2=LED3=LED1=LED5=1;
                delay(1000);
                LED5=0;
                LED2=LED3=LED4=LED1=1;
                delay(1000);
        }
}

网友A:
LED2=LED3=LED4=LED5=1;
不要这么写,这个习惯不好。
最好这样写
LED2 = 1;
LED3 = 1;
LED4 = 1;
LED5 = 1;

网友B:
除了楼上说的 其他都还好

网友C(2019-01-29):
写这个流水灯的效果很多,有移位,数组等。但你也不错了。加油!

网友D:
LED2=LED3=LED4=LED5=1;   不要这么写,这个习惯不好。 最好这样写 LED2 = 1; LED3 = 1; LED4 = 1; LED5 = 1;还有就是,流水灯可以使用一下移位《《   》》的操作,这样可以简化代码,提高代码的可读性。还可以做一些花样的等,例如立方灯,这样使用数组的形式比较好

网友E:
一楼说的对,我再补充一下,你可以不用定义这么多引脚,直接用16进制数赋值给P1口,然后对P1口左移循环或者右移循环就好了

网友F:
你可以尝试用移位指令,这样循环点亮就变的简单

网友G:
0和1就是通断,执行一次就行了。就是开关打开就行啦,懂了么?

网友H:
用左右移函数写,比较练程序

网友I:
移位那个,可以直接P1=0X00,delay;P1=0X
F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