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L051F3使用 第一次调试正常,第二次以后都失败,换另一批次就好了

楼主(2017-09-08):
使用STM8L051F3时,第一次调试正常,第二次以后都失败,换另一批次就好了,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你是怎么调试的?Debug了还是接上传感器?把问题描述清楚一点。也有可能是设置有问题,第一次下载后新的设置起作用了,导致你感觉失败了。

网友B:
这种很有可能是你的芯片被写死了

楼主:
可是我程序没有变,换一个芯片就好了呢。